CNC | 三菱电机CNC数控系统接地规范

楼主(2024-03-18):
机床接地的背景
机床接地和传输用电脑的接地问题,一直都是数控机床需要强调的重点,为了保证机床更加安全稳定的运行,提升客户对使用机床的满意度,良好规范的机床接地是非常必要的。
机床接地目的及操作
机床接地有什么作用?
1. 保持机床外壳与大地保持相同电压。
2. 在外部电压异常或发生漏电时保护人员与机床电气不受损坏。
3. 防止浪涌等外部电压对CNC设备造成损坏。
4. 防止静电对PCB电路板造成损坏。
5. 防止静电和电磁波对CNC设备造成干扰等。
机床接地规范及要求
1. 具有“电气工程师”资格的人进行接地工程作业。
2. 与三菱电机数控装置搭配的机床,通常根据输入电压的不同,进行TN-C种保护接地作业。
3. 每台使用三菱控制器的机台,都需独立接地,请采用具有防腐蚀性效果的导电性混凝土;其接地线使用之线径,至少14 mm2或以上的电缆线,且400V系列其接地阻抗不可超过10Ω;接地棒请使用埋入深度大于1m的铜棒,接地线确实接地锁紧。
4. 建议使用两个DC24V的开关电源,一个供应给I/O(依据接点数自行决定安培数),另一个供应给NC(3安培)和显示屏(1.5安培),以防止I/O电路短路时,殃及NC电路部分。
5. 使用开关电源时,DC 24V端子台0V,FG端子需短接,短接后要使用接地线接到电柜箱的公共接地端子台上(见 图1 )
使用通用DC24V稳定电源时
电源的连接
图 1
注1:向控制单元提供24V电源时,如果直接通过继电器等电磁开关器进行DC24V电源的ON/OFF控制,可能由于突入电源导致触点的绕结。用于DC24V通断控制的继电器等应采用触点热容量较大的产品。
注2:为避免干扰影响,请在端子排上将0V和FG短路。
6. 请按照三菱提供的相关系统连接说明书要求,对要求进行接地作业的部件,分别按要求连接至机台的公共接地端子台上,强电弱电的公共接地板分开 (见图2,图3 )
图 2
图 3
7. 使用个人电脑做DNC/网络连接时, 个人电脑电源应使用单相三孔插座,电脑主机外壳一定要和CNC机台共接地;同时建议追加光隔离保护器(请见图4)
图 4
(1)电脑侧一定要用线耳将接地线固定在电脑金属外壳上,并确保紧固和接触良好
(2)接地侧要与机床共地。请使用铜制接地棒,则需打入地下1米以上,接点接触良好并紧固
(3)要求连接PC的电源插座使用带有双刀双掷开关类型(见图5)
图 5
8. 每台机床独立的进行接地,使用稳压电源时,请将稳压电源单独接地(见图6,图7)
图 6
机床强电盘及稳压器在没有接地的状态下,从电源线进入强大的突波干扰,因其经过机床强电盘的不特定路径,CNC单元,驱动单元等多态机器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将很高。
图 7
案 例 分 享
案例1:机床电柜内部接地不良
故障现象
1. 现场打开机械面板,发现机床机械键盘PCB板烧毁(见图8)
2. NC内部数据存储区部分数据紊乱(见图9)
图 8 图 9
故障分析
1. 客户机械键盘PCB板未连接保护地线,由于此故障引发点为机床机械键盘PCB板烧毁导致。
2. 开关电源0V与FG未进行短接。电源波动冲击导致NC内部数据存储区紊乱。
处理对策
1. 机床厂家更换机械键盘PCB板并合理连接地线。
2. DC24V开关电源0V与FG短接,NC进行RAM初始化,数据恢复后正常。
案例2:机床本体接地不规范
故障现象
1. 三台机床同时出现NC键盘无响应。
故障分析
1. 检查每台机床电柜内接地排与各PCB板FG连接良好。
2. 由于同一次多台故障,首先检查机床电源AC380V供电,正常。
3. 机床接地线与车间钢骨架相连(请见图10)。
4. 机床接地线与车间暖气管道相连(请见图11)
发生故障时车间厂房遭受雷击,机床地线与此相连的机台设备PCB板全部有不同程度烧毁现象。
图 10
图 11
处理对策
1. 将机床接地线与车间钢骨架以及暖气管道断开,每台机床做独立接地。
2. 更换键盘PCB板,故障排除。
在日常机床使用中,经常会遇到由于机床接地不良引起的机床故障、停机,影响客户的正常生产。为了避免由于机床接地原因引发的故障,请在机床配线接地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地线连接。
三菱电机CNC售后服务
三菱电机CNC在全国各地设有多个售后服务点及备件仓库,客户可以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联系受理中心进行咨询,资深工程师担任解答,并通过距离客户最近的服务点或备件仓库为客户提供周到服务!
CNC售后受理中心热线
400-921-5130
CNC售后受理窗口
上海市虹桥路1386号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心
传真:021-23223000-8422
e-mail: cnc_service@meach.cn
深圳市龙岗区雅宝路1号星河WORLDB栋大厦8层
传真:0755-82293686
e-mail: szcnc_service@meach.cn
关于我们
作为全球自动化领域的领导厂商,三菱电机以其优秀的自动化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全球各行业用户。在中国,三菱电机的PLC、变频器、伺服、CNC、低压电器、工业机器人、加工机等产品运行在各行各业,e-F@ctory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构建出智能化工厂的框架并落地实施,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做出贡献。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