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控制柜维护保养21条注意事项

楼主(2024-03-18):
一、为什么需要维护
1、为了延长使用寿命;

2、为了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3、这也是5S的一种体现。
二、不维护容易出现的问题

    电柜太脏会设备短路,打弧,烧坏设备;

    电柜风扇过滤网堵塞,散热不好会导致设备稳定性差;

    湿度过大会设备短路;

    某些大电流位置局部过热时间长了会烧坏设备。
三、准备工作

    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摇表,万用表,钳形电流表;吸尘器;热风枪,记号笔,锉刀等;

    备件:风扇过滤网,接触器辅助触头,继电器线圈,热缩管,导电膏。

    人员:不仅需要电工,还需要程序员。因为如果程序员参与,把软件的维护也做起来,可以提前预防消除很多软故障。
四、注意事项
做好规划,制定详细的步骤,按部就班。永远不要相信一拍脑袋一个主意,而是先把所有的方方面面考虑好,拿着规划一步一步做:

1.  安全第一:拆卸设备之前先断电,注意安全;

2.  清洁电柜的时候注意不要把灰弄到到处都是;

3.  动过的所有地方做好标记,注意观察,比如有些线重新接过,有些线鼻子重新压过,需要在设备重新投产后注意观察这些地方是否有问题。
五、数据备份
先备份程序,非常必要,万一哪天设备挂了,如果没有程序,那就抓瞎了,有程序的话顶多换个控制器,所以对于设备维护人员来说,这个是必须会的。

1.  对于需要长期归档的数据(比如军工行业的历史趋势曲线数据),可以将历史趋势数据备份到移动硬盘,然后关闭基于Windows的操作系统,比如带winccintouch的HMI系统;然后再断总电源;

2.  对于有些没法通讯的控制器,比如软启动器,需要手动记录内部的参数,以备不测。

六、系统断电

    数据备份完成后,执行倒闸操作,断电时先断开下面的的各个保护开关;

    再断开总开关(上电时先上控制柜上的总开关,再依次打开下面的各个保护开关);

    安全锁,现场断电后最好安全锁定,防止有人意外送电。
七、外观以及环境检查

    温度环境条件0~40℃

    相对湿度85%以下

    振幅小于0.5mm (10~55Hz)

    无大量灰尘,盐分和铁屑

    24VDC出线电压测量:是否正常范围内

    关电后测试系统绝缘,使用摇表测试设备绝缘情况
八、控制柜清扫

    设备断电,把PLC,变频器等带散热孔的电子元器件遮挡好,最好把PLC模块拆下。

    只能使用吸尘器,不能使用压缩空气吹,因为压缩空气会把灰尘吹到设备内部,并且压缩空气经常含水,进入设备内部会短路。

    吸完后检查接线是否松动。
九、电缆检查

    大电缆是否松动:如果松动,则极易烧坏。

    大电缆接头是否有发黑现象:如果有,则注意检查是否线鼻子没有压紧或者接触电流太大。
十、设备接地检查

    Profibus接地测量:注意查看屏蔽层是否老化,屏蔽层老化,带来接地不好,容易造成Profibus站点丢失。

    模拟量信号接地测量: 原理同上。

    检查接地线有无锈蚀,锈蚀则处理。
十一、接触器检查

    大接触器的安装螺丝以及进出线是否松动

    大接触器触头状态: 主触点是否有烧溶痕迹,检查灭弧罩是否烧黑和损坏

    接触器接线端状态: 是否烧黑

    吸合时间,电压测试: 检查接触器的吸合时间,以及进出线的通断情况

    接触器吸合声音是否正常,无噪音,如何吸合后发出“嗡嗡”的声音,则拆卸检查触头的情况。
十二、铜排检查

    检查热缩管是否破损;

    检查铜排连接情况:如果铜的外观变色,则说明铜排可能过热,如果需要,则拆卸铜排,较平对齐,涂抹导电膏,拧紧。
十三、继电器检查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电磁阀不吸合或者不断开的情况,则按照下面的步骤检查。

a.对应电磁阀的继电器的LED灯是不是亮,亮起表示电磁阀带电,不亮表示没有带电;

b.使用万用表测量继电器的A1,A2引脚是否有电。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电磁阀动作异常,则可以如下操作:

    一般来说只会损坏一副触点,如果继电器有两副触点,一幅损坏,则可以考虑另外一副,比如:现场接线为11-14触点,如果损坏,可以换为21-24。此时把11脚和14脚上的线松开,换到21和24脚即可。

    如果更换触点后还不好使,则可以考虑更换线圈,从不重要的回路上拆下不重要的继电器线圈更换上去即可,插入时注意不要插错方向。
十四、更换过滤网

    根据现场的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更换一次过滤网;

    如果过滤网堵塞,则严重影响设备的散热。
十五、变频器、调功器风扇检查

    检查变频器,调功器风扇运转是否正常。

    检查通风口是否堵塞,如果风扇一开能吹出一股灰,说明需要清扫了。
十六、设备发热检查

    电柜温度

    大电缆以及铜牌温度

    电缆温度

    如果有成像仪最好,没有的话只能拿测温枪了。

定期检查柜内温度,大电缆温度以及现场电缆温度,避免由于灰尘聚集或者其他原因带来电缆以及元器件损坏.
十七、钳形电流表测试
1.一般情况一人操作,一人监护,测量时,手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应保持在10厘米以上。

2.测量前首先估计被测量负载电流大小,电压高低,并依此选择量程。如无法估计时,为防止损坏钳形表,应选择最大量程开始测量,根据读数大小向低档次切换。

3.测量过程中不允许更换量程档位。因为在测量时二次侧相当于短路状态,在测量中切换档位,会造成二次瞬间开路,感应出很高的电压,有可能造成钳形电流表内部绝缘击穿。

4.为减小误差,测量时被测导线应尽量放置在钳形表口的中央位置。测量时钳形口要紧密结合,如有杂音可重新开闭一次,如仍然存在杂音应仔细检查,如有污垢、杂物应消除后,再进行测量。

5.测量结束后,应将量程档位开关置于最高档位,以防止下次使用时由于疏忽大意未选择量程而损坏仪表。

6.钳形表一般用于测量配电变压器低压侧或电动机的电流,严禁在高压线路上使用,以免击穿绝缘触电。
十八、软件维护- PLC诊断缓冲区
1.设备硬件报警记录与整理。

2.设备出现问题不一定会造成设备停机,但是在PLC的诊断缓冲区里面都有记录,因此,定期查看该记录对于设备的维护意义重大。

3.及时的了解出问题的站点,查找原因,及时准备。

4.有人可能说,这玩意看不懂,没关系,可以另存为txt文件发给别人帮忙看看。

关键的诊断缓冲区报警:

A、某个站点丢了;一会又回来了,这种比较危险,需要检查。

比较危险的原因是:有可能是通讯受到干扰或者DP总线接头氧化甚至屏蔽层氧化造成接地不好,现在是有时候丢了,一会又回来了,没准啥时候这个站点就彻底丢了。

B、某个模拟量找不到了,这种也需要注意:

可能的原因是:有可能是模拟量受到干扰,但是总体问题不大。

C、还有一种软件的问题:

类似上面的例子B,只是这种报警是找不到DB块的某个数据,究其原因是软件的指针出问题了,指到一个不存在的地址。

比如DB80只有1000个byte,你编写了一个指针寻址的程序,指到了DBB1000之外,就报错了,如果只是报错还不要紧,就怕直接死循环就挂掉了。
十九、软件维护 - HMI报警
查看设备报警,主要是某些频繁出现的报警,消除这些报警产生的原因:

    比如设备的某个水流开关经常报警,可以拆卸清理;

    比如某个阀门开关时间经常超时,则可以检查是否阀门过度磨损。
二十、PLC配电电池更换
1.在拆装前,应先让plc通电15秒以上(这样可使存储器备用电源中的电容器充电,当断开后,该电容可对PLC做短暂供电,以保护RAM中的信息不丢失);

2.断开PLC的交流电源;

3.打开基本单元的电池盖板;

4.取下旧电池,装上新电池;

5.盖上电池盖板。

注意更换电池时间要尽量短,一般不允许超过3分钟。否则,RAM中的程序将消失。
二十一、放假注意事项
1.放假时可以关闭设备的主电源,但保留照明回路和风扇回路电源

2. 一定打开控制柜通风风扇或者空调;否则遇到阴雨天设备内部会回潮,造成短路。

案例:曾经遇到一次春节,下了几天雨,风扇没开;结果设备内部的PLC内部结露了,电压表,电流表的玻璃内部水珠流下来,上班后开了热风枪吹了好久。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或改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启程智能

关于我们:启程自动化培训 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培训服务提供商

联系电话: 13809869603

培训项目:机器人、PLC系统集成、机器视觉

特色服务:3000平米实训中心 +推荐就业+ 业界领先的课程体系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107汇聚创智园

+老师 微信,了解课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