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C_Power.status = FALSE,轴也可以运动?

楼主(2024-03-18):
有朋友在使用MC_POWER功能块的时候,碰到这种现象吗?

bRegulatorRealState=TRUE

bDriveStartRealState=TRUE

但是,MC_Power.Status = FALSE

其中状态字和控制字都正常,而且可使用MC_MoveVelocity功能块使得伺服运行。

那我们共同来探讨下这种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Bit 12

Generic CiA 402 轴可以正常运动的前提,是轴的状态字以下位要满足条件:

    Bit 0 (ready to switch on)

    Bit 1 (switched on)

    Bit 2 (operation enabled)

    Bit 5 (quick stop)

    Bit 12 (first bit of operation mode specific)

Bit 12 并不是每个驱动器厂家必备的,所以会造成轴无法使得

Axis.SMC3_AxisReadyForMotion =TRUE。

这最终会导致 MC_Power.Status为 FALSE。

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轴的参数,让它在位置模式下不检测BIT12。

    在402轴右侧栏,把bCheckBit12InPositionMode值改为FALSE。

    设定完成后,Axis.SMC3_AxisReadyForMotion在其他bit位正常后,状态即置TRUE,从而,POWER.Status=TRUE,这样就可以按照正常的逻辑进行运控了。

    【视频课程】Codesys V3.5系列入门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SoftMotion软运动控制基础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SoftMotion电子齿轮课程【视频课程】Codesys Library自定义库的制作 Codesys V3.5系列最全免费公开资料汇总
    【0-01】EtherCAT通讯网卡选型
    【1-02】ST语言编程变量命名建议
    【1-03】IDE集成开发环境的语言设置

--------END--------

喜欢本文还请大家分享及右下角“点赞”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