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7-1200 CPU的存储卡?

楼主(2024-03-18):
1. S7-1200 存储卡介绍
S7-1200 CPU 使用的存储卡为 SD 卡,存储卡中可以存储用户项目文件,有如下3种功能:
作为 CPU 的装载存储区,用户项目文件可以仅存储在卡中,CPU 中没有项目文件,离开存储卡无法运行。
在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作为向多个S7-1200PLC 传送项目文件的介质。忘记密码时,清除 CPU 内部的项目文件和密码。
24M卡可以用于更新S7-1200CPU 的固件版本。
图 1: S7-1200 存储卡
怎样插入存储卡:
将CPU上挡板向下掀开,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 MC 卡槽,将存储卡缺口向上插入,如下图所示:
图 2: 插入存储卡
注意
对于 S7-1200 CPU ,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将存储卡插到一个运行状态的 CPU 上,会造成 CPU 停机。
S7-1200 CPU 仅支持由西门子制造商预先格式化过的存储卡, 存储卡订货号如下表所示:
订货号
容量
6ES7 954-8LF01-0AA0
24MB
6ES7 954-8LC01-0AA0
4MB
6ES7 954-8LB01-0AA0
2MB
表 1: 存储卡信息
如果使用 Windows 格式化程序对 SIMATIC 存储卡重新进行格式化,CPU 将无法使用该重新格式化的存储卡。
目前,S7-1200 仍不能使用存储卡实现配方和数据归档这样的高级功能。
2. 存储卡的工作模式
存储卡有2种工作模式:
程序卡:存储卡作为S7-1200 CPU 的装载存储区,所有程序和数据存储在卡中,CPU 内部集成的存储区中没有项目文件,设备运行中存储卡不能被拔出 。
传输卡:用于从存储卡向 CPU 传送项目,传送完成后必须将存储卡拔出。CPU 可以离开存储卡独立运行。
修改存储卡的工作模式:
在STEP 7 Basic 软件的项目视图下,点击左侧的"项目视图“--->"SIMATIC Card Reader" --->您的读卡器型号,如下图所示:
图 3: 项目视图
右击存储卡的盘符(这里是F:),选择“属性”按钮,打开下面窗口:
图 4: 存储卡属性
在“存储卡类型”中选择需要的工作模式,点击“确认”完成设定。
3. 程序卡的不同模式
优点:更换CPU时不需要重新下载项目文件。
3.1 上载用户文件到存储卡
第一步: 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程序卡”模式。建议客户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第二步: 设置 CPU 的启动状态。在"项目树"中右击 CPU 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启动”,此处我们必须选择“暖启动-RUN 模式”。
图 5: 启动
第三步: 将 CPU 断电
第四步: 将存储卡插到 CPU 卡槽内
第五步: 将 CPU 上电
第六步: 在 STEP 7 Basic 中点击下载,将项目文件全部下载到存储卡中。此时下载是将项目文件(包括用户程序、硬件组态和强制值)下载到存储卡中,而不是 CPU 内部集成的存储区中。
完成上述步骤后,CPU可以带卡正常运行。此时如果将存储卡拔出,CPU 会报错,"ERROR"红灯闪烁。
3.2 常见问题
FAQ 1
为什么插上存储卡后 CPU 的“MAINT”灯闪烁,使用STEP 7 Basic下载时提示报错“The download of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failed (0050 -133 2 2458)”?
回答
请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重新使用STEP7 Basic软件将存储卡设置到“程序卡”模式,然后再重复上述步骤。请您也检查存储卡上的拨码开关,检查存储卡是否处于写保护模式。
FAQ2
为什么CPU断电上电后进入停止状态,而不进入运行状态?
回答
原因是 CPU 的启动方式不是“暖启动-RUN 模式”,详细请参考上面“第二步”。
4. 使用传输卡模式
优点: 编程器存在的情况下,传输卡可以向多个S7-1200 PLC 复制项目文件。
4.1 向处于传输模式的存储卡中装载项目
第一步: 按照上面的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 传输卡”模式。建议客户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第二步: 设置 CPU 的启动状态:在"Project tree"中右击 CPU 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启动”,此处我们必须选择“暖启动-RUN 模式”。
第三步: 直接拖拽 PLC 设备到存储卡盘符
图 6: 拖拽
用户也可以直接将一张已经做好的“程序卡”更改为“传输卡”。
4.2 从存储卡复制项目到 S7-1200 PLC
第一步: 将 CPU 断电
第二步: 插卡到 CPU 卡槽
第三步: 将 CPU 上电,用户会看到 CPU 的"MAINT"黄灯闪烁
第四步: 将 CPU 断电,将存储卡拔出
第五步: 将 CPU 上电
FAQ
为什么 CPU 断电上电后进入停止状态,而不进入运行状态?
回答
因为CPU 的启动方式不是“暖启动-RUN 模式”,详细请参考上面“第二步”。
检查第三步,必须拖拽 PLC 项目到存储卡盘符,而不只是程序块等其他项目内容。下载到存储卡中的项目文件有可能不完整,例如缺失硬件组态等。
5. 使用存储卡清除密码
如果客户忘记了之前设定的 S7-1200 的密码,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无法清除 S7-1200 内部的程序和密码,使用存储卡是清除密码的唯一方法。详细步骤如下:
将 S7-1200 设备断电
插入一张存储卡到 S7-1200 CPU 上,存储卡中的程序不能有密码保护
将 S7-1200 设备上电
S7-1200 CPU 上电后,会将存储卡中的程序复制到内部的 FLASH 寄存器中,即执行清除密码操作。
客户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插入一张全新的或者空白的存储卡到 S7-1200 CPU,设备上电后,S7-1200 CPU 会将内部存储区的程序转移到存储卡中,拔下存储卡后,S7-1200 CPU 内部将不在有用户程序,即实现了清除密码。存储卡中的内容可以使用读卡器清除。
注意: 不要格式化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