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ICK-RFID -与西门子PLCProfinet 通信设置

楼主(2024-03-18):
    3.1SOPAS设置

    1. 通信接口选择ProfinetIO

如下图:

2. 设置触发方式

“Parameter---Object Trigger Control”

此处设置方式通Ethernet相同

3. 设置数据输出格式:

“Parameter---DataProcessing---Output Format”

由于PLC端使用的功能块只能接收此格式的数据,因此请务必按此输出格式设置,否则将无法读到标签数据。

注意:点击RSAVG1、RSAVG2、RSAVG3、RSAVG4弹出以下对话框,Format选择Hexadecimal

    3.2 Siemens Step7设置及编程

    1. 硬件组态

设置Profinet IO IP地址

导入GSDML文件(可从Sick网站上下载),并安装:

安装完成后在右侧找到ProfinetIO---Additional Field Devices---IdentSystems---SICK---RFU6XX---RFU6XX HandShake选中后拖到左侧Profinet网络中,

添加ControlBits in, Control Bits Out, 32 Byte Input, 32 Byte Output后保存并下载。

2. 复制Profinet程序并下载

3. 打开OB1,功能块FB74包含以下TriggerOn,TriggerOff,RdTag,WrTag,ComTest,FreeCommand,Reset七种功能

选择M12.0--M12.6中需要执行的功能置1(只能选择一个),再把M10.0置1,即执行了一次所选择的功能,下图以读取标签信息为例:

DB74.DBB86--DB74.DBB100中的即为读取到的标签信息。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