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 FX2N 输入输出如何接线,三菱PLC FX2N接线图,三菱PLC接线图

楼主(2024-03-18):
"1" 处的三个接线端子是基本模块的交流电源接线端子其中 L 接交流电源的火线, N 接交流电源的零线, 〨 接交流电源的地线;

"2" 处的COM是输入端子的公共端,同时当输入端要接传感器时, COM 也与传感器供电的直流电的 0V 相连;

"3” 处的 24+是 基本模块输出的 DC24V 电源的 +24V,这个电源可供传感器使用,也可供扩展模块使用,但通常不建议使用此电源;

"4" 处的接线端子是数字量输入接线端子,通常与按钮、开关量的传感器相连:

"5" 处的 COM1 是第一组输出端的公共接线端子,这个公共接线端子是输出点 Y0、Y1、Y2、Y3 的公共接线端子。

"6" 处是输出点 Y0、Y1、Y2、Y3。

"7” 处的粗线很明显是将第一组输出点和第二组输出点分开。

FX2N 系列 PLC 的输入端是NPN输入,也就是低电平有效,当输入端与数字量传感器相连时,只能使用 NPN 型传感器。而不能使用 PNP 型传感器,FX2N的输入端在连接按钮时,并不需要外接电源,这些都有别于西门子的 PLC.FX2N系

列 PLC 的输入端的接线示例如下图所示:

▲ FX2N 系列 PLC 的输入端的接线示例:可见输入端电源的负极与 COM 公共端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