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信捷XDXL系列PLC软元件的构造{定时器(T、HT、ET)}

楼主(2024-03-19):
1)编号一览

XD/XL 系列 PLC 的定时器全部以十进制来进行编址,各系列的编号请参见对应表格:

系列

名称

范围

一般用

掉电记忆

精确定时

XD1、XD2、XD3

T

HT

ET

T0~T575

HT0~HT95

ET0~ET31

XD5、XDM、XDC、XD5E、XDME

T0~T4999

HT0~HT1999

ET0~ET39

XL1、XL3

T0~T575

HT0~HT95

ET0~ET31

XL5、XL5E、XLME

T0~T4999

HT0~HT1999

ET0~ET39

2)功能

可编程控制器内的累计定时器 1ms,10ms,100ms 的时钟脉冲,当达到所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

普通定时器不设专用指令,使用 TMR 指令进行定时;采用程序存储器内的常用(K)作为设定值,也可用数据寄存器(D)的内容进行间接指定。

如果定时器线圈 T0 的驱动输入 X0 为ON,T0 用当前值计数器累计 10ms 的时钟脉冲。当该值等于设定值 K200 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动作。

也就是说输出触点在线圈驱动 2 秒后动作。驱动输入 X0 断开或停电,定时复位,输出触点复位。

如果定时器线圈 HT0 的驱动输入 X0 为ON,则 HT0 用当前值计数将累计 10ms的时钟脉冲。当该值达到设定值 K2000时,定时器的输出触点动作。

在计算过程中,即使输入 X0 断开或停电时,再重新启动 X0 时,继续计算,

其累计计算动作时间为 20 秒。

如果复位输入 X2 为 ON 时,定时器复位,输出触点也复位。

3)功能设定值的指定方法

指令格式:

指令复位格式:

其中:

S1:定时器(如:T0、HT10)

S2:定时时间(如:K100)

S3:时基(K1—1ms、K10—10ms、K100—100ms)

l 掉电不保持不累计

(1)1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2)1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10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l 掉电保持累计

(1)1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2)1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3)100ms 为定时单位(定时 0.1s)

《常数指定(K)》 《间接指定(D)》

l 注意事项:

(1)定时器无累计、不累计、1ms、10ms、100ms 之分,通过指令形式来做区分;也就是说,同一个定时器既可以作为累积型的使用,也可以作为不累计型的使用,它的时基单位也由指令来指定是 1ms、10ms还是 100ms。

(2)指令的第三个参数时基只能为参数 K1、K10、K100 三种情况,请不要写除此三个参数以外的其它数值或者寄存器;否则,虽然程序可以写入编程软件中,可以下载到 PLC 中,但是定时指令将不会执行。

(3)常数 K 的设定范围、实际的定时器设定值如下表所示:

定时器

K 的设定范围

实际的设定值

1ms 定时器

1~32,767

0.001~32.767 秒

10ms 定时器

0.01~327.67 秒

100ms 定时器

0.1~3276.7 秒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