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的使用“9大忌”

楼主(2024-03-19):
使用WinCC有很多禁忌,违反了它们,可能会导致WinCC运行不正常,而且通常没有挽救方案。以下总结了一些常见的禁忌,引以为戒。

1、计算机名称,变量名称等不要含有特殊字符,包括中文字符

这些特殊字符或中文字符在某些情况下,将无法被WinCC正常解释,可能会导致WinCC运行异常。

在WinCC在线帮助的“使用WinCC〉使用项目〉附录〉非法的字符”中可以找到那些不允许使用的字符。

2、安装WinCC后,不要修改系统时间或时区

    时间作为项目归档数据的重要参数,如果混乱,将导致数据库紊乱。

3、WinCC安装完成后,不要再更改计算机名称

因为WinCC使用SQLServer,更改计算机名称后,并非数据库中关联计算机名称的所有参数都能自动更新,这将导致在某些访问下会出错。如果WinCC安装后,发现计算机名称不符合要求,那就请先卸载WinCC,再卸载SQLServer,然后再重新安装SQLServer和WinCC吧。

4、项目名称及存储项目的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

热线上经常接到WinCC项目无法激活的问题,其原因就是项目路径中包含中文字符。此时只需将项目另存为到纯英文的路径下即可。

5、登录计算机的用户名不要使用中文,密码不要为空

默认情况下密码为空的用户权限受限。虽然可以按照如下设置取消受限,但不建议这么做。

在Windows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本地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中,账户:限制密码为空的账户的访问权限。

6、不要轻易修改操作系统的安全设置,DCOM设置等参数
对于WinCC的分布式应用,以及OPC应用中,这些参数至关重要。如果由于擅自改动无法正常运行,可以按照如下操作恢复即可(适用于WinCC6.2sp2以上的版本):
开始〉程序〉SIMATIC〉SIMATICSecurityControl〉创建设置,单击“应用”按钮即可。

7、不要修改包含siemens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及文件的属性,以及WinCC项目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及文件的属性。

WinCC的运行需要访问一些脚本库,C/S应用下,客户机需要访问服务器的项目文件夹,这些都是建立在共享的基础上的。如果破坏了WinCC为这些操作设置的共享权限,那么访问将失败。

8、除非万不得已,不要使用任务管理器强行关闭WinCC,或者WinCC运行中直接将PC断电。正确做法是在WinCC项目中组态退出运行系统按钮,待WinCC运行系统完全退出,手动关闭WinCCExplorer后,方可关闭操作系统。

如果WinCC长时间没有响应,那么只能强行退出WinCC。此时请观察硬盘状态,待硬盘没有访问操作时,再强行终止WinCC。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WinCC不被损坏。

注:可以在运行中输入reset_wincc.vbs关闭WinCC的运行进程。

9、CCWriteArchiveServer.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解决

在一台电脑上组态完WINCC项目,并运行正常,复制到另一台电脑后,只加载图形系统可以运行,加载报警记录和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后,运行到该程序时,系统提示“CCWriteArchiveServer.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错误信息,但是其他项目运行无任何问题,但是激活运行这个拷贝项目,什么都修好后,运行出现系统提示。以为是消息队列的问题。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组件——>消息队列,将前面的勾去掉,然后,重启计算机后,重新安装一次,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是次拷贝的项目是放在一个中文路径的文件夹,后来直接把项目文件放在根目录,激活运行无此问题了。

本文如果对您有帮助,请转发朋友圈一起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