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NX/NJ控制器Sysmac Studio与EtherCA伺服T从站在线运行

楼主(2024-03-19):
欧姆龙NJ/NX控制器的联机使用方法以及快捷键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ONE 4.27
Sysmac StudioV1.25
选择控制器-同步,同步后会显示控制器与当前本地工程程序及参数比对情况,选择传送到控制器,在提示框选择是进入到编程模式,传送完成后点击是进入到运行模式
1. 如果有多个Kinco伺服从站存在则可回到Ethercat设置页面,选中主站,右键单击重新分配从站节点地址,在弹出的设定地址窗口分配从站地址,一般按顺序依次1-32等!设定好以后点击写入,最后确定写入。
2. 断电重启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重新上电并在线,可以在配置的页面Ethercat监控到从站已经正确连接
12. 如连接出错,则下图方框显示一个叉而非三角箭头点击主站,右键,单击显示诊断/统计信息,可监控网络状态等信息,如果有错误,则可选择工具菜单-故障分析,看到具体错误信息
13. 还可以在IO映射里边看到相应从站读取的从站数据,表示通讯成功
也可以在控制器本体右下角Ethercat端口三个指示灯的状态反应通讯,正确通讯各指示灯状态如下
此时也可在伺服上位软件里边,驱动器-ECAN配置看到成功配置的PDO信息如下图,也可在其它里边看到有无同步数据(非0数据在变化代表有同步数据,且一直在同步更新),同时可以看到伺服驱动器Ethercat状态指示灯为常亮代表为操作状态
以上综合各处信息,代表控制器与驱动器通过Ethercat网络连接成
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