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NJ/NX 控制器高精度压力控制,让你不再“压力山大”

楼主(2024-03-19):
伺服压力技术
/Servo pressure control
什么是伺服压力技术?
主要应用于伺服压力机构,在不降低机械速度的情况下,确保压力贴合目标值,确保压力恒定,在允许的范围内波动,降低不良品率,提升生产节拍。
多种应用场景
OMRON系统配置
OMRON 系统技术优势
1、降低不良率,防止过冲,控制精度高;
2、生产节拍提升,无需减缓速度,速度提升;
3、节省调整时间,编程简化,功能块导入。
拧紧装置案例
如果使用的第三方的驱动?或者使用的是功能较少的电机,是否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呢?
以下通过现场实际案例为大家介绍
客户设备工艺:针对耳机进行恒定压力测试
技术要求:
对耳机进行不同压力大小持续时间20s的测试;
从施加压力到压力恒定在设置值±2%范围内波动的时间在10ms以内;(压力波动小于±2%)
客户方案:
NX控制器+第三方步进电机
普通的伺服电机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扭矩模式3种模式,本次方案的步进电机只有位置模式可以使用,其余两种模式无法使用,因此无法进行速度环和扭矩环的PID控制。
本次测试使用位置进行PID控制,在压力控制过程中,通过NX PLC的同步位置控制指令结合传感器实时检测实际压力值,作用到PID功能块中,实时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调整,进行恒压力控制。
周期同步绝对定位指令
NX PLC自带的PID功能块不是很适合本次测试情况,参数设置不当容易造成报错,所以本次我们使用OMRON二次开发的神经网络PID功能块。该功能块无需调试繁琐的PID参数,只需要调整比例系数K即可,使用方便快捷。
测试过程
1. 硬件连接
2. 控制方案
3. 程序编写
编程一段自动程序,控制电机首先使用绝对运动指令运动到压力安全点,然后进入PID控制,并切换控制方式为同步位置控制,使用PID的运算输出去控制电机的实时运动位置。
到达压力设置值范围以内时,进行计时,计时时间到,控制电机返回压力安全点。由于神经网络PID功能块是增量式PID,所以PID运算结果需要进行累加处理叠加到基础位置中。
根据实际调试情况,最后在PID运算结果上乘以一个系数,系数大小根据实际调试情况微调。
测试结果
根据实际测试,发现在K1值为0.3,K值为0.1时控制效果最好。得出控制曲线如下:
在设置压力为100克时,压力上升时间为10ms,压力值在99.5-100.5之间波动,满足要求
在设置压力为200克时,压力上升时间为9ms,压力值在200.5-199.5之间波动,满足要求。
NX PLC使用神经网络PID对步进电机进行同步位置控制,能够控制压力恒定在±2%以内,对比不做PID闭环控制的情况下,压力波动会在5%以上,该方案满足客户要求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