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NJ与LMD实现EthernetIP通讯

楼主(2024-03-19):
话不多说,以下正文~ 亲测有效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hs2rQ5I

或点击原文

1.打开NJ软件SysmacStudio,使用USB连接

2.  按照LMD电机网段修改NJ的IP地址:192.168.33.2(LMD默认IP为192.168.33.1)

3.   编译程序

4.点击在线,并下载程序

5.打开EIP配置软件NetWorkConfigurator将LMD的配置EDS文件导入

6.选择通讯接口

7.点击在线,软件扫描网络上的EIP设备(LMD的NS需亮绿灯,否则无法在网络中显示),选中TCP:2,点击OK

8.设备被添加进网络

9.先将节点192.168.33.1删除,再双击MDrive手动添加节点

10.改变节点IP地址

11.双击节点192.168.33.1,点击左边向下箭头

12.点击New

13.编辑输入数据链接

14.按照以下顺序添加输入数据链接

15.编辑好数据链接后,进行数据映射

16.编辑输入数据链接

17. 按照以下顺序添加输出数据链接

18. 编辑好数据链接后,进行数据映射,完成后点击Regist

19.完成以上步骤后,点击下载配置到网络,此时会弹出错误提示框,忽略此错误点击Yes进行下载配置

20.下载

21.再次进入SysmacStudio软件进行设定,首先软件在线,然后选择EIP设置

22.右键节点192.168.33.2进行编辑

23.点击从控制器上传将刚刚NetWorkConfigurator软件下载的网络配置读取上来

24.上传配置后会发现有红色部分出现,表明映射的变量没有在程序中添加

25.添加变量,根据手册中数据链接的结构,在软件中添加结构体类型

26.在全局变量中添加变量,变量名与之前红色部分的变量名一致,数据类型为25步添加的结构体数据类型,网络公开设置如下

27.任务设置中添加需要刷新的变量

28.以上设置完成后,再进入EIP设置中查看输入和输出变量已经不再显示红色,表明软件设置正常

29.编译程序,在线,下载

30.运行,点击监视按钮,选择监视(表)1,输入OutPara,将SL赋值10000,电机就可以运行启动

31.在监视1中,输入InPara.C1和InPara.C2可以监视编码器的实时位置变化

PS:以下是正反转运行的Demo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