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2.0 数控编程实战教程,超170小时的系统视频教程在线学习,全是干货!!

楼主(2024-03-19):
点击上方,关注我哈

(文章底部可以评论,欢迎对文章进行点评和知识补充)
文尾有福利!
文尾有福利!!文尾有福利!!!
从事数控工作的新人,多数会被安排从操机学徒做起。
对于新人来说,操机基础性强、操作简单,让有经验的老师傅带一带,短时间内就可以快速上手,算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起点。
但对于老员工来说,技能一直停留在操机阶段,就意味着职业的卡壳和停滞。
操机容易,但上升难啊!而且随着工龄和年龄的上升,数控的老员工都会明显感受到:工资低了、上夜班身体吃力、重点是替代性真的太强了。
以至于行业内常常有老员工自嘲:“数控人员跟着机床走,机走人也走”,也就是说,哪天你操作的这台机床不用了,你的操机生涯也就结束了。
正因如此,无论是基于前辈的警醒,还是自身的危机感,操机学徒力求上进,大多数从业者都会选择学习UG编程进阶。

所以,一些经典性的问题经常成为了操机人员之间的讨论重点:

UG编程难学吗?怎么学习比较好?UG的关键点是什么?

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讲,其实,作为检验UG成功与否的关键,上机实操很重要。

因为编程这一块属于实战级别非常强的技术,要经得起上机的考验;否则动不动就撞机,锣坏工件,撞坏主轴等等。

所以初学UG的人,最好能够在富有行业经验的老师傅带领下,系统化完整性的学习UG内容,做到知识掌握、上机验证两不耽误。

如果你刚好有学习UG的意识和需求,就赶紧坐上UG编程这艘大船,进行全面了解吧!

UG是目前全世界最强大的CAD CAM 集中软件。

它具有人性化的界面设置以及强大的功能,比如强大的建模模块,专业的制图模块,先进的CAM编程模块等。其中NX包括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广泛的产品设计应用模块。

而数控行业作为UG12.0的主要应用领域,想做数控就必须要好好学习UG12.0。

UG-NX数控编程是一门很火的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绝大多数大型公司(包括国企以及中小型公司)都采用UG软件来进行编程,从而达到高效精准快速。

尽管UG在各大工程上用的颇多,但在这个行业很多人对UG数控编程还是无从下手,甚至一问三不知。

很多小伙伴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1、现在做操机,机械式上夜班,看不到希望,想快速往上爬的!

2、现在做杂工(开开阀门,抄抄数据)的操机学徒,想快速提升收入的!

3、现在做编程,但是技术不精,薪资低于7000的!

4、对未来迷茫的人,不知方向的!

5、想通过UG编程自己创业开加工店实现自由职业的!

6、正苦于寻找一套知识理论+工厂实战的全面系统课程,快速入门!

7、目前正在自学UG,遇到问题没人指导的!

如何反转这一尴尬的局面呢?

事实上,学UG编程绝对不仅仅只是学UG软件,更重要的是学做事的方法和思路。

我们来看看拥有16年工作经验的段老师是如何处理的。

段远强

段远强,从事CNC工作16年、编程13年,前后从学徒到操作师傅到CNC编程直到今天,积累了大量的行业经验以及技术,深知学好数控编程不容易,在此为大家分享技术技巧和行业经验,让你能够突破瓶颈,上升一个档次!

老师将通过三大核心内容,带你突破眼前的现状,掌握一技之长,获得大的提升。

1 CNC基础与软件培训

全面认识UG12.0软件及对CNC必备基础知识学习或查漏补缺,从UG、CAD软件安装卸载到各大外挂安装及配置等。

再到建模培训、制图培训、工装夹具设计完整出图流程及工厂里常用专业的UG12.0与CAD2018结合方法出图等实战经验教学,轻松快速入行。

2 编程加工仿真实战

本部分全部采用工厂实战案例直接授课,全面讲解工厂中(三轴、四轴、五轴)编程案例。

毫无保留地分享工厂实战经验,是CNC从业人员重点学习的知识,让你快速地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3 后处理编写与课程总结

这部分主要对后处理编写进行全面剖析,从三轴后处理开始到多轴后处理编写的详细编写过程,以及常见要点分享,最后再对整体课程做总结,全面提升你的专业水平能力和案例实战经验。

课程内容由七大模块组成。

CNC基础铺垫(比如刀具、量具、工装夹具、机床介绍、刀具参数、程序架构、程序原理、手工编程、程序单、图纸入门等)

学前准备(比如软件安装、外挂安装、软件配置、工厂文件管理等)

软件使用之建模培训(从软件的基本操作到直接绘制3D,直接绘制2D,通过草图绘制3D等)

软件使用以及制图培训等知识点的全面讲解,让你快速融入到标准的CNC工作流程当中,吸取讲师多年的行业经验!

第一章:课程的一些基本概况

三分钟了解课程详情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113494330536312833

课程由多个板块知识组成,全长超过170小时,让你全面认识UG,了解CNC工作全流程,涵盖CNC基础知识、曲线曲面的讲解、制图技巧、建模、刀具的运用、编程加工等。

第二章:以多年工厂带学徒经验及十余年行业经验总结归纳出必备的CNC基础知识干货供新老学员随时随地查漏补缺。

第三章:UG-NX、CAD软件安装卸载到各大外挂安装及工厂文件管理、配置等

第四-五章:建模培训、制图培训、工装夹具设计完整出图流程及工厂里常用专业的UG12.0与CAD2018结合方法出图等实战经验教学。

第六-八章:本部分全部采用工厂实战案例直接授课,全面讲解工厂中(三轴、四轴、五轴)编程案例及后处理加工教学,毫无保留的分享工厂实战经验,是CNC从业人员重点学习的知识。(其中包含十余种不同且常见的材料零件编程案例 )

超级详细的课程目录,请查收!

序章:课程宣导片

教程宣导片

第一章:学前须知

课时1:1-1_学前须知-认识UG在各行业中担当的角色

课时2:1-2_课程大纲-从七大模块深度学习并进军UG_CNC行业

第二章:CNC基础铺垫
课时3:2-1_CNC常用刀具之类型清单、规格尺寸、书写形式和工厂排刀
课时4:2-2_CNC刀具参数表(经典)之参数因素分析及模具模架
课时5:2-3_CNC刀具参数表(经典)之模具模仁及模具电极
课时6:2-4_CNC刀具参数表(经典)之铝腔体、铝件、304等零件、POM等软料
课时7:2-5_机加常用量具之钢直尺、塞尺及游标读数量具
课时8:2-6_机加常用量具之螺旋测微量具、量具的维护和保养
课时9:2-7_CNC常用工装之各种虎钳、各种磁盘、三抓卡盘等
课时10:2-8_CNC机床介绍之三轴机床初识及操作面板
课时11:2-9_CNC机床介绍之多轴_四轴、五轴常见机床
课时12:2-10_CNC程序单之必备读懂和书写CNC程序单技巧干货
课时13:2-11_CNC操作流程之段老师独家总结五大步
课时14:2-12_螺纹之基本术语、尺寸、偏差和低孔表
课时15:2-13_螺纹之加工实例、检验方法和入门知识
课时16:2-14_螺纹之英制螺纹底孔表及其加工实例
课时17:2-15_G代码与M代码之必学G00~G99用法和说明
课时18:2-16_G代码与M代码之必学G00~G99用法和说明及简单宏程序
课时19:2-17_CNC手工编程之数控编程原理
课时20:2-18_CNC手工编程之简单宏程序及综合实例
课时21:2-19_机械制图入门之读懂具有代表性常见零件图
课时22:2-20_机械制图入门之国家标准的五大规定
课时23:2-21_机械制图入门之螺纹紧固件及常用件

课时24:2-22_机械制图入门之零件图四大总结与装配图五大总结

第三章:学前准备
课时25:3-1_UG12.0软件的安装与卸载-学会卸载的重要性
课时26:3-2_安装与卸载CAD2018-安装卸载有技巧
课时27:3-3_安装64位PDF高清虚拟打印机
课时28:3-4_安装星空外挂与配置
课时29:3-5_浩强工具安装与卸载
课时30:3-6_NX12.0英汉转换技巧与其它配置
课时31:3-7_键盘鼠标使用-get硬技能提高作图效率
课时32:3-8_UG12.0界面初识-熟知各板块位置做到精准出手
课时33:3-9_用户默认设置-配置出你的个性风格
课时34:3-10_首选项设置-作图背景任你定制出你的渐变色
课时35:3-11_界面定制(工具条模式)之段老师私人角色曝光
课时36:3-12_界面定制(工具条模式)之建模、制图、加工模块定制
课时37:3-13_界面定制(功能区模式)-两大方法七大步骤搞定模块定制
课时38:3-14_界面定制(功能区模式)-加工模块参数配置助你快速编程

课时39:3-15_工厂文件管理-专业师傅文件夹都是这么配置的

第四章:UG12.0软件使用之建模培训
课时40:4-1_文件打开关闭与保存-好的经验真的让你受益匪浅
课时41:4-2_文件导入与导出-理解透彻各大格式属性工作文件无缝对接
课时42:4-3_WCS定向坐标系之建模脑海三维空间初步架构
课时43:4-4_WCS其它坐标系之快速辅助定位
课时44:4-5_只有吃透图层关系方能更快速有条理建模
课时45:4-6_万丈高楼平地起-基准平面与基准轴
课时46:4-7_各种常见创建点方式交叉讲解
课时47:4-8_快速建点之点集创建全解
课时48:4-9_八大直线创建方法及运用
课时49:4-10_圆弧或圆-基础命令要懂得归纳总结出手才能做到快准狠
课时50:4-11_螺旋线与面上曲线之默认去参数与星空外挂去参数对比
课时51:4-12_曲线之文本之直线弧线创建
课时52:4-13_曲线之矩形、多边形、椭圆(不带参)
课时53:4-14_基本曲线之直线、圆弧、圆、倒圆角、修剪、以及编辑曲线参数等功能
课时54:4-15_曲线其它命令之倒斜角、椭圆、样条、艺术样条
课时55:4-16_派生曲线之面上偏置及偏置曲线
课时56:4-17_派生曲线之桥接、简化、投影
课时57:4-18_派生曲线之组合投影及镜像曲线
课时58:4-19_派生曲线之缩放、相交、等参数曲线
课时59:4-20_派生曲线之截面、抽取虚拟曲线、抽取边界
课时60:4-21_学会生成曲线也更要懂得编辑曲线之强大的修剪功能、修剪拐角、分割
课时61:4-22_编辑曲线之其他功能圆角、拉长、长度、光顺
课时62:4-23_曲线实例1之要画图必先读懂图纸
课时63:4-24_曲线实例1之画图思路(总体尺寸→定型尺寸→定位尺寸)
课时64:4-25_曲线实例1之交货前图纸检查三大思路
课时65:4-26_曲线实例2之动手前图纸分析有诀窍
课时66:4-27_曲线实例2之后视图、左视图绘制
课时67:4-28_曲线实例2之前视图、剖视图绘制
课时68:4-29_曲线实例2之右视图及各视图定位
课时69:4-30_曲线实例2之图纸检查
课时70:4-31_草图曲线之点与轮廓_六大学习要点
课时71:4-32_草图曲线之直线与圆弧_三大学习要点
课时72:4-33_草图曲线之其它命令_凸台画图练习
课时73:4-34_草图曲线偏置、阵列、镜像
课时74:4-35_草图来自曲线集的其它曲线
课时75:4-36_草图曲线编辑之参数、修剪、延伸、配方曲线、拐角、移动等
课时76:4-37_草图曲线编辑之偏置、缩放、调整等
课时77:4-38_草图尺寸约束_十二种约束方法归纳
课时78:4-39_草图几何约束之前半部分几何约束之间的魅力
课时79:4-40_草图几何约束之后半部分几何约束之间的魅力
课时80:4-41_草图设置之动画演示尺寸等工具
课时81:4-42_草图实例1之草图命令快速画图
课时82:4-43_草图实例2之不同画图方法熟能生巧
课时83:4-44_草图实例2之细节特征绘制
课时84:4-45_草图实例2之总体、定型,定位尺寸图纸检查
课时85:4-46_曲面之四点曲面、通过点、从极点细讲
课时86:4-47_曲面之编辑调整命令
课时87:4-48_网格曲面之五大重要命令
课时88:4-49_曲面之七大扫掠与三大延伸方法
课时89:4-50_编辑曲面之重点命令学习
课时90:4-51_编辑曲面与插入修剪对比学习
课时91:4-52_曲面实例-二十余种使用场景1
课时92:4-53_曲面实例-二十余种使用场景2
课时93:4-54_基本实体之长方体、圆柱
课时94:4-55_基本实体之圆锥、球
课时95:4-56_重要两大命令之拉伸与旋转
课时96:4-57_五类常规孔与三大槽-画孔槽简单但定位就得了解一下了
课时97:4-58_设计特征以前好用命令-温故而知新,段老师给你总结列出五大命令
课时98:4-59_设计特征其余命令之凸起、筋板和螺纹
课时99:4-60_关联复制之抽取几何特征(细讲)与镜像特征
课时100:4-61_关联复制之三大阵列特征创建
课时101:4-62_三维软件中都非常重要的布尔运算之求和、求差、求交
课时102:4-63_组合其他命令之组合、凸起体、装配切割
课时103:4-64_组合其它之重要命令缝合,修补,连结面
课时104:4-65_修剪体之面或平面及新建平面与拆分体之拉伸与旋转
课时105:4-66_三种抽壳方法与缩放体使用和分析
课时106:4-67_偏置曲面与可变偏置及包容体创建
课时107:4-68_工厂中实体不同的倒角之倒圆角与倒斜角
课时108:4-69_细节特征之边倒圆、面倒圆、样式倒圆命令使用
课时109:4-70_同步建模之移动面与拉出面-拉出你想要的造型
课时110:4-71_偏置区域与调整面大小以及替换面_类似命令归纳总结及少见操作方法超级好用
课时111:4-72_细节特征与重用还有删除面_命令工具对比总结
课时112:4-73_同步建模之相关与尺寸命令使用
课时113:4-74_实体实例1(有CAD)_快速拉伸求和求差轻松搞定零件建模
课时114:4-75_实体实例2(有CAD)_建模虽快也要精准无误get三大检查步骤
课时115:4-76_实体实例1(无CAD)_两大熟悉图纸转化实体零件建模方法
课时116:4-77_实体实例2(无CAD)_实体图纸检查方法之定型尺寸、分析点位等
课时117:4-78_星空外挂之常用工具前半部分
课时118:4-79_星空外挂之常用工具后半部分
课时119:4-80_星空外挂之电极工具前半部分
课时120:4-81_星空外挂之电极工具后半部分
课时121:4-82_星空外挂电极图纸之EDM放电图
课时122:4-83_星空外挂之十余种加工重要工具及系统参数设置等工具
课时123:4-84_星空外挂总结课之设置、电极设定单、自动程序单、Excel等修改
课时124:4-85_浩强工具之模型整理
课时125:4-86_浩强工具之检查输出、设计和编程辅助、相关工具
课时126:4-87_分析命令使用场景及方法系统讲解1
课时127:4-88_分析命令使用场景及方法系统讲解2
课时128:4-89_超级实用工具之对象显示、全部显示、反转显示和隐藏、隐藏四大常用操作方法
课时129:4-90_编辑之移动对象(点线面体)与特征
课时130:4-91_CNC批量零件夹具设计之客户产品工件图纸分析及产品工件建模
课时131:4-92_CNC批量零件夹具设计之V型块进一步优化设计以及立板建模
课时132:4-93_CNC批量零件夹具设计之螺丝压板以及三轴铣床工作台调用

课时133:4-94_装配管理文件_工厂常备技能

第五章:UG12.0软件使用之制图培训
课时134:5-1_段师傅带你绕过装配文件中的“坑”及出装配图纸不可多得的出图经验
课时135:5-2_装配图纸尺寸、序号、名称标注及出组件图纸之底板出图
课时136:5-3_出组件图纸之立板-主图、剖视图、透视图置入及标注尺寸
课时137:5-4_出组件图纸之V型块及固定栓出图
课时138:5-5_出组件图纸之工件产品、压块、焊接件出图
课时139:5-6_检查组件图纸之技术要求注释及工艺要求标注
课时140:5-7_工厂中最常见且最专业的出图方法_UG12.0结合CAD2018出图纸之三大思路
课时141:5-8_UG12.0结合CAD2018出图纸之零件线框置入图框排版
课时142:5-9_UG12.0结合CAD2018出图纸之CAD尺寸及序号标注
课时143:5-10_UG12.0结合CAD2018出图纸之图纸技术要求标注、检查思路及打印方法
课时144:5-11_折弯工件夹具设计思路之工艺标注与绘制三维图
课时145:5-12_折弯工件夹具设计之上下固定板与附图创建
课时146:5-13_折弯工件夹具设计之压条、壁位、螺孔螺母、挂台设计
课时147:5-14_折弯工件夹具设计之各零件配合关系分析与优化
课时148:5-15_折弯工件夹具设计之弹簧设计与整体优化
课时149:5-16_夹具出工程图UG快速导出零件线图
课时150:5-17_夹具出工程图CAD零件线图排布
课时151:5-18_夹具出工程图CAD标注尺寸与注释等
课时152:5-19_夹具之工程图检查

课时153:5-20_夹具结尾课程与UG图框模板修改

第六章:UG12.0软件使用之编程方法培训
课时154:6-1_加工模块介绍_加工口诀五要素
课时155:6-2_加工模块之创建程序与刀具
课时156:6-3_加工模块之创建几何体与方法
课时157:6-4_加工模块之一般钻孔方法打点案例1
课时158:6-5_加工模块之一般钻孔方法打点案例2
课时159:6-6_加工模块之编钻孔攻牙镗孔程序
课时160:6-7_加工模块之高级孔编程方法打点
课时161:6-8_加工模块之高级孔编程钻孔攻牙
课时162:6-9_高级内孔外圆柱编程方法_三轴
课时163:6-10_高级内孔外圆柱编程方法_四轴
课时164:6-11_高级内牙外牙编程方法_三大种螺纹刀轨
课时165:6-12_高级内牙外牙编程方法_多轴编程应用
课时166:6-13_带边界面铣_编程前期准备,刀具刀槽刀盘工序等选择与设置
课时167:6-14_带边界面铣_抬刀优化与刀路布置
课时168:6-15_带边界面铣_检查刀具路径有好方法(填充)
课时169:6-16_带边界面铣_认识顺铣,逆铣重要性
课时170:6-17_带边界面铣_切削零件中的数字刻铣
课时171:6-18_带边界面铣_总结与补充
课时172:6-19_二维刀路第二种方法_平面铣
课时173:6-20_平面铣_外形程序以及内部程序
课时174:6-21_平面铣_凹槽刀路
课时175:6-22_平面铣_光刀程序及刻字程序
课时176:6-23_平面铣总结课程
课时177:6-24_平面文本二维刻字在加工环境中的不同
课时178:6-25_二维编程(mill_planar)其它方法
课时179:6-26_型腔铣课程1
课时180:6-27_型腔铣课程2
课时181:6-28_型腔铣课程3
课时182:6-29_型腔铣课程4
课时183:6-30_深度轮廓铣课程1
课时184:6-31_深度轮廓铣课程2
课时185:6-32_固定轮廓铣课程1
课时186:6-33_固定轮廓铣课程2
课时187:6-34_固定轮廓铣课程3
课时188:6-35_固定轮廓铣课程4
课时189:6-36_三维编程(mill_contour)总结
课时190:6-37_多轴加工理论课程1
课时191:6-38_多轴加工理论课程2
课时192:6-39_多轴编程之可变轮廓铣
课时193:6-40_多轴编程之可变轮廓铣
课时194:6-41_多轴编程之可变轮廓铣
课时195:6-42_多轴编程之深度加工5轴铣
课时196:6-43_多轴编程之多叶片粗加工
课时197:6-44_多轴编程之多叶片粗加工
课时198:6-45_多轴编程之叶片精加工
课时199:6-46_多轴编程之结尾部分

课时200:6-47_多轴编程之旋转底面铣

第七章:UG12.0软件使用之零件编程案例实战
课时201:7-1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绘制3D_(工厂一般做事流程)
课时202:7-2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检查3D
课时203:7-3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工艺分析
课时204:7-4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开粗编程1
课时205:7-5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开粗编程2
课时206:7-6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光刀编程1
课时207:7-7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光刀编程2
课时208:7-8_三轴编程零件案例1【散热片】_结尾部分
课时209:7-9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绘制3D
课时210:7-10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检查与工艺
课时211:7-11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开粗编程1
课时212:7-12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开粗编程2
课时213:7-13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光刀编程1
课时214:7-14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光刀编程2
课时215:7-15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光刀编程3
课时216:7-16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光刀编程4
课时217:7-17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2【底座】_结尾部分
课时218:7-18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检查3D
课时219:7-19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工艺编写
课时220:7-20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面1开粗编程
课时221:7-21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面2开粗编程
课时222:7-22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剩余开粗编程
课时223:7-23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面1光刀编程
课时224:7-24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面1光刀编程
课时225:7-25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面2光刀编程
课时226:7-26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面3光刀编程
课时227:7-27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光刀编程结尾
课时228:7-28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结尾部分(上)
课时229:7-29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3【支架】_结尾部分(下)
课时230:7-30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4【铝框架】_工艺与面1开粗
课时231:7-31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4【铝框架】_面1与面2开粗
课时232:7-32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4【铝框架】_开粗结尾部分
课时233:7-33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4【铝框架】_面1光刀编程(上)
课时234:7-34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4【铝框架】_面1光刀编程(下)
课时235:7-35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4【铝框架】_结尾部分
课时236:7-36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工艺分析
课时237:7-37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盖板开面1粗
课时238:7-38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盖板开面2粗
课时239:7-39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盖板面1光刀
课时240:7-40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盖板面2光刀
课时241:7-41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盖板结尾部分
课时242:7-42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开面1面2粗)
课时243:7-43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开面3面4粗)
课时244:7-44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开面5面6粗
课时245:7-45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面1光刀编程
课时246:7-46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面2光刀编程
课时247:7-47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面3与面4光刀
课时248:7-48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面5光刀
课时249:7-49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壳体面5面6光刀
课时250:7-50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结尾部分(上)
课时251:7-51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结尾部分(中)
课时252:7-52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5【腔体与盖板】_结尾部分(下)
课时253:7-53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6【镭射机夹具工装板、安装座】(白色POM、钢件SKD-11)
课时254:7-54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6【转换块】(钢件D2)
课时255:7-55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6【OM盖板、特大铝板】(红电木、铝件)
课时256:7-56_三轴零件编程案例6【电路板底座、大波峰底板内框、插头地板】(合成石、钛合金、特殊结构)
课时257:7-57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工艺分析
课时258:7-58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开粗
课时259:7-59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光刀1
课时260:7-60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光刀2
课时261:7-61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结尾部分(上)
课时262:7-62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结尾部分(中)
课时263:7-63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7【定轴】_结尾部分(下)
课时264:7-64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工艺与编程准备
课时265:7-65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开粗1
课时266:7-66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开粗2
课时267:7-67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开粗3
课时268:7-68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开粗4
课时269:7-69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光刀1
课时270:7-70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光刀2
课时271:7-71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光刀3
课时272:7-72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8【转子】_结尾部分
课时273:7-73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工艺与编程准备
课时274:7-74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开粗1
课时275:7-75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开粗2
课时276:7-76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开粗3
课时277:7-77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开粗4
课时278:7-78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开粗5
课时279:7-79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光刀1
课时280:7-80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光刀2
课时281:7-81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光刀3
课时282:7-82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光刀4
课时283:7-83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9【转心轴】_结尾部分
课时284:7-84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多轴案例绘图1
课时285:7-85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多轴案例绘图2
课时286:7-86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工艺与编程准备
课时287:7-87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开粗1
课时288:7-88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开粗2
课时289:7-89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光刀1
课时290:7-90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光刀2
课时291:7-91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光刀3
课时292:7-92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0【灯罩】_结尾部分
课时293:7-93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多轴案例绘图(上)
课时294:7-94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多轴案例绘图(下))
课时295:7-95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绘图与工艺
课时296:7-96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开粗1
课时297:7-97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开粗2
课时298:7-98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开粗3
课时299:7-99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FEM10光
课时300:7-100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FEM10光与孔
课时301:7-101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REM4开粗1
课时302:7-102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REM4开粗2
课时303:7-103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FEM4精修
课时304:7-104_四轴零件编程案例11【段老师精心的综合设计案例】_结尾部分
课时305:7-105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五轴定轴编程
课时306:7-106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编程前准备
课时307:7-107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工装等编程
课时308:7-108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中板编程
课时309:7-109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固定板编程
课时310:7-110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面1开粗
课时311:7-111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侧面开粗1
课时312:7-112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侧面开粗2
课时313:7-113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面1精修1
课时314:7-114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面1精修2
课时315:7-115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面1精修3
课时316:7-116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侧面精修1
课时317:7-117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侧面精修2
课时318:7-118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侧面精修3
课时319:7-119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结尾部分(上)
课时320:7-120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2【铝壳体】_结尾部分(下)
课时321:7-121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3【丹炉】_工艺与编程前准备
课时322:7-122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3【丹炉】_开粗
课时323:7-123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3【丹炉】_光刀1
课时324:7-124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3【丹炉】_光刀2
课时325:7-125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3【丹炉】_光刀3
课时326:7-126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3【丹炉】_结尾部分
课时327:7-127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艺与编程前准备
课时328:7-128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装等编程(上)
课时329:7-129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装等编程(下)
课时330:7-130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件开粗1
课时331:7-131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件开粗2
课时332:7-132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件开粗3
课时333:7-133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件光刀1
课时334:7-134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件光刀2
课时335:7-135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工件光刀3
课时336:7-136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结尾部分(上)
课时337:7-137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4【钻头套】_结尾部分(下)
课时338:7-138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5【企鹅】_工艺与编程前准备
课时339:7-139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5【企鹅】_工件开粗1
课时340:7-140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5【企鹅】_工件开粗2
课时341:7-141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5【企鹅】_工件光刀
课时342:7-142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5【企鹅】_结尾部分(上)
课时343:7-143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15【企鹅】_结尾部分(下)
课时344:7-144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工艺与编程前准备
课时345:7-145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开粗1
课时346:7-146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开粗2
课时347:7-147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开粗3
课时348:7-148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光刀
课时349:7-149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结尾部分(上)

课时350:7-150_五轴零件编程案例6【刺球】_结尾部分(下)

第八章:UG12.0后处理编写
课时351:8-1_UG12.0三轴后处理编写课程1
课时352:8-2_UG12.0三轴后处理编写课程2
课时353:8-3_UG12.0三轴后处理编写课程3
课时354:8-4_UG12.0三轴后处理编写课程4
课时355:8-5_UG12.0四轴后处理编写课程1

课时356:8-6_UG12.0五轴后处理编写课程1

第九章:课程总结
课时357:9-1_UG12.0_CNC编程实战经典教程课后总结

上下滑动查看完整目录▲

通过课程,你将学到资深行业CNC师傅近十年工作经验心得,全面学习CNC基础必备理论,快速提高专业素质。(视频讲解+知识点再拓展全面掌握)

掌握UG12.0出完美工程图,工装夹具设计,模具设计,零件编程,批量编程,三轴、四轴、五轴编程,后处理编写等实战技巧。

从十余种不同且常见的材料零件编程案例中学会轴编程方法技巧,两套工装夹具学会完整出图的详细步骤,一套完整的模具案例学会模具设计流程和技巧。(所有案例模型源文件及工程图+工艺处理PDF一并打包分享)

那么这套课程对学员有什么要求吗?适合零基础学员吗? 这是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UG_CNC编程入门到入行再到精通的综合性教程,包括CNC基础,软件培训,CNC编程,后处理加工等。
对于喜欢机械行业或想从事数控行业的学员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非常适合零基础学员,完全从0到1的系统教学。 段老师的教学授课有什么特色?我能跟上他的教学步伐吗?
这是一套原创的系统课程,覆盖众多行业知识点、工厂实战应用知识,并有讲师经验分享,全面为你保驾护航。

不管是CNC理论也好,软件培训也好,CNC编程及后处理编写也好,都是从基础讲起。
我常跟我的学徒们说,所有的建模问题百分之99都是基础没打牢,包括编程。地基没打好又怎么建高楼大厦呢。
所以只要学员鼓足信心,认真的学,是一定可以系统掌握的,而且,课程主要针对数控行业授课,这样大大的简化了UG软件培训知识,只学有用的,要用的,这样也降低了学员的学习难度,精准提升,快速入行。 课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办? 本课程会建立教程售后群,学员的疑问讲师会一一解答,确保学员的学习过程畅通无阻,教会学员一种解决方式,而不仅仅只提供一套教程。
不想加群也可以直接在课程答疑区提出问题,主编及讲师会在24小时内回答你的疑问。
此外,课程还有配套工程文件提供下载, 能够让你边学边练习!(认真学)你一定能学会!

那么这套课程贵么?
线下的模式通常只有你自学到一定的水平,再去实践,靠自己慢慢的摸索。这样的节奏不仅慢,还很容易掉坑。
学习本套课程相当于有一位导师,帮你挑出最核心的内容,让你避免走弯路,快速进入数控行业。
基础入门:带领大家了解并掌握UG-NX软件,快速熟悉CNC行业
项目实战:七大模块和一系列工厂实战编程案例毫无保留讲解
核心知识:CNC基础,建模,工程图纸,工装夹具设计,编程加工,后处理
快速入行:全面了解工厂实战流程,掌握零件建模及编程加工

现在报名课程,还能获得大额优惠券哦!

超170小时的系统教程只要599元,现购满500即可享受满减¥150的优惠,课程最终到手仅需¥449!

【扫码立即抢¥150教程优惠券】▼

优惠券发放数量有限,想学习的不要犹豫啦!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购买学习本课程

点击[阅读原文]立即学习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