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iemens PLC程序简易修改调试方法经验反馈

楼主(2024-03-19):
Siemens PLC程序简易修改调试方法经验反馈

一、打开程序文档,如xxx.smart,若无程序则打开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

二、与PLC建立通信:

如图:

1、点击1通信,弹出通信窗口;

2、在通信接口选择目前计算机连接到PLC使用的3网卡,再点击2查找,等待电脑搜索到PLC。

3、搜索到PLC后在4找到CPU栏显示出搜索到的PLC。

4、点选4中的PLC,点击6指示灯闪烁,PLC的RUN/STOP/ERROR灯会闪烁,以确认此IP对应的PLC,也可根据6上的MAC地址与PLC网口上所标识的MAC是否一致进行判断。

5、若知道PLC的IP地址,也可点击添加PLC,输入PLC的IP地址,在添加PLC一栏会显示出添加的PLC。

6、点击需要通信的PLC,以192.168.10.2为例,点击7确定。若PLC连接成功,则在软件下方显示“已连接192.168.10.2”。

7、若连接失败,而点击闪烁指示灯PLC也有反应,则检查上位机软件是否打开,若已打开则将其关闭,或检查是否有其他程序与其连接,有则关闭,如果还是不行,则可能计算机的IP地址与PLC的地址不在一个网段。

计算机IP地址设置:

如图:

1、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连接(操作系统不同有可能有区别);

2、在选择与PLC连接的网卡(如1 dynadock Ethernet),单击右键,选择属性;

3、在弹出的串口双击2 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

4、点击使用下面的IP地址,填入与PLC网段相同且不与网络上的IP重复的地址,子网掩码使用默认的255.255.255.0即可,默认网关和DNS服务器可不填。

5、点击确定。

6、可按组合键WIN+R,弹出运行窗口,输入CMD,点回车,弹出的窗口输入ping 192.168.10.2,再点回车,检查本机与PLC是否连通。

7、以上设置完后,再重复前面的步骤,直至程序与PLC通讯成功。

三、确认程序是否与PLC上运行的程序一致,在操作前最好先进行备份。

点击调试〉程序状态,若打开的程序与PLC内的程序时间戳不一致则点击弹出窗口的比较按钮,显示已通过则表示打开的程序与PLC内部程序一致。若显示XXXX不同,则表示某些程序段与PLC程序不一致。

四、程序上传(从PLC将程序上传至电脑)

PLC程序不一致或无程序时可使用上传功能获取PLC中的程序,注意:打开带注释的程序时使用上传功能可将打开的程序的符号表与注释和PLC内的梯形图与点位相匹配,否则上传的程序将不带注释。使用上传功能前最好对先对程序进行备份。

1、点击1 PLC;

2、点击2上传,弹出是否保存,一般情况下点否;

3、弹出的上传窗口中,勾选3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程序块是程序逻辑,比如梯形图等;数据块存储的是变量的初值,PLC上电时会将初值赋值到变量中;系统块是CPU或扩展模块的设置,如上电时的运行状态等;)

4、点击4上传,显示上传完成后表示程序上传成功,点击关闭;

五、运行中编辑

若目前下位机程序正在运行,或者系统中已设定某些重要参数,不方便改动,则最好使用运行中编辑功能,运行中编辑只能改变程序块,不会对内存中目前的数据造成影响,PLC不会进行一次暖启动;

1、点击1调试,再点击2运行中编辑;

2、弹出是否保存,一般情况下选择否,在操作之前最好先保存;

3、弹出上传窗口,点击3上传;

4、上传完成后可进行修改;

注意,运行中编辑与程序上传功能上传后的程序有差别,区别主要是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上,运行中编辑的上升下降沿上方有数字,表示的是上升下降沿的存储位,用于保存上个周期的RLO,如果需要添加上升沿或下降沿则需要填入一个不重复的数字,具体方法见六;

六、程序修改

程序修改工具栏:

1、插入分支,点击

,点击此按钮可以插入一个分支,具体效果如图:

修改前:

修改后:

2、插入向下垂直线,点击

,若插入垂直线位置下方无连接点,则效果与1相同,若下方有连接点,则会与下方连接点相连,如图:

修改前:

修改后:

3、插入向上垂直线,点击

,效果与2类似,用于闭合分支;

4、插入水平线,点击

,会在在选择的触点前插入空白直线,方便在其中插入触点:(注意:若点击插入水平线后,所选择的触点被覆盖,则可先按快捷键Ctrl+Z撤销,然后点击键盘上的Insert键,即可将替换模式变成插入模式)

修改前:

修改后:

5、鼠标连线,有时可以使用鼠标方便地连线,如连接图中的1、2点,则鼠标左键依次点击1和2,中途不松开即可;(能流,梯形图中的能流可以理解为电流流动方向,现实中不存在,方便理解。左边是母线,母线电流从左至右,上下流动,经过触点时根据现有变量情况判断其通断状态,程序段尾部为线圈或程序框,根据其输入的状态执行指令)

6、插入触点

触点主要包含常开常闭,数值比较,上升下降沿几大类,具体功能可点选触点,按F1,查看帮助;

例如插入常开触点,符号为always_on

在需要插入触点的位置点击插入触点,选择常开触点,然后输入符号名称Always_On,点击回车即可。

7.插入线圈

线圈用于执行输出,一般常用的是输出-( ),置位-(S),复位-(R),step7中线圈必须放置在程序段尾部。

以置位M24.0为例

选择需要插入线圈的位置,点击插入线圈,弹出窗口选择S,上方输入M24.0,下方输入1,若输入2则会置位M24.0和M24.1,以此类推。

如图:

8、插入程序框

,程序框主要用于改变数值,调用子函数等,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要注意的是,除子程序外,一般的程序框都有ENO输出,其状态与程序框的EN相同,故除子程序外的程序框都可插入程序段中间。

七.程序下载

程序修改完成后,需要下载至PLC,执行更改。

1、点击1 PLC〉2下载;

2、程序先会编译,编译成功后进入下一步,若编译失败,则需要检查错误位置;

3、编译成功后若之前PLC与电脑已连接成功则会弹出下载窗口,若未成功则参考一的内容;

4、勾选所需要修改的3块,点击4下载;

5、下载成功后关闭;

八.在线调试

在线调试包含程序状态调试与图表状态调试;

程序状态调试:

在程序与PLC内部一致时,点击1调试〉2程序状态即可进入程序在线调试,此时程序编辑处3连线变成蓝色或者灰色,蓝色表示接通,灰色表示断开;

在1符号或地址处单击右键,选择2写入,可以写入数值,从而进行调试;

在弹出的窗口中,是位符号时,输入ON/OFF或者TRUE/FALSE或者1/0都可以,数则输入相应其能表示的范围内的数值即可;

通过观察程序状态,可以方便了解程序执行情况,利于排除故障;

图表状态调试:

首先确保状态图表已打开,若未打开则图表状态按钮为灰色,需要打开4状态图表;

点击1调试>2图表状态,此时会实时显示6对应地址的8值;

格式7一栏可以改变该地址显示的数据类型,如二进制、十六进制、有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实数等,可根据需要进行切换;

在9新值一栏填入数值,再点击5写入按钮即可将新值写入PLC,不填则表示不进行操作;

在9新值一栏填入数值,点击3强制按钮,则不管程序运行状态,该符号始终保持此状态,进行此操作时务必要保证设备的安全(强制只对I、Q有效);

九.其他功能

1、RUN、STOP,用于切换PLC的运行状态,若PLC处于STOP状态,则程序不会执行;

2、PLC诊断,点击PLC诊断可以获取PLC和扩展模块目前运行状态,了解其是否有故障,工作是否正常等;

3、暖启动,点击暖启动,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重新启动,系统将完全重启,效果与断电后重新上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