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X/NJ编程软件Sysmac Studio的EtheCAT新建工程

楼主(2024-03-19):
    欧姆龙NJ/NX控制器的联机使用方法以及快捷键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ONE 4.27

    Sysmac StudioV1.25

一 新建工程

1.      复制Kinco伺服的设备描述文件Kinco_servo.xml文件拷贝到NJ系列编程

   软件Sysmac Studio的安装目录下,如:

   C:\ProgramFiles\OMRON\Sysmac Studio\IODeviceProfiles\EsiFiles\SystemEsiFiles

当右侧工具栏找不到Kinco的从设备时,可将xml文件添加至

C:\Program Files\OMRON\SysmacStudio\IODeviceProfiles\EsiFiles\UserEsiFiles

如需添加或变更xml文件,请先退出Sysmac Studio,文件在重启SysmacStudio后才会生效。

2.      用标准网线连接电脑和NJ系列控制器EtherNet口,打开Sysmac Studio软件,点击新建工程,选择所连控制器型号及版本信息(在控制器产品标签可以找到),命名一个工程名字,点击创建新建一个工程。

3.      建立工程后,双击左侧“配置和设置”中的“EtherCAT”,出来主站视图后,对右侧主站参数进行设定(该处参数一般默认设定即可)

击快速加入 VIP社区

4.      在右侧工具箱下方找到Kinco从站,右键点击插入添加所连Kinco从站(实际所连几个插入几个),添加从站后主视图区域以及左侧配置区域都会显示从站并分配了节点地址,如下图(测试以单轴为例)

5.      单击从站对从站参数进行设定,一般而言,下图所示方框内默认参数即可满足基本运动控制需求,如果是多个从站参数进行设置,可以设好一个从站参数后右键进行复制-粘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