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 NJ501 与KEPServer OPC UA 通讯的具体设置办法

楼主(2024-03-19):
欧姆龙NJ501PLC 内置OPC服务器,可使用KEPServer OPC客户访问PLC内部数据,下面对通讯设置方法进行讲解。

PLC端设置方法

1、EthernetIP设置

2、变量设置

需要读取的变量设置必须是公开的

3、程序编写

使用建好的变量写一端测试的程序

4、OPC UA设置

使用OPC UA服务器,设置号端口号

5、OPC UA设置

鼠标右击OPC UA服务器设置

在安全策略中可以使用加密方式,也可以使用不加密方式,另外也可以添加用户,进行密码和权限设置。

至此,PLC部分的设置完成,接下来设置KEPServer部分。

KEPServer端设置方法

1、通道设置

KEPServer新建通道的方法就不再赘述,刚开始影响通讯的是端点的IP地址和端口号要仔细核对是否和PLC端的一致,安全策略可以暂时选择无。

2、设备设置

在新建设备时,最主要的是进行标记导入,选择公开的变量,没有公开的变量在导入时是没有的

可以选择需要的变量进行显示

至此,KEPServer 部分的设置完成,接下来打开客户端就可以查看读取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