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J控制器(PLC)PID指令应用——膜、布类裁切机的恒...

楼主(2024-03-19):
欧姆龙NJ控制器(PLC)PID指令应用
某项目需要设计一台PP(半固化树脂玻纤片,下同)裁切机,PP裁切定长用伺服输送辊拉取,pp卷送料速度由变频器输送控制,气缸摆杆连接定位器作为模拟量反馈控制变频器输出。这样使pp卷基本达到恒张力运行,提高裁切精度。
常见的张力控制方式有三种:
1、编码器反馈+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执行+弹簧拉力;
2、伺服编码器反馈+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执行+伺服力矩;
3、模拟电位器反馈+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执行+气缸拉力/重力摆杆等。
以上第三种由于比较经济,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较为常见。
PID基本原理:
1、测量值PV(%)=当前模拟量值/模拟量行程*100;
2、设定目标值SP(%)=摆杆角度百分比,0%~100%(触摸屏设置);
3、执行系数=(目标值SP-操作量MV)/100;
4、输出频率=预设频率+预设频率*执行系数。
一、硬件配置/组态
1、打开欧姆龙“Sysmac Studio”软件,点击“新建工程”。
2、在“工程属性”处,设置工程名称、作者、注释、类型等,设备类型选择“控制器”,选择对应设备型号与版本。
3、添加模拟量输入模块CJ1W-AD041-V1。
4、鼠标左键点击模块可以,修改设备名称和单元号(单元号要与实际拨码号一致),点击“编辑特殊单元设置”或右击模块选择“编辑特殊单元设置”,可以进入模块参数设置页面。设置好参数后,点击“传送到控制器”,把参数下载到PLC中。
三、编写程序
2、程序写在开头的,不一定是最先写的程序,只是PLC首先要执行的程序。运行中设定参数和初始化参数是两个结构体数据类型,参考指令手册设定其中的必要参数。
1、PIDAT指令各引脚定义,可以自动调谐,也可以手动调谐。
3、设计算法(公式),边调边改。程序不是会不会写,而是会不会调,别人问你会不会写,就说会好了,毕竟它是调试出来的,反复测试出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