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J系列PLC之间/NX系列PLC之间通讯

楼主(2024-03-19):
一、创建PLC项目文件
1、创建NJ501-1300项目文件。在全局变量中创建两个变量,设置变量的数据类型、网络公开模式。如图1
图1
重点:网络公开模式有不公开、公开、输入、输出。不希望外部通讯访问变量时选择不公开,相反选择公开。希望外部通讯对变量进行输入选择输入,相反选择输出。
2、创建NX1P2-9024DT项目文件。在全局变量中创建两个变量,设置变量的数据类型、网络公开模式。如图2
图2
重点:NJ501-1300全局变量中选择输入网络公开模式,用来接收NX1P2-9024DT全局变量中选择输出网络公开模式的变量。相反NJ501-1300中选择输出网络公开模式的变量是输出到NX1P2-9024DT全局变量中选择输入的变量。
2、导出全局变量
1、将NJ301中的变量导出。
选择工具--导出全局变量--NetworkConfigurator。选择要导出的变量表存储地址和变量表的名称。参图3。
图3
下图是变量表的存储和命名。图4
图4
2、将NX1P2中的变量导出。
选择工具--导出全局变量--NetworkConfigurator。选择要导出的变量表存储地址和变量表的名称。参图5。
图5
下图是变量表的存储和命名。图6
图6
三、NetworkConfigurator中创建项目
1、网络连接的修改
单击Option--Select Interface--Nj/NX Seriers Ethernet Direct I/F.
选择Ethernet直连的方式。见图7.
图7
2、添加设备
在左侧设备栏,双击双击下NJ501-1300 Rev 2图标文件,将NJ501-1300添加到设备网络中。相同操作将NX1P2--9024DT添加到网络中。见图8
图8
3、修改设备IP
按照在SysmacStudio中设置的PLC的IP地址,对网络中的设备修改相同的地址。保证两台PLC在同一个网段中。参图9,在Sysmac中设置PLC的IP地址。
图9
设置NetworkConfigurator网络中设备的IP,见图10。
图10
四、添加变量
1、添加NJ501-1300的变量表。
双击设备图标--TafSets--To/FromFiles--ImportFiles--选择变量表--打开。见图11.
图11
2、导入NX1P2的变量表
图12
3、编辑设备变量
双击设备图标--Connections--选择要添加到NJ501下的设备--选择向下箭头。见图13
图13
编辑连接变量。双击设备NX1P2--选择NJ501接收数据变量--选择NX1P2输出数据变量--OK。见图14
图14
相同方式将NJ501-1300添加到NX1P2中。见图15,图16.
图15
图16
4、下载配置文件
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Downlord,在弹出的窗口点击 ,是。见图17,图18。
图17
图18
注意:下载完成后,需要断电重启设备。
五、通讯测试
打开两个项目的监视窗口,分别选择输入和输出变量的第一个整型变量。见图19,图20。分别给输出变量写入一个数值。NJ501-1300中变量OUT501_INT[0],写入100。NX1P2中OUT变量OUTNX1_INT1[0]写入55
图19
图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