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J/NX控制器的联机使用方法以及快捷键

楼主(2024-03-19):
Sysmac Studio是一个提供整合开发环境的软件,可针对NJ/NX系列CPU单元及NY系列工业PC为主的机器自动化控制器、EtherCAT从站等进行设定、编程、调试、维护。Sysmac Studio软件的工具栏图标的含义快捷键:

图标

功能

功能描述

剪切

快捷键Ctrl+X,对选中的对象进行剪切操作

复制

快捷键Ctrl+C,对选中的对象进行复制操作

粘贴

快捷键Ctrl+V,对选中的对象进行粘贴操作

删除

快捷键Delete,对选中的对象进行删除操作

撤销

快捷键Ctrl+Z,撤销操作

重做

快捷键Ctrl+Y,重做操作

帮助

与快捷键F1有点区别,调出软件的使用帮助

输出窗口

快捷键Alt+3,显示输出窗口,可以查看操作的结果

编译窗口

快捷键Alt+6,显示编译窗口,查找编译结果

交叉索引窗口

快捷键Alt+5,显示交叉索引窗口,查找程序

监视窗口

快捷键Alt+4,显示监视窗口,监视变量

监视标签页

没有快捷键,显示监视标签页,对数组和结构体枚举体进行监视

微分监视器

快捷键Alt+9,对BOOL量进行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监视

查找和替换

快捷键Alt+7,对工程进行查找和替换操作

故障分析

显示故障分析窗口,进行报警查看和复位报警

编译控制器

快捷键F7,对控制器进行编译

在线

快捷键Ctrl+W,执行PLC在线

离线

快捷键Ctrl+Shift+W,PLC离线操作

监测

对PLC进行监测,可以执行监视的操作

停止监测

停止对PLC在线监测

运行模式

快捷键Ctrl+,3,将PLC变更为运行模式

编程模式

快捷键Ctrl+1,将PLC变更为编程模式

同步

快捷键Ctrl+M,同步程序

下载

快捷键Ctrl+T,下载程序

上传

快捷键Ctrl+Shift+T,上传程序

缩放合适大小

快捷键Alt+↑,将编程界面缩放到合适的大小

放大

快捷键Alt+→,放大编程界面

缩小

快捷键Alt+←,缩小编程界面

重置缩放

快捷键Alt+↓,重置界面的缩放

NJ系列控制器程序下载

1. 安装欧姆龙Sysmac Studio自动化软件,打开图示软件

2. 打开软件后,主界面如下

3. 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通讯连接

4. 选择在线—连接到设备,选择设备—控制器,连接类型—Ethernet-Hub连接,连接设置是设置所连接PLC对应的IP地址。DL印刷机的PLC IP地址是192.168.250.1,测试机的PLC IP地址是192.168.250.5。

5. 需要更改电脑的IP地址,保证电脑和PLC在同一个网关,进入网络属性—修改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使用下面的IP地址—IP地址:192.168.250.**,子网淹码:255.255.255.0。

6. IP地址设定成功后,点击连接按钮,会自动连接到PLC,并更新程序。

7. 点击文件—导出,即可完成程序下载。文件—导入,即可上传程序。

8. 更换驱动器,下载驱动器参数,在配置和设置--EtherCat--节点**(相对应的驱动器)--右击在线--箭头--参数

9. 注意事项:需要先把旧驱动器的参数上传,然后导出到电脑,更换新的驱动器后导入参数,从电脑上把参数下载到驱动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