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J/NX系列与步科Ethercat伺服通讯MC_Home原点模式介绍

楼主(2024-03-19):
欧姆龙NX/NJ编程软件Sysmac Studio的EtheCAT新建工程
Sysmac StudioV1.25
Sysmac Studio软件原点模式介绍
A:伺服驱动器端DIN口定义快速捕捉功能如下图所示。必须!!将DIN2定义为快速捕捉1,DIN3定义快速捕捉2,这样输入状态0x60FD00的bit17和bit18正好对应快速捕捉1以及快速捕捉2。(如用不到快速捕捉2,可取消设置)
B:在轴基本设置中添加输出,输入映射对象。使用欧姆龙MC_Home原点复位指令时,必须要映射60B8,60B9以及60BA三个对象,未进行这些设置时,PLC将报警过程数据对象设置不足0x3461错误。
捕捉功能0x60B800说明
Bit
数值
说明
快速捕捉1无效
快速捕捉1有效
单次捕捉,仅对位置进行单次捕捉,如需再次触发快速捕捉1捕捉位置,需先将bit0复位→置位。
连续捕捉,对位置进行连续捕捉,每次触发快速捕捉1信号都会捕捉位置,无需对bit0复位置位。
快速捕捉1使用外部信号进行触发
快速捕捉1使用z信号进行触发
-
无
快速捕捉1上升沿无效
快速捕捉1上升沿有效
快速捕捉1下升沿无效
快速捕捉1下升沿有效
6,7
-
无
快速捕捉2无效
快速捕捉2有效
单次捕捉,仅对位置进行单次捕捉,如需再次触发快速捕捉2捕捉位置,需先将bit0复位→置位。
连续捕捉,对位置进行连续捕捉,每次触发快速捕捉2信号都会捕捉位置,无需对bit0复位置位。
快速捕捉2使用外部信号进行触发
快速捕捉2使用z信号进行触发
-
无
快速捕捉2上升沿无效
快速捕捉2上升沿有效
快速捕捉2下升沿无效
快速捕捉2下升沿有效
14,15
-
无
捕捉功能0x60B900说明
Bit
数值
说明
快速捕捉1无效中
快速捕捉1有效中
快速捕捉1或z信号上升沿捕捉未完成
快速捕捉1或z信号上升沿捕捉已完成
快速捕捉1或z信号下降沿捕捉未完成
快速捕捉1或z信号下降沿捕捉已完成
3-7
-
无
快速捕捉2无效中
快速捕捉2有效中
快速捕捉2或z信号上升沿捕捉未完成
快速捕捉2或z信号上升沿捕捉已完成
快速捕捉2或z信号下降沿捕捉未完成
快速捕捉2或z信号下降沿捕捉已完成
11-15
-
无
C:除上述三个对象,还需要添加数字输入的映射,通过60FD来传输相关的信号,请参照下图设置数字输入。
Home swich为欧姆龙的近原点输入信号,对应KINCO伺服的原点信号
External Latch Input1为原点输入信号,对KINCO应伺服的快速捕捉1
Positive limit switch为正限位信号,对应KINCO伺服的正限位
Negative limit swich为负限位信号。对应KINCO伺服的负限位
捕捉功能0x60FD00说明
Bit
数值
说明
负限位信号输入有效
负限位信号输入无效
正限位信号输入有效
正限位信号输入无效
原点信号输入有效
原点信号输入无效
快速捕捉1信号输入有效
快速捕捉1信号输入无效
快速捕捉2信号输入有效
快速捕捉2信号输入无效
D:共有10种原点复位模式,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复位模式,通过原点返回设置界面设置原点复位方法。详细参数解析请参考欧姆龙NJ使用手册。
伺服找原点的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具体设置请参考控制器的使用手册,
因回原点指令为CSP模式指令则电机原点返回速度Velocity约等于:334000/65536*60s=306RPM
E:通过MC_Power使能驱动器后,通过给MC_Home指令块Execute一个上升沿信号触发执行,以下是完成回原点的指令状态。
F:本次采用的原点返回方法为使用原点接近输入OFF。也就是触发Home指令后电机以原点返回速度运行,在触碰到原点信号上升沿后切换为原点返回接近速度运行,在遇到原点信号下降沿后触发快速捕捉1即可找到原点。如电机处于其他位置,kinco伺服驱动器的DIN输入完整定义如下:
G:E:通过Sysmac Studio软件工具栏中的控制器—MC监测表可以监控伺服驱动器所以的运行状态,驱动器当前工作模式,实际位置,实际速度等。在MC监控表中可以监控轴端最终的回原状态,当无法成功回原请参考步骤C检查数字输入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