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新时达运控】欧姆龙NJ控制器选型实例

楼主(2024-03-19):
广 告

某客户PCB水平线的自动放板机项目,采用2轴伺服电机,1轴步进电机,加变频器1台,另外加气动控制方案。

系统要求如下:

1、包括联机信号、入板信号、拍板信号、气缸限位信号等输入点数28点;包括指示灯、电磁阀、变频器输出信号等输出点数为24点,均为NPN形式的信号。

2、采集一个通道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用来检测板厚。

3、运动控制的原点接近信号、限位信号等I/O输入接到伺服驱动器端子,不占用输入点数。

4、控制器需要使用以太网口与上位触摸屏通信。

首先,根据轴数,使用3个轴,可以选择4轴的CPU型号:NJ301-1100。参考

《欧姆龙NJ控制器的三个“一体”》,如步进电机不用控制器控制,改为自带控制器的步进电机,则可选择2轴的CPU型号:NJ101-1000。系统本身对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因控制器要求与上位机触摸屏采用以太网通信,NJ系列控制器均有EtherNet/IP通信接口,可以满足要求。

其次,对于模拟量输入单元只要一个通道,但NJ301-1100可供选择的模拟量输入单元不多,基本上都是4通道以上。本例可选择CJ1W-AD041-V1单元。

再次,对于基本I/O模块,输入电压形式采用DC24V,可选择32点的输入I/O模块CJ1W-ID232,输入接线采用连接器的方式,也可选择两个16点的输入I/O模块CJ1W-ID211,输入接线采用端子台的方式。预留有4个点的余量。

输出电压形式也采用DC24V,可选择32点的输出I/O模块CJ1W-OD232,输入接线采用连接器的方式,也可选择两个16点的输入I/O模块CJ1W-OD211,输入接线采用端子台的方式。预留有8个点的余量。

我们不能系统要求有多少个点就选择多少个点,应有一定的预留点位(10%~20%不等),这是选择模块点数的基本常识,一般小系统预留占比多点,大系统预留占比小点。

到这里是不是选型就选择完了呢?没有。最后一步,还要选择电源模块,如果是交流电压供电就选择NJ-PA3001,供电电压可选择范围为AC100-240V。如果是直流电压供电就选择NJ-PD3001,供电电压是DC24V。

本例中主要是学习用NJ控制器的选型,实际项目可能用CP2E、CP1H、CJ2M PLC也可实现控制要求,具体情况还要参考采购性价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