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机妙用 | 伺服系统 MR Configurator2 多功能介绍 ...
菱机妙用 | 伺服系统 MR Configurator2 多功能介绍

楼主(2024-03-20):
欢迎来到《菱机妙用》栏目!
短视频形式授课,
一视频一功能,内容精炼直观。
控制产品、驱动产品、机器人......
全系列FA主流产品都在这里!
新功能、常用功能和典型应用,
你想要的全都有!
碎片时间学习系统知识,
随时随地自我提升!
本 | 期 | 看 | 点
MR Configurator2 波形分析介绍
MR Configurator2 一键式增益调整功能介绍
MR Configurator2测试运行功能说明
看点一
MR Configurator2波形分析介绍
伺服系统设置软件MR Configurator2具备波形图表检测功能,其检测通道数量增加至模拟量7ch、数字量8ch。通过波形可同时显示单次检测中伺服的各种状态,拥有辅助启动、调整功能。MR Configurator2还具备各种快捷功能,如:数据“覆盖”功能、显示历史图表记录的“历史记录选择”功能等。另外,还可以采用与运动控制器进行通信的方式,来同时检测各连接轴的波形。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54162687926960131
点击视频快速掌握设置方法
功能实现分步详解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看点二
MR Configurator2 一键式增益调整功能介绍一键式增益调整功能仅需点击“开始”按钮,即可自动进行调整(如:分析负载惯量比、增益调整、抗机械共振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伺服产品性能。调整结束后,可根据调整时间或超调量确认调整结果。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54173294449360897
点击视频快速掌握设置方法
功能实现分步详解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看点三
MR Configurator2 测试运行功能说明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54175692819496961
点击视频快速掌握设置方法
测试运行功能一览
执行测试运行模式时,请注意错误操作可能会导致机械损坏。
● JOG运行
可设置任意的速度,并控制电机旋转。
用于机械启动时的驱动检查等。
● 定位运行
通过任意的移动量和速度设置,可实现定位运行。
用于机械启动时的检查或DOG、限位开关的位置调整。
● 无电机运行
在未与伺服电机及编码器接线的状态下,也可在伺服放大器内部模拟伺服电机的运行的模式。
在机械未安装完成状态(未装伺服电机)下,或者转动电机可能有失控的危险时,也可进行与上位控制器的接线或顺序的检查。
● DO强制输出
每个引脚可强制ON/OFF输出。
用于与上位控制器的接线检查。
● 程序运行
通过简单程序语言,可组合定位程序并运行。
通过程序可执行更复杂的定位控制。
● 寸动
可运行点设置一览表内的任意一组定位数据。
用于点设置一览表的检查等(MR-J3-T时可进行使用)。
● 测试运行事件信息
显示电机测试运行时的事件信息。
常用测试操作说明
01进行JOG运行
进行JOG运行时,首先设置电机转速与加减速时间常数,并开始运行。
电机转速与加减速时间常数的设置范围,通过伺服放大器中获取的值进行初始化。伺服放大器中未能获取时将输入默认值。
按下[正转]按钮或[反转]按钮期间,继续运行。不按按钮或光标偏离了按钮时,中止运行。
■ 画面显示
单击[测试运行] => [JOG运行]。
显示[JOG运行]画面。
■ 操作步骤
1. 通过直接输入或单击设置运行时的电机转速或加减速时间常数。
2. 单击[正转]按钮、[反转]按钮时,开始运行。
3. 运行中单击[停止]按钮时,停止运行。
4. 运行中、停止中按下[SHIFT]键时,与单击[强制停止]按钮相同,强制停止伺服放大器。
02进行定位运行
设置电机转速与加减速时间常数、移动量,并开始运行。
电机转速与加减速时间常数的设置范围,通过伺服放大器中获取的值进行初始化。伺服放大器中未能获取时将输入默认值。
■ 画面显示
单击[测试运行] => [定位运行]。
显示[移动量单位选择]画面。
(MR-J_-B系列以外)
请选择“指令脉冲单位”或“编码器脉冲单位”。
该设定值,会反映到显示·设置内容的6)中。
MR-J4系列/MR-J3-B系列时:
MR-J_-A系列/MR-J3-T时:
■ 操作步骤
1. 通过直接输入或单击设置运行时的“电机转速”或“加减速时间常数”、“移动量”、“Z相信号移动设置”。
2. 单击[正转]按钮、[反转]按钮时,按照设置的值开始运行。
3. 运行中单击[暂停]按钮时,暂停运行。
4. 暂停中单击[正转]按钮、[反转]按钮时,重新开始运行。
5. 运行中单击[停止]按钮时,停止运行。
6. 运行中、停止中、暂停中单击[SHIFT]键时,与单击[强制停止]按钮相同,强制停止伺服放大器。
03进行程序运行
按照程序运行简单语言连续进行定位运行。
■ 画面显示
[测试运行] => 单击[程序运行]。
显示[程序运行]画面。
■ 操作步骤
1. 单击[程序编辑]按钮,显示[程序编辑]画面。
2. 单击[运行开始]按钮,按照用户设置的程序开始运行。
3. 开启老化功能后,运行至程序的最后时将返回到最初继续运行。
4. 运行中、暂停中、停止中单击[SHIFT]键,与单击[强制停止]按钮相同,强制停止伺服放大器。
SV
伺服系统MR Configurator2 是一款专门针对三菱电机伺服驱动器进行参数设定,增益调试,报警调查等使用的软件。
1.可对应机型
对应J3系列以后推出的伺服驱动器,包括MR-J3系列,MR-J4系列,MR-JE系列,MR-J5系列,MR-JET系类
2. 包含功能
(1)参数设置,显示编辑伺服驱动器参数
(2)诊断,系统配置显示
(3)监视,监视运行相关数据,显示伺服驱动器输入输出信号状态,测量伺服驱器,运行状态并以图标形式显示
(4)测试运行,可实现JOG,定位运行,DO强制输出,程序运行,无电机等测试运行
(5)调谐,调整增益参数,进行符合机械特性的伺服调整
(6)故障处理,报警显示
积累助力成长,学习创造价值!未来将持续讲解三菱电机的FA全系列产品。您在实际操作时有哪些疑惑,或者有哪些产品或功能需要了解,欢迎留言建议!敬请继续关注《菱机妙用》技术短视频!所有视频版权归三菱电机自动化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菱机妙用 | MT Developer2功能介绍菱机妙用|FR-A800变频器IPM电机驱动方法菱机妙用 | 伺服系统 QD77模块基本设置方法新产品 | CC-Link IE TSN 产品阵容扩充
案例 | 节能增效,三菱电机有一套!欢迎莅临三菱电机智能制造科创中心案例 | 物流行业全流程解决方案,齐了!案例 | 三菱电机&艾比森开启智造变革序幕解决方案新品 | iQ Monozukuri 工程远程监视新产品 | 协作机器人 MELFA ASSISTA 发布
关于我们
作为全球自动化领域的领导厂商,三菱电机以其优秀的自动化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全球各行业用户。在中国,三菱电机的PLC、变频器、伺服、CNC、低压电器、工业机器人、加工机等产品运行在各行各业,e-F@ctory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构建出智能化工厂的框架并落地实施,为中国经济发展积极做出贡献。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