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smart通讯解决方案!

楼主(2024-03-20):
我整理了3000套电气资料,想要的撩我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取)

组态王与S7-200 SMART通过网口连接

1:在亚控公司网站下载2013年9月更新的驱动程序,版本为60.1.24.30,网址如下:

http://www.kingview.com:8080/driverdownload/Kingview_Generic_Version_Extendedview.asp?Number=414

2.改写下载的驱动

下载的驱动中有两个文件夹“KS驱动”和“KV驱动”。使用其中的“KV驱动”。

3.安装驱动程序

单击Windows的“开始”按钮,执行菜单命令“\所有程序\组态王6.55\工具\安装新驱动”,双击其中的驱动文件“S7_TCP.dll”,单击“安装驱动”按钮,安装成功后显示“安装完成!

1、由于组态王没有与smart连接的驱动,连接前需手动修改驱动:

在组态王的安装目录中寻找

C:\Program Files\kingview\DRIVER 打开“kvS7200.ini”文件进行编辑如果有多台PLC需要连接,就把PLC地址罗列如下:

[192.168.2.1:0]

[192.168.2.2:0]

[192.168.2.3:0]

[192.168.2.4:0]

/SMART

LocalTSAP=0200

RemoteTSAP=0200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2、 准备好一根普通网线,将电脑和PLC连接起来,打开组态王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命名为”S7-200 SMART”

注意:必须手动修改网卡设置,采用固定IP保证和SMART在一个网段192.168.2.XX(修改方法百度)

3、新建设备连接点 :点击

弹出

下一步

浏览选择保存路径,下一步

命名S7-200 SMART,完成。

3.新建连接设备。点击

  双击右侧

弹出

下一步

命名SMART,下一步。

随便选择一个COM口,下一步。

填写PLC的IP地址。SMART默认为192.168.2.1 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

4.新建数据库变量。单击

双击右侧新建

弹出

按上述方法新建三个变量,M0.0 ,M0.1 ,Q0.0

5、新建画面:点击指令树,文件,画面,双击右侧新建弹出

命名,修改画面参数,确定。建立下图画面

切换到运行模式操作一下。组态王就可以和SMART通讯上控制SMART动作。

小编推荐
揭密工控界第一大黑帮——短短二年时间,何以圈粉无数??
揭密工控帮的小秘密...

机器视觉是如何实现尺寸测量的呢?

2018机器视觉最新课程计划

2018工业机器人最新课程计划

2018年电气工程师班火热报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