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与S7-200SMART PLC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3-20):
组态王与S7-200SMART PLC以太网通信,对于刚接触者有点难度,不知如何进行配置,如何通信,那么接下来教大家来一步一步来做通信。01下载驱动

第一步:(在组态王官方下载TCP驱动文件)

下载链接:http://www.kingview.com/down_info.php?id=S7_TCP.dll

第二步:(下载完成,如下图所示)

压缩文件

02配置TCP驱动文件

第一步:(解压TCP驱动文件)

第二步:(双击打开kvS7200.ini文件,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

第三步:(如下图所示红框的保留并修改,其它全部删除)

原文格式:

[192.168.31.5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0

修改后格式:

[192.168.0.145:0](PLC IP地址)

/SMART

LocalTSAP=0200

RemoteTSAP=0200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其中的“192.168.0.145”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PLC,应列出它们的IP地址,例如

[192.168.0.146:0]

[192.168.0.147:0]

第三步:(修改完成后如下图所示并进行保存)

第四步:(开始菜单栏—组态王—打开安装新驱动)

第五步:(点击红框三个点,选择TCP驱动)

第六步:(选择解压好并修改完成TCP驱动文件夹,选择S7_TCP.dll)

第七步:(点击安装驱动)

03组态王连接配置

第一步:(创建一个工程,输入名称,点击是)

第二步:(点击设备选择S7—200TCP驱动)

第三步:(输入逻辑名称)

第四步:(串口随便选择或者默认)

第五步:(设置200SMART PLC IP地址)

第六步:(默认即可)

第七步:(创建完成)

04PLC编写程序

第一步:(编写一个启停程序)

第二步:(下载程序到PLC并监控)

05设计画面

第一步:(数据词典—定义变量)

变量名:启动

变量类型:IO离散

连接设备:创建的驱动名称

寄存器:M0.0

数据类型:BIT

读写属性:读写

变量名:指示灯

变量类型:IO离散

连接设备:创建的驱动名称

寄存器:Q0.0

数据类型:BIT

读写属性:读写

第二步:(创建完成)

第三步:(画面—创建一个新画面)

第四步:(使用按钮到画面中创建按钮)

第五步:(勾选离散量输入)

第六步:(点击问号关联启动变量)

第七步:(使用椭圆来创建一个指示灯)

第八步:(勾选离散量输入)

第九步:(点击问号关联指示灯变量)

06演示效果

第一步:(文件—全部存)

第二步:(点击切换到View)

第三步:(进入运行状态)

第四步:(点击按钮即可通信)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徐陈爽。转载请注明出处!
END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西门子全套”资料,含手册、案例、软件等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