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200Smart之间 Profinet无线以太网通信方案 ...
组态王与S7-200Smart之间 Profinet无线以太网通信方案

楼主(2024-03-20):
在实际系统中,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需要用上位机软件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组态王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组态王与多台 PLC的无线Profinet协议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组态王
200smart
以太网通讯
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协议细节,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组态王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LC无线以太网通讯。
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上位机:组态王6.55 × 1台
◆通讯设备:DTD418MB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Profinet协议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1. 上位机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配置组态王TCP驱动文件
1.打开相关文件夹
2.搜索kvS7200.ini文件,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
3. 修改如下:
其中的“192.168.2.10”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应列出它们的ip地址。“0”表示CPU的槽号。注:S7-200TCP默认CPU槽号为0。
组态王配置
1.创建一个工程,输入名称,点击“是”
2.点击设备选择S7—200TCP驱动
3. 输入逻辑名称
4.选择任意串口或者默认
5. 设置200SMART PLC IP地址
6. 默认参数
配置组态王画面
1.数据词典—定义变量
2.画面—创建一个新画面
3. 关联变量
PLC程序的下载
1.编写一个启停程序
2.下载程序到PLC
测试方法
1、用组态王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组态王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组态王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关于DTD418MB
如需了解DTD418MB产品详情,请点击文末【原文阅读】~
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组态王与S7-200Smart之间Profinet无线以太网通信方案》文件内。也可添加QQ:598075900索取~
相关案例
答疑
answering
question
解惑
在搭建上位机软件与PLC以太网通讯时,你有遇到过什么难点吗?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疑问,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更多方案例程
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