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FX5u之间 EtherNet/IP无线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3-20):
EtherNet/IP

无线以太网通信

组态王与FX5u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通过上位机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耽误工期,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本方案以组态王和2台三菱FX5u PLC为例,介绍组态王与多台 PLC的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三菱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西安达泰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19MB,即可直接替换组态王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EtherNet/IP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三菱PLC型号:FX5u × 2台

■ 上位机:组态王6.55 × 1台

■ 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通讯协议:EtherNet/IP协议

■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1. 触摸屏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9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组态王配置

1.创建一个工程,输入名称,点击是

2.添加2台PLC,以及相关协议

3. 输入逻辑名称

4. 串口随便选择或者默认

5. 设置FX5U的地址

设备地址格式: IP:PLC  PLC端口(16 进制) :本机端口(16 进制 只要没有占用就可以) :超时时间(10进制,单位:秒):  通讯方式(0为UDP,1为TCP)

6. 通讯参数设置(默认值)

组态界面配置

1.数据词典—定义变量

2. 画面—创建一个新画面

3. 变量的关联

PLC程序的下载

1. 新建工程,并如下图所示

2.选择SLMP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设置协议、端口号。要和组态王一致。

3. 简单程序的编写

用M点驱动相应的Y点输出

4. 下载程序到CPU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4和192.168.2.15。将程序下载到PLC

测试方法

1、用组态王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Y点,同时在组态王上监测Y点输出。

2、给PLC的X点输入信号,看组态王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组态王与FX5u无线以太网通讯》文件内。

也可添加QQ:598075900索取

关于DTD419M

若您想了解DTD419M详情

请点击文章末尾【阅读原文】查看

相关方案

更多方案例程

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