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触摸屏与S7-200Smart之间 Profinet无线以太网通 ...
组态王和触摸屏与S7-200Smart之间 Profinet无线以太网通信方案

楼主(2024-03-20):
在实际应用中,车间里分布的多台PLC,会由一台触摸屏集中控制,同时用户也许要将PLC数据共享给总控的上位机软件进行数据监控。此时需要实现,PLC、触摸屏、上位机之间的数据实时共享功能。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本方案以组态王与西门子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组态王、触摸屏与多台 PLC在Profinet协议下的自组网无线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达泰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协议细节,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 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组态王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LC无线以太网通讯。
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上位机:组态王6.55 × 1台
◆西门子触摸屏:SMART 700 IE V3 × 1台
◆无线通讯设备:DTD418MB × 4块
◆主从关系:2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Profinet协议
◆传输距离:100米,1KM
接线方式
1. 上位机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 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西门子触摸屏的RJ45接口。
3. 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配置组态王TCP驱动文件
1.打开相关文件夹
2.搜索kvS7200.ini文件,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
3. 修改如下
其中的“192.168.2.10”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应列出它们的ip地址。“0”表示CPU的槽号。注:S7-200TCP默认CPU槽号为0。
组态王配置
1. 创建一个工程,输入名称,点击“是”
2. 点击设备选择S7—200TCP驱
3. 输入逻辑名称
4. 选择任意串口或者默认
5. 设置200SMART PLC IP地址
6.默认参数
设置组态王画面
1. 数据词典—定义变量
2.画面—创建一个新画面
3.关联变量
触摸屏配置
1.配置屏的选型
点击菜单栏“项目”——选择“新建”——选择触摸屏型号“Smart 700 IE V3”——设备版本“3.0.2.0”这里选择版本和触摸屏版本要一致,否则下载程序失败。然后点击确定。
2.配置触摸屏和2台PLC连接
3. 变量设置
将2台PLC的M0.0-M0.3在这里设置为触摸屏“按钮”的变量,将2台PLC的Q0.0-Q0.3在这里设置为触摸屏的“指示灯”变量。
4. 建立文本列表
5.新建画面设置
5.1.界面(按钮)的配置步骤:“常规”——“属性”——“动画”——“事件”
5.2.界面(指示灯)的配置步骤:“属性”——“外观”
6. 下载程序
以上配置完成点击菜单栏“项目”里面“编译器”再点击生成。编译成功后保存项目,再点击“传送”——“传输”在弹出对话框选择如下,再点击“传送”可下载成功。
PLC程序的下载
1. ①号PLC设置
PLC设置IP地址:192.168.2.10 程序配置是当M0.0-M0.3有动作,将对应到Q0.0-Q0.3输出此状态。
2.②号PLC设置
PLC设置IP地址:192.168.2.11 程序配置说明:当M0.0-M0.3有动作,将对应到Q0.0-Q0.3输出此状态。
测试方法
1. 用组态王/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组态王/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 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组态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关于DTD418M
如需了解DTD418MB产品详情,请点击文末【原文阅读】~
本方案例程源代码在《组态王和触摸屏与S7-200 SMART无线以太网通信》文件内。也可添加QQ:598075900索取~
相关方案
更多方案例程
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