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3-20):
运用PLC的过程中,总会必不可少的用到一些上位机软件。我们的方案也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上位机软件与PLC的无线通讯。

最近简要总结了下,多年来被问到过的一些关于组态王的问题。

集结在本期,进行解答。

在XP系统安装完组态王软件和驱动在打开运行时信息栏出现➴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1)建议在安装前先把电脑上的杀毒软件先关闭,以免安装时对部分程序的影响。

(2)若还出现此类问题,可以尝试把装好的组态软件在电脑上卸载掉,然后重新启动安装,这个有时是系统造成的,建议多装几次。(我的就是这样后来装好的)若实在还是不行,建议换个XP系统,应该是系统环境的问题。

打开组态王软件,在切换到view界面时弹出➴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这个是在安装驱动时系统有时会把《KVCOM.SYS》文件的后缀名”.SYS”给删掉。

     这时可以在驱动的安装路径里面找到《KVCOM》,然后把文件的后缀名添加上就可以了。

Win7系统安装组态王时出错➴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6.55的支持在Win7上面安装,6.53及以下的版本有不兼容的现象,出现这个提示应该不是不兼容的问题,可以以管理员身份,重新安装一下,如果还出现这个问题,估计就是安装包的问题了,建议在亚控的官网索取一个安装包。

西门子S7200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电缆选用PPI方式与组态王通讯,一旦PLC断电通讯不能恢复,重新启动组态王通讯失败,必须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和PLC通讯一次后,组态王才能与PLC通讯是为什么? ➴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1)不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带缆,使用RS232/485的转换模块,485的DATA+ 接PLC的PORT口的3,DATA-接PLC的PORT的8,采用这种方式连接PLC断电后组态王能恢复与PLC的通讯。

(2)PLC断电后先用PLC的编程软件与PLC通讯一次,初始化PC/PPI电缆上的模块,再使用组态王与PLC通讯。

莫迪康PLC通过以太网方式进行通讯,定义设备时,地址一项该如何填写? ➴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定义设备地址时,格式如下:IP地址 单元号,例如:123.123.123.1 0 (IP地址和单元号之间有空格)。

使用6台欧姆龙PLC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如果关掉其中的几台PLC,组态王的通讯速度变慢,数据刷新速度变慢是什么原因? ➴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如果关闭一些PLC,组态王会始终尝试与其恢复通讯,使通讯速度减慢。你可以使用组态王提供的COMMERR寄存器,在关掉PLC之前将相应的COMMERR寄存器置1,屏蔽PLC与组态王之间的通讯。然后再调闭PLC。

组态王如何与三菱FX0n系列的PLC进行通讯➴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三菱FX0n系列的plc本身只有编程口,如使用组态王与其进行通讯还需给三菱FX0n配置通讯模块或通讯卡,配置好通讯模块后与三菱fx2n系列的通讯协议是兼容的,请根据您所选用的通讯模块在组态王上选用相应的选项。

使用三菱fx2n的PLC,使用232bd的通讯模块与组态王通讯,在组态王上选择设备fx2->编程口,当plc 设置成stop状态时,plc与组态王通讯正常,一旦把plc设置为run 状态,plc与组态王出现通讯失败是为什么?➴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是否在plc中有一段自己编的有关232bd通讯方面的程序,这段程序与组态王的驱动程序有冲突,把这段程序去掉后,plc不论是stop还是run 状态,和组态王通讯均正常 。

组态王安装运行后没有找到“krtdbapi.dll”的问题➴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1)将组态王安装目录下的KRTDBAPI.dll复制到,客户机应用程序安装目录下。
(2)将组态王安装目录下的SORBA.dll复制到,客户机应用程序安装目录下。

      这样一切都OK了。

组态王6.5安装后为何拨号网络无法建立“传入的连接”?➴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运行注册表文件(RegEdit):

在注册表中: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Ras\\AdminDll  删掉

然后手动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的“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服务启动

访问组态王发布的页面时为什么总出现“连接主机失败”?➴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1)网络速度太慢;

(2)开发中“网络配置”没有配置为“连网”;

(3)演示版支持10分钟的WEB发布,同时只能够有1个用户通过IE浏览 。

访问组态王发布的页面时为什么会提示“连接远程文件格式”错误? ➴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1)[6.01及以前版本]画面中是否使用了控件、过渡色、其他不支持的图素;

(2)是否将文件发布到了根目录下,发布文件不能放在根目录下 。

如何在开发系统下设置KVDBGrid控件的列宽? ➴

点击下方空白区域查看答案

在开发系统下,同时按下 Ctrl+Alt+O,就可以调整控件的列宽了

✪ 组态软件的无线485通讯实例

✪ 工业无线通讯案例汇总

✪ 水泥厂堆取料机的无线通讯现场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