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做一个弹窗的细节

楼主(2024-03-21):
一、写在前面

    组态软件设计的界面,一般都会用到弹窗,这样大大减少界面的密集度,增加操作的便捷性。

二、关于建立变量

   2.1 建立变量组,增加变量

首选要建立驱动,设置驱动参数,包含IP地址,网卡等。

建立变量组,主要是为了方便后期分类变量,实现有序查看。

WINCC7.5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变量表中,也可以实现excel的操作,下拉填充。注意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包含二进制变量(对应是PLC的bool类型),无符号的16位值(对应PLC程序的int类型),32-位浮点数IEEE754(对应PLC的REAL类型),另外比如无符号的32位值对应PLC程序的DINT类型。

2、建立画面窗口

建立画面窗口一定要确定窗口的大小,后面按钮动作脚本使用要涉及到窗口的宽和长度。

设置要调用的画面,定义画面页眉名称

3、设置组态画面窗口

4、在主界面建立一个按钮,定义弹窗脚本

Dim mes

Set mes = ScreenItems("CX")

mes.ScreenName = "SR除雾器冲洗子程序"

mes.Visible=True

mes.Width=800

mes.Height=500

5、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