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4AD-TC-ADP适配器的使用

楼主(2024-03-21):
FX5-4AD-TC-ADP适配器的使用

功能概要

上次讲的是电阻型适配器FX5-4AD-PT-ADP,这次我们着重讲一下热电偶FX5-4AD-TC-ADP的使用。

FX5-4AD-TC-ADP连接在FX5S、FX5UJ、FX5UC、FX5U可编程控制器上,是获取4通道的热电偶温度的模拟量特殊适配器。

❶对FX5S/FX5U/FX5UC CPU模块,所有类型的模拟量适配器最多可连接4台。对FX5UJ CPU模块,所有类型的模拟量适配器最多可连接2台。连接到各CPU模块的模拟量适配器的连接位置,从距离CPU模块近的位置开始计数,第1台、第2台……

❷可使用测温热电偶K、J、T、B、R、S(JIS C 1602-1995)。

❸测定的温度被自动写入FX5S、FX5UJ、FX5UC、FX5U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中。

规格

❶电源规格

❷性能规格

从这个表看,热电偶比电阻体精度差不少,因此需要精度更高些的检测,建议使用电阻型适配器FX5-4AD-PT-ADP,当然热电偶测温范围是宽些。

配线

❶端子排列

❷外部配线示例

关于热电偶配线如下所示:

热电偶的类型:

❶热电偶可以使用K、J、T、B、R、S型,共6种类型;

❷使用绝缘型热电偶。

关于补偿导线:

❶热电偶需要延长时,请使用与其类型相匹配的补偿导线;

❷因热电偶、补偿导线的接线电阻,约造成-0.083μV/Ω程度的影响。

接地要求:

❶应采用D类接地(接地电阻:100Ω以下);

应尽可能采用专用接地;

❷无法采用专用接地时,应采用下图中的“共用接地”。

参数设置

❶模块的添加

❷基本设置方法

❸应用设置方法

程序编写

END

(注:本文为“海亿自动化”原创文稿,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并附上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