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 CC V7.2 与 S7-1200 PLC 通信

楼主(2024-03-21):
WinCC V7.2版本起引入了"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通道,用来实现Win CC与S7-1200/S7-1500 PLC之间的通信。这一新特性仅支持以太网通讯,并且使用TCP/IP协议。

根据文档示例的软/硬件环境,硬件部分需要一个能够连接网络的电脑,该电脑具备普通的以太网卡,并且需要配备CPU1214C。至于软件环境,则需要安装Win CC V7.2 Upd6、Simatic NET V8.2 SP1以及Step7 V13(用于S7-1200的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新通道的引入为WinCC与S7-1200/S7-1500 PLC之间的通信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方式。同时,该通道仅支持以太网通讯,因此在配置软/硬件环境时需要确保网络连接正常,同时进行相应的网络设置。

总的来说,这一新增功能为WinCC与S7-1200/S7-1500 PLC之间的通信带来了更高效和稳定的通信方式。
1、设置PLC的通讯参数以及DB块的属性设置

在Step7V13组态软件中针对S7-1200项目进行硬件配置时,对于固件版本V4.0或以上版本的S7-1200 CPU,需要执行额外的设置步骤以确保通信正常。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S7-1200 CPU的设备组态。

2.转到“属性”菜单。

3.在“常规”选项卡中找到“保护”设置。

4.在“连接机制”部分,确保勾选了“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 PUT/GET 通信访问”。

完成以上步骤后,S7-1200CPU 将配置为接受来自远程设备的PUT/GET通信请求,这对于确保与其它设备如HMI、OPC等之间的通信流畅是必要的。

请参考图1来确认正确的设置位置。

图1. 连接机制

在树形菜单中,找到"设备和网络"选项并打开。进入网络视图后,点击CPU1214C通讯端口。在"属性"界面中,设置通讯参数。在"子网"列表中,可以将接口连接到某一子网。在此过程中,您可以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参数。在简单通讯情况下,可以不用启用IP路由器。请参考图2以获取更多信息。

图 2. S7-1200通讯参数

打开程序项目中的"程序块",创建DB块,创建数据,如图 3所示。

图 3. 创建DB块

请注意:在WinCC 中需要读写的 DB 块必须使用绝对寻址,不能使用符号寻址。在创建的 DB 块属性中,需要取消“优化的块访问”选项,如图4所示。

图4. DB块属性

编写相应的PLC程序,下载到实际硬件。

2、WinCC添加新驱动

在WinCC项目中,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添加SIMATIC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

1.打开WinCC软件。

2.进入变量管理界面。

3.在变量管理界面中,右键点击以打开上下文菜单。

4.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5.在所弹出的驱动列表中,找到并选择“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驱动。

选择该驱动后,即可在WinCC中使用它来连接和控制S7-1200或S7-1500PLC。请参考图5以获得直观的操作指导。

图 5. 添加驱动

3、电脑网卡参数设置

在操作系统的网络连接设置中,您需要配置网卡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确保配置的IP地址与PLC的IP地址处于同一网络段,并且子网掩码设置一致。具体步骤如下:

1.进入操作系统的网络设置。

2.选择相应的网络连接。

3.修改IP地址和子网掩码参数。

4.确保IP地址与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络段。

5.确认子网掩码与PLC的设置相匹配。

完成这些设置后,您的计算机应该能够与PLC进行网络通信。请参考图6以获得

更详细的设置信息。

图 6.网卡参数

为了测试PLC和电脑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使用以太网通讯电缆将PLC和电脑连接起来。

2.打开电脑的操作系统。

3.找到并点击左下角的"开始"按钮。

4.在开始菜单的最下方,运行栏中输入"CMD"命令。

5.按下回车键,打开DOS命令界面。

6.在命令行中输入ping命令,格式为:ping <PLC IP地址>,按下回车键。

如果物理连接正常,您应该会看到如图6所示的反馈信息。如果出现超时提示或者硬件故障的消息,请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PLCIP地址是否设置正确。

-电脑的网卡驱动是否安装并运行正常。

-物理网线是否有损坏或者连接不良。

确保这些组件都正常工作后,再次尝试ping命令,以确认物理连接问题是否已解决。

图 7.测试物理连接

4、设置PG/PC接口

启动计算机的“控制面板”,然后选取“设置PG/PC 接口”选项。在界面内,点击“应用程序访问点”的下拉菜单,并进行添加或删除操作,如图8所示。

图 8. 设置PG/PC 接口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CP-TCPIP”作为新建访问点的名称,并点击“添加”按钮以添加该访问点,如图9所示。完成相关操作后,请关闭对话框。

图 9.新建访问点

在返回“设置PG/PC 接口”界面时,选择“应用程序访问点”为“CP-TCPIP”,并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普通以太网卡的 TCPIP 协议。确认设置后,点击“确定”退出。

图 10.设置访问点

5、WinCC 软件设置

右键单击"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 驱动下的"OMS+"选项,然后选择"新建连接"以建立与 S7-1200 PLC 的连接。接着,右键单击选择好的连接名称,再选择"连接参数"进行设置。如图 11所示。

图 11.新建连接

在连接参数设置中,请输入PLC通讯端口的IP地址到"IP地址"字段,填入"设置PG/PC接口"步骤中配置的访问点名称到"访问点"字段,并且将"产品系列"字段填写为"S7 1200",如图12。

图 12.连接参数

在新建的连接列表中,创建对应的变量,如图 13所示。

图 13. 创建变量

6、通讯诊断

项目启动后,在变量管理界面中可以立即查看通信状态。如果通信成功建立,会有一个绿色的勾标记,如附图14所示。一旦通信正常,便可以在变量管理中配置相应的变量。

图 14. 变量管理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