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五:手把手教你配置S7-200 SMA ...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五:手把手教你配置S7-200 SMART Web服务器实例

楼主(2024-03-21):
S7-200 SMART Web服务器应用实例
msedge_f34lvDC1Xk
一
测试准备
硬件
S7-200 smart plc (固件V2.6) ,本次使用SR40测试;PC: 带以太网卡,含网线;
软件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7
fkT5REsHK5
二
使用Web服务器向导组态Web服务器
打开Web服务器向导,并在Web 服务器窗口中,选择"激活 Web 服务器"(Activate Web Server)。
输入要连接的CPU模块的IP地址和站名,注意,如果激活Web服务器,则S7-200 SMART CPU只能使用固定IP。如下图所示。
注:通过 PPI 下载更改名称或 IP 地址后,务必对 CPU 执行暖启动或上电。否则,更改将不生效。
MWSmart_WJrHQFunM5
单击"下一页"(Next) ,根据需要添加监控表继续 Web 服务器组态,可以在 Web 服务器上的监控表中查看或修改变量值。也可单击"生成"(Generate) 保存并完成组态
image-20240317131225356
点击"下一页"(Next) ,在监控表中添加需要监控的变量。
image-20240317131348091
点击"下一页"(Next) ,为用户创建通过 Web 服务器访问设备的各种权限级别。
MWSmart_1sxD9QPlNr
Web服务器用户权限有三种:
最低权限级别:此用户只能访问简介页面和起始页面。
受限权限级别:除了简介页面和起始页面,此用户还可以访问用户权限中选择的页面。
管理员权限级别:此用户是 Web 服务器的管理员。管理员用户可以访问所有 Web 服务器页面。
单击"添加"(Add) 为每个 Web 服务器用户添加一行。最多可添加四个 Web 服务器用户, 为想要使用的用户登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用户权限配置用户访问权限
单击"生成"(Generate) 以保存组态,并将项目下载到CPU中。
image-20240317132814336
三
使用证书管理为Web服务器组态HTTPS证书
导出内部证书
在使用 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之前,需要在 STEP-7 Micro/WIN SMART 的证书管理向导中组态证书。STEP 7-Micro/WIN SMART 提供了两种证书下载模式。在"外部证书"模式下,设备证书由用户提供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名。
在"内部证书"模式下,设备证书由 CPU 生成的证书颁发机构(CA) 签名。一般选择“内部证书”即可;参考以下示例:
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与 CPU 之间建立通信,PLC处于链接状态
打开证据管理器,按步骤生成内部证书;
image-20240317170023127
image-20240317170137647
点击"下一页"(Next) 输入证书参数,选中"自动延期"(Auto extension)前面的复选框,可实现 CPU 在设备证书过期时自动对其进行延期。可以设置主题别名,将当前CPU IP添加到SAN列表中。
image-20240317170410385
下载完成后,点击"下一页"(Next) ,选择"上传 Web 服务器证书"(Upload Web server certificates),将证书导出至存储路径,用来在PC安装证书;
image-20240317172415213
安装用于Windows的证书
双击导出的证书开始安装。在弹出窗口中检查认证信息,然后单击"安装证书"(Install Certificate) 以继续操作。
在证书导入向导欢迎页面中,选择"存储位置"(Store location),然后单击"下一步"(Next)。如果选择"当前用户"(Current User),则证书只对当前用户有效。如果选择"本地计算机"(Local Machine),则证书对此 PC 上的所有用户都有效。只有管理员才能将证书安装至"本地计算机"(Local Machine)。点击“下一步”(Next)。
hh_KBRMGzEDPz
选择将所有的证书都放入下列存储复选框,然后点击“浏览”,在弹出窗口选择信任证书,然后点击“确定”。
image-20240317173050728
在"证书导入向导"(Certificate import wizard) 窗口中,单击"完成"(Finish) 以确认选择。
image-20240317173129107
四
从PC访问Web页面
可以通过 S7-200 SMART CPU 的 IP 地址从 PC 或从移动设备访问 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
要从 PC 或移动设备访问 S7-200 SMART Web 服务器,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请确保 S7-200 SMART 和 PC 位于同一个以太网中,或二者之间直接使用标准以太网电缆进行连接。
打开IE浏览器,输入 URL"https://ww.xx.yy.zz",其中"ww.xx.yy.zz"与 S7-200 SMARTCPU 的 IP 地址相对应。本例输入https://192.168.2.100,然后回车。
Web 浏览器将打开"简介"(Introduction) Web 页面。登录到S7-200 SMART,输入Web服务器向导里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即可登录。
image-20240317173421729
点击登录页面后,进入到WEB页面起始页面,配置完成;也可点开左侧导航栏查看模块信息,事件日志等,根据组态的用户权限,可查看内容不同;
image-2024031717395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