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实现定位控制的编程方法

楼主(2024-03-21):
定位概要

FX3G · FX3U · FX3GC · FX3UC可编程控制器可以向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等输出脉冲信号, 从而进行定位控制。脉冲频率高的时候, 电机转得快;脉冲数多的时候, 电机转得多。

用脉冲频率、 脉冲数来设定定位对象(工件)的移动速度或者移动量。

定位基本图形

1.基本单元(晶体管输出)

FX3G · FX3U · FX3GC · 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中内置定位功能。

从通用输出(Y000~Y002)输出最大100kHz的集电极开路方式的脉冲串, 可同时控制3轴*1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 电机。

2. 特殊适配器

特殊适配器使用FX3U可编程控制器内置的定位功能,输出最大200kHz的差动线性驱动方式的脉冲串,可同时控 制4轴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FX3U可编程控制器最多可以连接2台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

• 第1台FX3U-2HSY-ADP使用Y000、 Y004和Y001、 Y005。

• 第2台FX3U-2HSY-ADP使用Y002、 Y006和Y003、 Y007。

3.特殊功能模块/单元

FX3U · FX3UC可编程控制器可以连接特殊功能模块/单元, 进行定位控制。

此外, 特殊功能单元也可以独立进行定位控制。

1). FX3U可编程控制器的构成

FX3U可编程控制器中最多可以连接8台特殊功能模块/单元。

2). FX3UC可编程控制器的构成

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中最多可以连接8台*1特殊功能模块/单元。

连接特殊功能模块/单元时, 一定需要FX2NC-CNV-IF或者FX3UC-1PS-5V。

*1. 与FX3UC-32MT-LT(-2)连接时, 最多可以连接7台。

*2. 与FX3UC-32MT-LT(-2)连接时, 从No.1开始。

3). 单独运行(FX2N-10GM, FX2N-20GM)

特殊功能单元(FX2N-10GM、 FX2N-20GM)可以不连接在可编程控制器上, 而独立运行。

• FX2N-10GM可以控制1轴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 FX2N-20GM可以控制2轴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此外, 可扩展I/O(最多48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