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楼主(2024-03-21):
现在手上有一个三菱PLC fx5u和一台三菱伺服MR-JE-A,以及导程为2mm的导轨,那如何精确控制伺服定位5mm。

设置伺服参数1.1打开三菱伺服配置软件,设置伺服为位置控制模式

位置控制模式

1.2设置位置控制参数

位置控制参数

1.2.1设置脉冲控制方式

FX5U脉冲方式脉冲加方向,在参数中改成相应的设置

脉冲控制方式

1.2.2设置电子齿轮比和每转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和机械中的减速比的概念是相似的,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可以消除一些因计算除不尽造成的累计误差

在设置取消使用电子齿轮比,直接设置每转脉冲数

每转脉冲数

当前参数的意思是伺服接收到4000个脉冲转一圈,导轨的导程是2MM。所以伺服转一圈的距离是2MM.

如果让伺服定位5mm,那么PLC应该发送5/(2/4000)=10000个脉冲。

2.配置三菱PLC fx5u的参数

2.1打卡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3 ,新建工程,选择FX5U

2.2配置plc参数

在参数-模块参数-高速IO-输出-定位

设置具体的参数

脉冲输出启用,回原点启用,具体参数参照图片设置

3写程序下载程序测试程序

3.1刚才在设置伺服参数中有一项设置,每转脉冲数4000,导轨的导程是2mm,在PLC程序中要降这些参数关联起来

参数关联

3.2伺服JOG定位,在手动JOG时直接调用相对定位即可,脉冲数设置很大

手动

3.3回原点,直接调用指令,设置回原点速度即可

回原点

3.4伺服定距定位控制

当伺服会原点OK后,可以使用绝对定位控制,来测试伺服走设定的距离的定位

指令中的定位完成信号,每次完成会把M150置位,每次定位前把它复位

定距定位

到这一步,PLC精确定位控制伺服就完成了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如何实现三菱PLC同步控制?

PLC的6种实用技巧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