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模块接线,西门子PLC模块接线图

楼主(2024-03-22):
1、模块介绍

S7-200 SMART PLC的模块与其他系列一样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数字量输入模块

◆数字量输出模块

◆数字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模拟量输入模块

◆模拟量输出模块

◆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主要模块型号以及规格如下图

2、数字量I/O模块接线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接线如CPU模块接线没有多大差别,注意事项也都差不多。数字量输入接线图如下所示

数字量输出接线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数字量输出模块,有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两种,晶体管输出与CPU模块一样也只能为PNP型输出。继电器型输出在【1L】和【2L】上既可以是直流电也可以是交流电,但是都需要外接DC24V电源为其供电,接线端子为【L+】【M】。

3、模拟量I/O模块接线

S7-200 SMART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输入电压、电流、RTD热电阻、TC热电偶。下图为模拟量输入模块EM  AE04的接线图

使用时应注意一下几点

◆通道0和通道1不能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信号,只能二选一。通道2和3也是如此。

◆可测量的信号有:±10V、±5V、±2.5V、0--20mA。

◆满量程数据格式:-27648~+27648,不同于S7-200的-32000~+32000,与S7-300/400一样。

模拟量输出模块

模拟量输出模块需要注意的事项

◆两个模拟量通道可以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可测量的信号有:±10V和0--20mA。

◆满量程数据格式:-27648~+27648,不同于S7-200的-32000~+32000,与S7-300/400一样。

至于模拟量的混合模块接线和以上类似,就不再赘述了。

模拟量模块在使用过程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

①模拟量模块有专用的插针与CPU链接,并通过此链接向模块提供DC5V电源,此外还必须外接DC24V电源。

②模拟量输入电压电流的选择,以及量程的选择都是通过组态软件进行。不需要像S7-200那样通过DIP开关进行。

③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进行处理的时候,是转换为有符号的整数。

④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时应当:传感器电缆尽可能短,使用双绞屏蔽线,靠近信号源的屏蔽线的屏蔽层单端接地。

⑤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比较短,尽量使用电流信号。可在柜体内使用电压信号。

⑥模拟量输入信号电源和信号线必须接地,否则会产生共模电压,影响输入值。

模拟量接线注意事项比较多,这就要求现场施工及配盘时要仔细认真。模拟量的使用与通信一样记住一句话“你糊弄它,它糊弄你”。

4、RTD热电阻模块接线

RTD传感器主要有Pt、Cu、Ni,每个大类又分为很多小类,用于采集温度信号。RTD阻模块主要将采集到的温度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RTD传感器有四线式、三线式、两线式三种类型。四线式测量精度最高,两线式测量精度最低,三线式的使用最多。模块接线如下

【I+】【I-】端子是电流源,向传感器供电。

【M+】【M-】是测量信号端子

现在分别介绍每种传感器的接线方式

四线式

从上图可以看出四线式,只需要将传感器一端的两根线与【M+】【I+】相连,另一端的两根线与【M-】【I-】相连。

三线式

将传感器一端的两根线与【M-】【I-】相连,而传感器另一端的一根线与【I+】相连,然后把【M+】【I+】短接即可。

二线式

两线式传感器只需把两端线分别与【I-】【I+】相连,然后把【M+】【I+】短接,【M-】【I-】短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