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超实用|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全套接线图,记得收藏!

楼主(2024-03-22):
1S7-200 SMART CPU接线图

CPU SR20接线图

CPU ST20接线图

CPU CR20s 接线图

CPU SR30接线图

CPU ST30接线图

CPU CR30s 接线图

CPU SR40接线图

CPU ST40接线图

CPU CR40s接线图

CPU SR60接线图

CPU ST60接线图

CPU CR60s接线图
2数字量输入接线

(左)漏型输入接法;(右)源型输入接法

对于大多数输入来讲,都是24VDC输入,其中ST CPU的 I0.0-I0.3 支持 5-24V 输入,另外ST20/30 的I0.6、I0.7也支持5-24V输入。如下表所示:

S7-200 SMART的数字量输入点内部为双向二级管,可以接成漏型(图7)或源型(图8),只要每一组接成一样就行。

对于数字量输入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入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
3数字量输出接线

(左)源型输出;(右)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成源型输出(左),不能接成漏型,即输出为24V。

继电器输出是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的干节点,可以接交流或直流,电压等级最高到220V。例:可以接24V/110V/220V交直流信号。但要保证一组输出接同样的电压(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如1L、2L)。对于弱小信号,如小于 5V 的信号,需要自己验证其输出的可靠性。

继电器输出点(右)接直流电源时,公共端接正或负都可以。

对于数字量输出电路来说,关键是构成电流回路。输出点可以分组接不同的电源,这些电源之间没有联系也可以。
4常见问题

1. 同一个模块的数字量输入端可以同时接NPN和PNP两种信号的设备吗?
不可以,因为NPN和PNP两种类型的信号在DI端形成的回路中对于DI点的电流方向相反,同样地M点的电流方向也相反,如图7和图8,NPN和PNP回路的电流方向不同所示,如果把两种信号接到一个M端,则M端有两种电流流向,这是不正确的。因此不能在同一个模块的DI输入端同时接NPN和PNP两种信号的设备。

2. DO分成晶体管和继电器两种类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继电器的负载电流比晶体管的大,但是输出频率受到机械装置的影响不能太快,同时存在机械寿命的限制。晶体管的负载电流比继电器的小,但是输出频率快,可以用于高速脉冲输出,没有机械寿命的限制。

3. S7-200 SMART CPU数字量输出可以接漏型的设备吗?

不可以,S7-200 SMART CPU 本体和扩展模块的DO端都只能接源型24V类型的设备,即集电极开路的PNP设备。

4. S7-200 SMART I/O扩展模块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的原因?

对于数字量扩展模块的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的原因主要是缺少24V直流供电电源,建议查看CPU的信息来确认具体报错原因,查看CPU信息的方法请见硬件诊断或诊断方法举例。

I/O扩展模块缺少24V直流供电电源时,所有通道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建议核对模块接线图,尤其是模块供电端含两排端子的,确定供电接线是否正确,以EM DR32为例,正确的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5普通模拟量模块接线

模拟量类型的模块有三种:普通模拟量模块、热电阻RTD模块和热电偶TC模块。

普通模拟量模块可以采集标准电流和电压信号。其中,电流包括:0-20mA、4-20mA两种信号,电压包括:+/-2.5V、+/-5V、+/-10V三种信号。

注意:

S7-200 SMART CPU普通模拟量通道值范围是0~27648或-27648~27648。

普通模拟量模块接线端子分布如下图所示,每个模拟量通道都有两个接线端。

模拟量电流、电压信号根据模拟量仪表或设备线缆个数分成四线制、三线制、两线制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信号其接线方式不同。

四线制信号指的是模拟量仪表或设备上信号线和电源线加起来有4根线。仪表或设备有单独的供电电源,除了两个电源线还有两个信号线。四线制信号的接线方式如下图所示。

三线制信号是指仪表或设备上信号线和电源线加起来有3根线,负信号线与供电电源M线为公共线。三线制信号的接线方式如下图示。

两线制信号指的是仪表或设备上信号线和电源线加起来只有两个接线端子。由于S7-200 SMART CPU模拟量模块通道没有供电功能,仪表或设备需要外接24V直流电源。两线制信号的接线方式如下图模拟量电压/电流两线制接线所示。

不使用的模拟量通道要将通道的两个信号端短接,接线方式如下图5 不使用的通道需要短接所示。

6热电阻RTD模块接线

RTD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有两线、三线和四线之分,其中四线传感器测温值是最准确的。S7-200 SMART EM RTD模块支持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的RTD传感器信号,可以测量PT100、PT1000、Ni100、Ni1000、Cu100等常见的RTD温度传感器,具体型号请查阅《S7-200 SMART系统手册》。
S7-200 SMART EM RTD模块还可以检测电阻信号,电阻也有两线、三线和四线之分。

EM RTD模块的接线方法如下图传感器RTD/电阻信号接线所示。

7热电偶TC模块接线

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材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电动势。
S7-200 SMART EM TC模块可以测量J、K、T、E、R&S和N型等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TC模块的接线说明参考下图 TC信号接线。

STEP 7‑MicroWIN SMART V2.5新功能 含下载链接

2020-03-05

S7-200 Smart西门子热线工程师学习视频

2019-09-28

西门子S7-200 Smart跟我学跟我做视频教程116集全

2019-09-23

使用S7-200 SMART编程软件更新固件

2020-09-08

S7-200 SMART CPU通过MicroSD卡更新固件,内含各版本固件包下载

2020-09-09

西门子软件和视频合集

更多西门子软件、视频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