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案例分析:变频器炸整流桥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
现场案例分析:变频器炸整流桥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22):
各位:大家好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有的单位在短时间内连续多台变频器炸整流桥,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炸整流桥一般都不是整流桥产品质量问题,整流桥都是成熟的产品,并且都是大型企业生产的,有严格的生产技术指标控制,质量很稳定,所以炸整流桥都要从自身找原因,否则炸整流桥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培训中心推出线上与线下面授实操培训课程,为了解决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咨询、交流、探讨,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通过腾讯会议在线直播答疑,欢迎加微信(13811659603)进入工控技术交流群,每周三晚上的在线直播答疑会议号会在每周三下午发布在培训中心各个技术交流群里。欢迎咨询、交流、探讨。
如果偶尔整流模块炸,这就是偶然因素,不要理会,如果短时间多台变频器炸整流桥,一定要引起重视。说明你的供电电源质量出现了问题,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供电电源质量问题。
1、整流桥为什么会炸?
整流桥的炸都是供电电源质量出现问题,具体说就是变频器供电电源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尖峰电压脉冲,这些高次谐波、尖峰电压脉冲进入变频器整流桥之后,如果尖峰电压脉冲值大于整流桥二极管所能承受的额定电压值,尖峰电压就会瞬间击穿二极管的PN结,造成整流模块炸裂。
2、怎么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判断整流二极管已经烧断或击穿?
所有的变频器接线端子图排列大同小异,变频器主电路(强电部分)接线端子图如下:
结合上面原理图及变频器接线端子图,用数字万用表,档位打在二极管测试档,数字万用表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具体测量顺序如下:
若把红表笔连接P端子,黑表笔分别测量三相输入端子R、S、T,此时测量的万用表指示值为1,即都不通,此时整流桥上半桥三个二极管都处于反向截止状态。都不通,若任何一个管子通,表明该二极管已经击穿。
现在调换红黑表笔位置,把黑表笔连接直流母线正极P,红表笔分别测量三相输入端子R、S、T,此时测量三次都应该是通的,要通三相都通,并且三相显示的导通数值相同(三相显示值平衡,显示数值范围从200多-800多),有一相不通表明该相已经烧断。若测量值为零表明已经击穿。
由于上面的测量都是输入端子RST与直流母线端子正极P的测量,所以测量的是整流桥上半桥的好坏。
下面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整流桥的下半桥进行测量好坏:
把黑表笔连接直流母线负极N,红表笔分别测量三相输入端子RST,测量三次都不通,万用表显示值为1.如果有一个通表明该相下半桥的二极管已经击穿。
现在更换红黑表笔位置,用红表笔连接直流母线负极N,分别测量三相输入端子RST,此时正常情况下都是通的,并且显示值三相平衡,如果有一相不通表明该桥臂下半桥的二极管已经烧断。
一旦有一相与其他两相不一致则表明该相整流桥对应的二极管已经损坏,损坏就两种情况要么烧断,正反都不通;要么击穿、正反都是通的。
3、供电电源的尖峰电压、高次谐波是怎么产生的?
在咱们的供电网络中有各种谐波源,例如功率因数电容补偿柜、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各种电磁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氩弧焊机、电焊机、各种非线性负载及照明(照明是目前供电网络严重的干扰源之一)等等,这些电气设备都会产生谐波,谐波在供电网络中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叠加就会形成尖峰电压,几千伏的尖峰电压进入变频器设备后,如果尖峰电压峰值大于二极管能承受的耐压值就会导致二极管击穿,进而造成咱常说的炸整流桥。
4、怎么解决频繁炸整流桥问题?
通常情况下,如果变频器整流桥频繁地炸,表明你的电网质量非常糟糕,解决电源质量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尽量清除这些谐波源,让他们利用没有变频器的变压器供电,就是调整能产生谐波的设备到其它变压器上。
二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在断路器与变频器之间加装输入电抗器或输入滤波器,以抑制或吸收谐波及尖峰电压脉冲,使其高次谐波及尖峰电压脉冲低于整流桥二极管的额定电压值,不至于频繁造成整流桥二极管击穿引起炸整流桥。
5、关于变频器主电路的标准配置问题有什么标准要求?
按照规范要求,变频器主回路输入侧必须加装输入电抗器或输入滤波器(按照正规设计是标配),安装位置在进线电源侧断路器之后变频器输入三相接线端子之前。目的就是防止炸整流桥,给整流桥加安全保险。但是在实际安装设计时往往没有安装输入电抗器或输入滤波器,给变频器将来的运行埋下了隐患,这都是不规范设计、安装造成的。
没有规范安装输入电抗器或滤波器的原因大概以下三点:
一、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乙方安装设计人员对变频器了解不深、不懂,造成设计、安装缺失,给日后运营留下隐患。
二、甲方把价格谈的太低,导致乙方没利可图,乙方就会钻合同空子,就偷偷的不安装输入电抗器或滤波器以降低成本,这叫做损失质量换取利润。但是将来频繁炸模块会丢掉口碑。
三、甲方不要求、乙方不做。原因是甲方压根就不懂,随乙方怎么做都无所谓,导致不规范。为日后运营留下隐患。
遇到现场疑难杂症,欢迎咨询交流探讨。
技术支持、培训咨询:13811659603(微信同)李工
《变频器应用与常见故障维修实操高级培训》,每月第二周周一开课,连续培训5天。
培训对象:
各企业从事电气(电工)工作的相关人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相关从业者、变频器产品销售人员等。
培训目标:
培训之后达到:会维护、会常见故障判断、会常见故障维修、各种复杂应用的参数设置、现场各种疑难杂症故障处理,变频器软件调试应用,变频器与PLC通信原理架构。
培训内容:
请查看本公众号,该课程的邀请函详细内容
主讲工程师李工有三十多年现场工程经验,从事工控培训18年,在培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培训经验。有独特的培训模式、培训思路、培训方法。驾驭课程能力强,具有化解重点难点的能力,任何难点李工都能通过形象的比喻、恰当的例子,把所谓的难点化解于无形中;每个知识点从第一天开始就有目的的设计,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层层推进。深入浅出,一听就懂。每个案例都通过实操调试,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学习不枯燥。
技术支持:13811659603(微信同)李工
北京工控自动化培训中心(北京富通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培训中心)(http://m.zggkzy.com)每月的课程安排顺序是:
第一周周一
西门子200SMART PLC编程+触摸屏+伺服控制编程实操培训开课,培训6天。
第二周周一
变频器应用与常见故障维修实操高级培训(工程应用级),培训5天。
变频器应用与芯片级电路板维修实操高级培训(开店级),培训30天。
第二周周六
西门子S7-300/400PLC编程实操培训,培训7天。
西门子S7-300/400PLC编程+西门子WinCC组态编程实操培训,培训10天。
第四周周一
西门子S7-1200PLC编程+西门子wincc组态实操培训,培训6天。
西门子S7-1500PLC编程+西门子wincc组态实操培训,培训6天。
全部案例都在实际设备、平台调试完成,从2005年连续不间断从事培训18年,在培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培训经验,从教材设计、配套实验设备设计,课堂上每个实操案例设计、每个知识点的讲解方法、打什么比喻引入什么场景都经过精心策划,包教包会再学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