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三菱FX 5U PLC中断的使用和案例

楼主(2024-03-22):
戳上方蓝字
"技成电工课堂” 关注我们哦!
“我们都知道要实现中断功能,首先要向PLC发出中断请求信号,而发出中断信号的设备就称为中断源。
FX5U PLC有四种中断源,包括输入中断、高速比较一致中断、内部定时器中断、来自模块的中断。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几种类型的中断的使用和案例。
一、输入中断
输入中断是硬件信号中断,输入中断指针对应输入软元件X,当外部输入信号接通时,会立刻执行对应指针的中断程序。
输入中断常用于外部紧急事件的处理,如报警。
下面利用输入中断做急停报警功能。
第一步:进行中断参数设置
依次点击在左边导航栏的参数 - 模块参数- 高速IO,双击即可打开对应的设置对话框。
在输入功能中找到通用/中断/脉冲捕捉,点击详细设置进行,就可以进行参数的设置了。
这些输入点默认为一般输入,我们将X0设置为中断(上升沿),设置好之后,点击应用。
第二步:输入响应时间的设置
依次点击在左边导航栏的参数 - 模块参数- 输入响应时间,双击即可打开对应的设置对话框,将输入点X0的响应时间从默认的10ms改成0.6ms。
第三步:编写程序
二、高速比较一致中断
高速比较一致中断是属于软件中断,必须与高速计数器指令DHSCS一起使用。
当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与设定值相同时,执行指定的中断程序。高速比较一致中断常用于高速的定位控制、速度测量等。
三、内部定时器中断
内部定时器中断是按一定时间自动进行的中断,其间隔时间可以设置,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常用于扫描时间较长又需及时处理数据的场合,比如外部开关输入的刷新、模拟量输入的定时采样、模拟量输出的定时刷新等。
第一步:设置中断时间
依次打开FX5U CPU - CPU参数,找到中断设置,恒定周期间隔设置。
然后在里面将指针的时间间隔进行修改即可。
第二步:编写程序
以上就是三菱FX5U PLC中断的使用,可以跟FX3U等其他系列PLC对比一下,就会发现FX5U PLC在编写程序之前需要进行一些参数的设置,而FX3U等其他系列是使用对应的指针已经固定好了一些功能参数了,不需要设置参数,这也是它们的区别。
(技成培训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如何0基础学习PLC?
关注回复 “ 工控全套 ”
获取更多工控案例与电气软件大全!
PLC进阶必备仅此1份 绝无它版,速领!
什么是三菱FX 5U PLC的中断?
为什么说C语言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新手入门必看,西门子S7-200和S7-1200的区别!
搭建工业4.0的架构,离不开机器控制的开发!
如何把PLC梯形图放入Word中?
三菱PLC | 实例讲解子程序如何调用!
戳原文,学习工控自动化更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