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PLC搜索功能的回原点指令

楼主(2024-03-22):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哦

FX5UPLC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DSZR。
   根据上期我们提到的FX3U带搜索回原点指令的方式,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FX5U的DOG搜索功能。

可发现PLC越高级,回原点的指令就越简单。

DOG搜索功能

可以使用正转极限、反转极限,利用DOG搜索功能进行原点回归。(正转极限、反转极限)此时,因原点回归的开始位置不同,原点回归动作也各不同。

图1

图2

如图2,当滑台在此出时,将会执行以下1)动作

1)开始位置在通过近点DOG前的时候

1.通过执行DSZR/DDSZR指令,开始原点回归动作。

2.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

3.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

4.检测出近点DOG的后端后,在检测出指定次数的零点信号时停止。

图3

如图3,当滑台处于原点处时,将会执行一下2)动作

2)开始位置在近点DOG里面的时候

1.通过执行DSZR/DDSZR指令,开始原点回归动作。

2.以原点回归速度,向与原点回归方向相反的方向开始移动。

3.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进行减速停止。(离开近点DOG。)

4.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再次进入近点DOG。)

5.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

6.检测出近点DOG的后端后,在检测出指定次数的零点信号时停止。

图4

如图4,当滑台处于此处时,将会执行一下3)动作

3)开始位置在通过近点DOG后的时候

1.通过执行DSZR/DDSZR指令,开始原点回归动作。

2.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

3.检测出反转限位1(反转极限)时减速停止。

4.以原点回归速度,向与原点回归方向相反的方向开始移动。

5.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进行减速停止。(检测出(离开)近点DOG。)

6.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再次进入近点DOG。)

7.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

8.检测出近点DOG的后端后,在检测出指定次数的零点信号时停止。

图5

如图5,当滑台处于此处时,将会执行4)动作
4)开始位置的原点回归方向的限位开关(反转限位1)为ON的时候1.通过执行DSZR/DDSZR指令,开始原点回归动作。2.以原点回归速度,向与原点回归方向相反的方向开始移动。3.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进行减速停止。(检测出(离开)近点DOG。)4.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再次进入近点DOG。)5.一旦检测出近点DOG的前端,就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6.检测出近点DOG的后端后,在检测出指定次数的零点信号时停止。程序编写案例;

END

八方汇PLC高工培训
PLC项目开发,PLC编程培训

联系号:17373531882匡老师

八方汇PLC高工培训

PLC项目开发,PLC编程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