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F 系列FX5UPLC基本功能介绍

楼主(2024-03-22):
IQ-F 系列FX5UPLC基本功能介绍(一)
1)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为电流时的对应方法?
FX5U CPU模块只支持电压输入,但在V+,V-端子间连接250Ω电阻(精密电阻0.5%)后,可以作为电 流输入使用。电流输入规格:模拟输入DC4~20mA;数字输出值400~2000;分辨率10μA
2) FX5U特殊功能模块、功能板、扩展适配器各可以扩展多少?
特殊功能模块最多可以扩展16台(电源扩展模块、转换连接模块不算在总台数内);功能板只能扩展1块; 扩展适配器可以扩展6台,其中通讯适配器2台,模拟量适配器4台。
3) PLC做原点回归时,只有1个信号,近点信号和原点 信号怎么接?
有一个限位开关时,需接近点信号。 定位参数内零点信号软元件号和近点信号软元件号可
设置为相同的X点。触碰近点信号后进入爬行速度,离开近点信号后脉冲停止。
4) IQ-F系列PLC是否内置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晶体管型IQ-F系列PLC可进行4轴 定位控制.,脉冲输出方法有PULSE/SIGN模式 和CW/CCW模式;通用输出可输出 200Kpps的脉冲串。
5) PLC不做原点回归,
为什么用DMOV指令或者ZRST指令没有办法清除脉冲当前值?
需使用DHCMOV指令。DHCMOV指令主要用于读取高 速计数器/脉冲宽度测定的当前值,或更改定位的当前地址(用户单位)、当前地址(脉冲单位)。
6) FX5U做MODBUS RTU 能有几个主站?几个从站?
最多支持4路MODBUS RTU通讯,主站只能存在1路通讯,其余3路 只能使用从站功能。
IQ-F系列PLC功能介绍(二)
1)Active 和Unpassive 、Fullpassive的区别?
Active:一种对被动等待TCP连接的对方设备执行主动开放 处理的TCP连接方式。
Unpassive:允许连接,且不对通信对方的IP地址、端口号 加以限制。(CPU模块可以获取以SP.SOCCINF命令连接的通信对方的IP地址、端口号。)
Fullpassive:指定通信对方的IP地址、端口号,并仅对指 定通信对方的IP地址、端口号允许连接。连接了指定的IP地址、端口号以外的通信对方时,通信前将自动切断。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手册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 (以太网通信篇) 。
2)FX5U做CCLINK IE FIELD BASIC通信功能,可以连接几台从站?
16台 *:将CPU模块的固件版本更新至1.100或更高版本,并请使用 生产编号17X****以后的CPU模块
3)FX5U内置以太网的SLMP协议帧格式是否与FX3U以 太网模块MC协议一致?
不同。FX5U内置以太网口是3E帧,与MC协议的QnA兼容3E帧相同的报文格式;FX3U以太网模块MC协议是A兼容1E帧。具体格式可以参考手册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 (SLMP篇)。
4)FX5U以太网口最多可以同时连接几台外部设备?
SLMP、MELSOFT连接、Socket通信、MODBUS/TCP通信、 通信协议支持,总计最多8个连接。连接数中不含MELSOFT连接的1台(但含第2台以及其后)。
5) PLC断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
PLC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FX5U(C)程序由快闪存储器保存, FX1S/FX1N(C) /FX3G(A)/FX3S(A)程序由EEPROM保存;FX2N(C)/FX3U(C)程序由电池支持,更换时若电池电量 低,程序会丢失。虽然PLC不会丢失程序,但是不排除PLC会损坏、故障的可能性,因此还请务必做好程序的备份保存工作,以 防万一。
6)FX5U可以扩展至多少输入输出点?
输入输出点数:384点以下;输入输出点数和远程I/O的合计点数512点以下; (将CPU模块的固件版本更新至1.100或更高版本, 并请使用生产编号17X****后的CPU模块。)
7)FX5U是否可以使用FX3U或FX2N的模块?
通过总线扩展模块FX5-CNV-BUS,可以追加FX3U 模块,总线扩展模块需占用模块号;
FX5U不能扩展FX2N的模块。
FX5U能使用的FX3U模块如下:
FX3U-4AD、FX3U-4DA、FX3U-4LC、FX3U-1PG、
FX3U-2HC、FX3U-16CCL-M、FX3U-64CCL、
FX3U-128ASL-M、FX3U-128BTY-M、FX3U-32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