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300/400PLC编程之软件加密

楼主(2024-03-22):
01一、程序块加密

通过STEP7软件的KNOW_HOW_PROTECT功能实现对您程序代码的加密保护。

如果您双击鼠标打开经过加密的程序块时,您只能看到该程序块的接口数据(即IN, OUT 和 IN/OUT 等类型的参数)和注释信息,而程序块中的代码及代码的注释,临时/静态变量是不能被看到的。同时您也无法对加密保护的程序块做出任何改动。

程序块保护实现步骤:

1.打开程序编辑窗口LAD/FBD/STL;

2.将要进行加密保护的程序块生成转换为源代码文件(通过选择菜单 File—>Generate source 生成);

3.在LAD/FBD/STL 窗口中关闭您的程序块,并在SIMATIC Manager项目管理窗口的source文件夹中打开上一步所生成的source文件;

4.在程序块的声明部分,TITLE行下面的一行中输入KNOW_HOW_PROTECT;

5.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选择菜单FileàSave,FileàCompile);

6.现在就完成了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如下图中表示了如何对STL source文件进行加密:

取消对程序块的加密保护

1. 打开程序块的Source源文件;

2. 删除文件中的KNOW_HOW_PROTECT;

3. 存盘并编译该source文件;

4.  现在程序块的加密保护已经取消。

注意:如果没有STL source 源文件,您是无法对已经加密的程序块进行编辑的!

02二、PLC密码设置方法截图
设置PLC密码保护

当我们写好程序下载到PLC之后就希望PLC能正常稳定的运行。为了防止人为出现的故障,要对PLC设置使用权限,来保护PLC程序不会被更改或程序被删除。如何设置这个口令来保护PLC呢??

1. 打开硬件组态界面

打开STEP7 单击目录中的SIMATIC 300 station,双击右窗口的Hardware 图标,从而入硬件组态界面。

2.双击CPU模块

3.选择protection 选项卡

选项卡中有三个保护级别,它们具体功能如下:

保护级别(Protection level)

1. No protection(无保护)

2. Write-protection(写保护:程序可读不可写)

3. Write-/read protecti(读写保护:即不可读也不可写)

4. 选择级别三(读写保护),并输入密码并保存.

设置好读写口令保护之后,当我们要改写程序或读程序时,就会弹出输入口令模框,提示您输入口令,只有输入的口令正确才可以正常读写。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