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V3 及以上版本指令集介绍

楼主(2024-03-22):
Modbus RTU V3 及以上版本指令集介绍

TIA Portal V13 SP1 版本开始软件中提供了两个版本的 Modbus RTU 指令集,如图 1 所示。

图 1. 两个版本 Modbus RTU 指令集

早期版本的 Modbus RTU 指令集(图 1 中 MODBUS (V2.2))仅可通过主机架 CM1241 通信模块或 CB1241 通信板进行 Modbus RTU 通信。具体使 用请参见文档 :主站  、从站。主要用于早期项目和 V4.0 之前版本的 CPU。

新版本的 Modbus RTU 指令集(图 1 中红框指令集)扩展了 Modbus RTU 的功能,该指令集除了支持主机架 CM1241 通信模块、 CB1241 通信板,还支 持 PROFINET 或 PROFIBUS 分布式 I/O 机架上的点对点通信模块实现 Modbus RTU 通信。从这个版本开始 S7-1200 与 S7-1500 在 Modbus RTU 指令  集开始一致,并且之后版本更新也是基于该版本,建议 V4.0 以后的 CPU 和串口模块使用该版本指令集。

硬件要求:

·  S7-1200 CPU 的固件版本不能低于 V4.1

·  CM1241 通信模块不能低于 V2.1

·  CB1241 没有要求

·  分布式上的串口模块包括:

  ET200SP 的 CM PtP

  ET200MP 的 CM PtP RS232 HF

  ET200MP 的 CM PtP RS422/485 HF

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集所支持的点对点模块如图 2 所示。

图 2. 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集所支持的点对点模块

Modbus RTU 指令的使用

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集中包含 Modbus RTU 主站指令和从站指令。

本文以 CPU1217C + CM1241 RS422/485 + ET200SP CM PtP 模块为例,介绍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主从通信的编程步骤。 其中 CPU 机架 CM1241 RS422/485 作为 Modbus RTU 从站,分布式机架 ET200SP 中 CM PtP 模块作为 Modbus RTU 主站。网络结构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Modubs RTU 网络通信结构图

本项目中使用到的硬件和软件如下:

主要硬件:

·  CPU1217C  (订货号:6ES7217-1AG40-0XB0),固件版本 V4.1.3

·  CM1241 RS422/485模块 (订货号:6ES7241-1CH32-0XB0),固件版本 V2.1

·  ET200SP IM155-6PN HF (订货号:6ES7155-6AU00-0CN0)

·  CM PtP模块(订货号:6ES7137-6AA00-0BA0)

软件:

·  TIA Portal V13 SP1 Upd 9

文档链接:

·  CB/CM 组态, 链接

·  ET200 CM PtP组态, 链接

·  主站程序, 链接

·  从站程序, 链接

·  接线方式, 链接。

1. 设备组态

a. 组态 CM1241 RS422/485 模块

打开设备视图,添加 S7-1200CPU,并在硬件目录里找到“通信模块”→“点到点”→“CM1241(RS422/485) ℽ ,拖拽此模块至 CPU 左侧即可,如图 4 所 示:

图 4. 添加 CM 1241 RS422/485 模块

!注意:

固件版本>=V2.1 的 CM 1241 RS422/485 模块,才支持新版本 Modbus RTU 指令集。

在“设备视图” 中用鼠标选中 CM1241(RS422/485) 模块,在“属性”→“端口组态” 中配置此模块硬件接口参数, 本例以传输率 = 9.6 kbps,奇偶校验 =无,数据位 = 8 位字符,停止位 = 1 为例。

CM 1241 端口组态设置如图 5 所示。

图 5. CM1241 RS422/485 模块端口组态

在“硬件标识符”里确认一下硬件标识符为 269(该参数在程序编程中会被使用),如图 6 所示。

图 6. 硬件标识符

另外, S7-1200 还提供了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功能,为了便于后续指令方便使用,建议使能该功能。在 CPU “属性”→“常规”→“系统和时钟存储器”使能系统 和时钟存储器功能,如图 7 所示。

图 7. 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功能

b. 组态 ET200 SP CM PtP 模块

(1) 插入一个 ET200SP 分布式站点。

打开网络视图并拖入一个 ET200SP 站点,并将其分配给相应的 IO 控制器(本例 CPU1217C 为 IO 控制器),如图 8 所示。

图 8. 插入 ET200SP 站点

(2) 组态 ET200SP 站点。

在 ET200SP 的"设备视图"环境下,为 ET200SP 站点添加信号、通信模块和服务模块,在本例中只添加了 CM PtP 模块和服务模块。

!注意:

ET200SP 站点中,服务模块是必须组态的。服务模块随接口模块一起采购,无需单独购买。

ET200SP 接口模块需要为其分配 IP 地址和设备名称,有关 ET200SP 分布式 IO 组态详细步骤,请参考文档。

在 ET200SP "设备视图" 中用鼠标选中 CM PtP,在“属性”→“常规”→“接口”→“操作模式” 中配置此模块硬件接口参数,  本例设定“指定工作模式" :"半双工 (RS485)2 线制操作" ;"接收线路的初始状态" :"无" 。如图 9 所示。

图 9. CM PtP 操作模式

接下来,在“属性”→“常规”→“接口”→“端口组态” 中配置此模块端口组态参数, 本例设定"协议" :"Freeport/Modbus";"端口参数"设置:传输率 = 9600 bps,奇偶校验 = 无,数据位 = 8 位字符,停止位 = 1 为例。端口组态设置如图 10 所示。

图 10. CM PtP 端口组态

最后需要在“硬件标识符”里确认一下 CM PtP 模块硬件标识符,该参数在程序编程中会被使用。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系统常量

2. 软件编程

a. Modbus RTU 主站编程

Modbus RTU 主站编程需要调用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和 Modbus_Master 指令,其中 Modbus_Comm_Load 指令通过 Modbus RTU 协议对通信模 块进行组态, Modbus_Master 指令可通过由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组态的端口作为 Modbus 主站进行通信,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 参数必须连接到 Modbus_Master 指令的(静态) MB_DB 参数。

本例中分布式机架 ET200SP 中 CM PtP 模块作为 Modbus RTU 主站,其相关编程步骤如下:

(1) OB1 中插入一个 FC,并在 FC 中拖入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和 Modbus_Master 指令。如图 12 所示。

图 12. Modbus RTU 主站指令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各参数意义如表 1 所示:

引脚

说明

REQ

上升沿触发

PORT

通信端口的硬件标识符

BAUD

波特率选择:3600 ,6000 ,120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76800 ,115200

PARITY

奇偶检验选择:0-无;1-奇校验;2-偶校验

FLOW_CTRL

流控制选择:0-  (默认值)无流控制

RTS_ON_DLY

RTS 延时选择:0-  (默认值)

RTS_OFF_DLY

RTS 关断延时选择:0-  (默认值)

RESP_TO

响应超时: 默认值 = 1000 ms 。Modbus_Master 允许用于从站响应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MB_DB

对 Modbus_Master 或 Modbus_Slave 指令的背景数据块的引用。MB_DB 参数必须与 Modbus_Master 或 Modbus_Slave 指令中的静态变量 MB_DB 参数相连。

DONE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 DONE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ERROR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出错,则 ERRO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STATUS 参数中的错误代码仅在 ERROR = TRUE 的周期内有效。

STATUS

端口组态错误代码,请参考 TIA Portal 软件在线帮助或 S7-1200 系统手册。

表 1.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参数意义

Modbus_Master 指令各参数意义如表 2 所示。

引脚

说明

EN

使能端

REQ

TRUE = 请求向 Modbus 从站发送数据 ,建议采用上升沿触发

MB_ADDR

Modbus RTU 从站地址。默认地址范围:0 至 247;扩展地址范围:0 至 65535。值 0 被保留用于将消息广播到所有 Modbus 从站。

MODE

模式选择: 指定请求类型(读取或写入)。

DATA_ADDR

从站中的起始地址:指定 Modbus 从站中将供访问的数据的起始地址。

DATA_LEN

数据长度:指定要在该请求中访问的位数或字数。

DATA_PTR

数据指针: 指向要进行数据写入或数据读取的 M 区或数据块地址。

DONE

完成位:上一请求已完成且没有出错后, DONE 位将保持为 TRUE 一个扫描周期时间。

BUSY

FALSE – Modbus_Master 无激活命令;TRUE – Modbus_Master 命令执行中

ERROR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出错,则 ERRO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STATUS 参数中的错误代码仅在 ERROR = TRUE 的周期内有效。

STATUS

端口组态错误代码,请参考 TIA Portal 软件在线帮助或 S7-1200 系统手册。

表 2. Modbus_Master 指令参数意义

!注意:

① Modbus_Comm_Load 指令不建议在启动组织块 OB100 中调用,建议在 OB1 中调用。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在 OB1 中调用时,其输入位“REQ”需使用上升沿触发,本例中该输入位采用 “FirstScan” 系统存储器位。

② Modbus_Comm_Load 指令背景数据块中的静态变量 “MODE” 用于描述点对点模块的工作模式,有效的工作模式包括:

  0 = 全双工 (RS232)

  1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点对点)

  2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主站)

  3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从站)

  4 = 半双工 (RS485) 二线制模式

该静态变量 “MODE” 默认数据为 0(RS232 全双工模式),需要根据点对点模块实际组态修改该数值,本例中 CM PtP 模块工作在 RS485 半双工模式需 要将该数值修改为 4,如图 13 所示。

图13. Modbus_Comm_Load 背景数据块静态变量 “MODE” 修改为 4

③ Modbus_Master 指令的 “DATA_PTR” 参数用于指向要进行数据写入或数据读取的数据区域地址,该数据区域在 V3.0 支持非优化(标准的)数据块。一般建议使用指针方式填写,例如程序中的 P#DB3.DBX0.0 WORD 5,此外也可以使用基本数据类型数组方式填写。指针的含义参见链接。

从 V4.0 版本开始支持优化 DB 块,具体参见链接。

在数据块的属性中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即可将数据块修改为非优化访问的数据块(鼠标右键数据块,选择“属性” ,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如图 14 所示。

图 14. 设置数据块为非优化访问

④ 当 Modbus RTU 网络中存在多个 modbus RTU 从站或一个 modbus RTU 从站同时需要多个作业,例如需要读和写或者读多个区域等,则需要调用多 个 Modbus_Master 指令, Modbus_Master 指令之间需要采用轮询方式调用,并且使用相同背景数据块。

如图 15 所示,用于描述两个 Modbus_Master 指令轮询调用的方式。

图 15. Modbus_Master 轮询调用方式

⑤ MB_MODE、MB_DATA_ADDR、MB_DATA_LEN、 Modbus RTU 功能码等之间的关系,如表 3 所示。

MB_

MODE

MB_DATA_ADDR

MB_DATA_LEN

Modbus

RTU 功

能码

操作和数据

1 - 9999

1 - 2000

读取输出位

每个请求 1 - 2000 个位

10001 - 19999

1 - 2000

读取输入位

每个请求 1 - 2000 个位

  40001 - 49999(等同于 400001 -409999)

  400001 - 465535

1 - 125

读取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 1 - 125 个字

30001 - 39999

1 - 125

读取输入字

每个请求 1 - 125 个字

10001 - 19999

写入输出位

每个请求 1 个位

  40001 - 49999(等 同于 400001-409999)

  400001 - 465535

写入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 1 个字

10001 - 19999

2 - 1968

写入多个输出位

每个请求 2 - 1968 个位

  40001 - 49999(等 同于400001 -409999)

  400001 - 465535

2 - 123

写入多个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 2 - 123 个字

10001 - 19999

1 - 1968

写入输出位

每个请求 1 - 1968 个位

  40001 - 49999(等 同于400001 -409999)

  400001 - 465535

1 - 123

写入保持寄存器

每个请求 1 - 123 个字

-

读取服务器的状态字和事件计数器:

状态字反映了处理的状态(0 -未处理, 0xFFFF - 正在处 理)

          Modbus 请求成功执行时,事件计数器将递增。如果执行   Modbus 功能时出错,则服务器将发送消息,但不会递增事 件计数器。

-

通过诊断代码 0x0000 检查服务器状态(返回循环测试 - 服务器 发回请求):

每次调用 1 个字

-

通过诊断代码 0x000A 复位服务器的事件计数器:

每次调用 1 个字

0- 65535

1 - 125

读取输入字

每个请求 1 - 125 个字

!注意:

对于扩展寻址,读写最大长度减少一个字(访问字)或一个字节(访问位)。

当 MB_ADDR = 0 为广播模式,此时只允许写操作

表 3. 对应关系

⑥ 对于一般的支持 Modbus RTU 设备,可能无法在其设备手册中查找到诸如 40001、30001 这种数据地址,而是以功能码 + 十六进制数形式的变量地 址,就需要这样解决:

通过判断功能码决定是读是写,决定 MB_MODE 为 0 读还是 1 写(2 写比较特殊,只用于不支持 5、6 号功能码的设备),然后将十六进制地址数转化为 十进制数,然后对于不同的功能码,十进制数增加不同的偏移量,对于功能码 1、5、15 偏移量为 1,对于功能码 2 偏移量为 10001,对于功能码

3、6、16 偏移量为 40001(对于超过 9999 的地址,偏移量为 400001),对于功能码 4 偏移量为 30001。例如从站设备使用 0x03 功能码,地址 0x00FF ,因为是读,所以 MB_MODE = 0 , 0x00FF 转换为十进制为 255,加上偏移量 40001 就是 40256,这样 MB_DATA_ADDR = 40256。

此外对于功能码 4,如果十进制地址数超过 9998 的,加上偏移量 30001 将超过 39999,此时可以使用 MB_MODE = 104,然后 MB_DATA_ADDR 使用 不增加偏移量的十进制地址数也是可以的。例如从站设备使用 0x04 功能码,地址 0x4000 , 0x4000 转换为十进制为 16384,加上偏移量 30001 将超过 39999,此时使用 MB_MODE = 104 ,MB_DATA_ADDR = 16384。

⑦ 对于分布式 IO 上的串口模块,还需要考虑模块拔出或者掉站的情况,具体处理参见常见问题 5。

b. Modbus RTU 从站编程

Modbus RTU 从站编程需要调用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和 Modbus_Slave 指令,其中 Modbus_Comm_Load 指令通过 Modbus RTU 协议对通信模   块进行组态, Modbus_Slave 指令可通过由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组态的端口作为 Modbus 从站进行通信, Modbus_Comm_Load 指令的 MB_DB 参 数必须连接到 Modbus_Slave 指令的(静态) MB_DB 参数。

本例中 CPU 机架 CM1241 RS422/485 作为 Modbus RTU 从站,其相关编程步骤如下:

OB1中插入一个FC,并在函数中拖入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和 Modbus_Slave 指令。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拖入Modbus RTU 从站指令

Modbus_Slave 指令各参数意义如表 4 所示:

引脚

说明
MB_ADDRModbus 从站的标准寻址: 标准寻址范围( 1 到 247), 扩展寻址范围(0 到 65535)

MB_HOLD_REG

数据指针,指向 Modbus 保持寄存器的地址,  Modbus 保持寄存器可以为 M 存储区或 DB 数据区。

NDR

可用的新数据:

  FALSE :无新数据

  TRUE :表示新数据已由 Modbus 主站写入,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 ND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 周期。

DR

读取数据:

  FALSE :无新数据

  TRUE :表示该指令已将 Modbus 主站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目标区域中。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并且没有错误, DR 位将 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ERROR

如果上一个请求完成出错,则 ERROR 位将变为 TRUE 并保持一个周期。 如果执行因错误而终止,则 STATUS 参数中的错 误代码仅在 ERROR = TRUE 的周期内有效。

STATUS

错误代码

表 4. Modbus_Slave 指令参数意义

!注意:

① Modbus_Comm_Load 指令不建议在启动组织块 OB100 中调用,建议在 OB1 中调用。

Modbus_Comm_Load 指令在 OB1 中调用时,其输入位“REQ”需使用上升沿触发,本例中该输入位采用 “FirstScan” 系统存储器位。

② Modbus_Comm_Load 指令背景数据块中的静态变量 “MODE” 用于描述点对点模块的工作模式,有效的工作模式包括:

  0 = 全双工 (RS232)

  1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点对点)

  2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主站)

  3 = 全双工 (RS422) 四线制模式(多点从站)

  4 = 半双工 (RS485) 二线制模式

该静态变量 “MODE” 默认数据为 0(RS232 全双工模式),需要根据 CM PtP模块实际组态修改该数值,本例中 CM PtP 模块工作在 RS485 半双工模式 需要将该数值修改为 4,参考图 13 。

③ Modbus_Slave 指令的 “MB_HOLD_REG” 用于定义 CPU 的 Modbus 保持寄存器的数据区域地址,该数据区域在 V3.0 支持非优化(标准的)数据块。一般建议使用指针方式填写,例如程序中的 P#DB6.DBX0.0 WORD 100,此外也可以使用基本数据类型数组方式填写。指针的含义参见链接。

从 V4.0 版本开始支持优化 DB 块,具体参见链接。

在数据块的属性中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即可将数据块修改为非优化访问的数据块(鼠标右键数据块,选择“属性” ,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参考图 14 。

④ Modbus RTU 从站数据区定义,参见表 5。

地址区

定义

说明

输出位

Q0.0 开始

  Q0.0 为地址 1 ,Q0.1 为地址 2 ,Q0.7 为地址 8 ,Q1.0 为地址 9...

输入位

I0.0 开始

  I0.0 为地址 10001 ,I0.1 为地址 10002 ,I0.7 为地址 10008 ,I1.0 为地址 10009...

输入寄存 器

IW0 开始

  IW0 为地址 30001 ,IW2 为地址 30002 ,IW4 为地址 30003...

保持寄存 器

由 MB_HOLD_REG 定义

指针指向的第一个字为 40001,第二个字为 40002...

         例如:MB_HOLD_REG 为 P#M100.0 WORD 8,则 MW100 为 40001 ,MW102 为 40002 ,MW104 为 40003...MW114 为 40008

         例如:MB_HOLD_REG 为 优化 DB 中 INT 数组[0..7],数组名为 “XXX”.AA,则 “XXX”.AA[0] 为 40001 ,“XXX”.AA[1] 为 40002 ,“XXX”.AA[2] 为 40003...“XXX”.AA[7] 为 40008

注意:数据区从指令集版本 V4.0 开始,可以自由定义,方法参见链接。

表 5. 数据区定义

⑤ 如果是分布式 IO 上的串口模块,还需要考虑模块拔出或者掉站的情况,具体处理参见常见问题 5。

c. 编译下载

之后将程序和组态编译下载到 PLC 中,即可测试 Modbus RTU 通信了。

合肥新工科智能制造学院

0551-68999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