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问题汇总及西门子200smart modbus rtu通讯实例

楼主(2024-03-22):
史上最全的工控类软件安装包,你要吗?

(点击上方红字,免费领取资料)

一、ModBus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ModBus协议是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OSI模型第7层),它定义了一个与通信层无关的协议数据单元(PDU),即PDU=功能码+数据域。

ModBus协议能够应用在不同类型的总线或网络。对应不同的总线或网络,Modbus协议引入一些附加域映射成应用数据单元(ADU),即ADU=附加域+PDU。目前,Modbus有下列三种通信方式:

1.以太网,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TCP。

2.异步串行传输(各种介质如有线RS-232-/422/485/;光纤、无线等),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RTU或MODBUSASCII。

3.高速令牌传递网络,对应的通信模式是ModbusPLUS。

二、关于MODBUSRTU通讯协议的提问?

modbus 主要由站地址(一个字节)+功能码(一个字节)+首地址(两个字节)+访问字数(两个字节)+校验码(CRC16或LRC两个字节)总共8个字节组成。其实VB中编程很简单从组建添加MSComm组建就行了,难的是校验,

三、modbus、rtu、modbusrtu分别是什么?

modbus协议是工控行业的标准协议,前身为莫迪康所写,现已被施奈德收购。

而modbus分为两种协议:即串口协议(modbusrtu)和网口协议(modbustcp)协议,一般的工控机只支持rs232或者RS485的串口模式,这个时候工控机的协议栈里就只有modbusRTU协议,当他从串口接收到数据时,会直接根据报文中的数据进行控制,如果需要用modbusTCP协议进行传输,则需要使用带有网口的PLC。

具体的帧格式如下:

modbusRTU  地址域功能码数据差错校验

modbusTCP  目的地址协议id 长度单元号功能码数据

简单的说 tcp是由RTU加工而来的,而RTU则是另外一种概念,不包含在modus协议内,是工控行业对监控设备的简称。

四、关于modbus_RTU协议主机发送的命令的一些问题

01 读保持线圈状态(Read coilstatus)

02 读输入线圈状态(Readinput status)

03 读保持寄存器(Readholding register)

04 读输入寄存器(Readinput register)

05 写单个线圈(Forcesingle coil)

06 写单个寄存器(Presetsingle register)

15 写多个线圈(Forcemultiple coils)

16 写多个寄存器(Presetmultiple registers)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答:01 读取逻辑线圈组状态

02 读取离散量线圈组状态

03 读取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04 读取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05 改变逻辑线圈状态

06 改变单个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15 改变多个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16 指定多个操持寄存器的二进制值

五、OPC转modbusRTU方式我现在有一个OPC服务器,里面很多tag,tag是AB里出来的,怎么将tag连到modbus?

Profibus、Fielbus、Modbus、CC-link等等是各中PLC硬件支持的通讯协议,这个是各厂商的硬件属性一样.只是现在计算机组态软件都支持很多种协议的PLC.你理解反了。

Profibus、Fielbus、Modbus、CC-link这些协议,是一种通讯协议,一般不需要你去编程,就好象你使用计算机,你不需要编写IP协议一样,只是要遵循它。

遵循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按照该厂家所支持的协议在PLC或者DCS硬件组态的时候按照该通讯协议设置硬件.其实这个很简单.这里简单指的是,你学编程,重点是编写执行控制的动作的程序,硬件通讯协议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写。

六、什么是modbusrtu master?

就是选RTU模式,因为MODBUS分为ASCII模式和RTU模式,MASER就是设置为主站,一般为PLC端,变频器设为从站,还要注意主站和从站地址的设置。

七、Modbusrtu 为什么没有开始和结束标记?

由于Modbusrtu帧的每个字节是16进制数,数值范围在00~FF,若像ModbusASCII那样用02、03表示开始和结束标记,则与数值2、3发生冲突,无法判断其是标记还是数值,无法数据解包。

八、modbustcp 到 rtu的转换?

请仔细查看帧格式:

modbusRTU 地址域功能码数据差错校验

modbusTCP 目的地址协议id 长度单元号功能码数据

写一个TCP转RTU的程序放到设备里做modbus网桥即可

九、MODBUSRTU通讯线被烧?

用万用表量一下出来的通讯线,电压不超过5V应该没问题,一般不会烧东西,接的时候区分正和负。很多产品B是正,量一下看看。

十、触摸屏modbusrtu怎么设置?

一般是通过宏指令自己编程实现,当然也有支持RTU的,在通讯类型菜单

十一、MODBUSRTU协议中浮点数是如何存储,读到浮点数寄存器的数值如何转换成所需的浮点数?

浮点数保存的字节格式如下:

地址  +0         +1         +2           +3

内容 SEEE EEEE   EMMM MMMM   MMMM MMMM    MMMM MMMM

这里S 代表符号位,1是负,0是正

E 偏移127的幂,二进制阶码=(EEEEEEEE)-127。

M24位的尾数保存在23位中,只存储23位,最高位固定为1。此方法用最较少的位数实现了较高的有效位数,提高了精度。零是一个特定值,幂是0尾数也是0。

浮点数-12.5作为一个十六进制数0xC1480000保存在存储区中,这个值如下:

地址 +0    +1     +2    +3

内容0xC1  0x48   0x00  0x00

浮点数和十六进制等效保存值之间的转换相当简单。下面的例子说明上面的值-12.5如何转换。浮点保存值不是一个直接的格式,要转换为一个浮点数,位必须按上面的浮点数保存格式表

所列的那样分开,例如:

地址  +0          +1           +2            +3

格式 SEEEEEEE  EMMM MMMM     MMMM MMMM     MMMM MMMM

二进制11000001  01001000    00000000     00000000

十六进制  C1        48         00        00

从这个例子可以得到下面的信息:

符号位是1 表示一个负数  幂是二进制10000010或十进制130,130减去127是3,就是实际的幂。  尾数是后面的二进制数10010000000000000000000

在尾数的左边有一个省略的小数点和1,这个1在浮点数的保存中经常省略,加上一个1和小数点到尾数的开头,得到尾数值如下:

1.10010000000000000000000

接着,根据指数调整尾数.一个负的指数向左移动小数点.一个正的指数向右移动小数点.因为指数是3,尾数调整如下:

1100.10000000000000000000

结果是一个二进制浮点数,小数点左边的二进制数代表所处位置的2的幂,例如:1100表示

(1*2^3)+(1*2^2)+(0*2^1)+(0*2^0)=12。

小数点的右边也代表所处位置的2的幂,只是幂是负的。例如:.100...表示(1*2^(-1))+(0*2^(-2))+(0*2^(-2))...=0.5。

这些值的和是12.5。因为设置的符号位表示这数是负的,因此十六进制值0xC1480000表示-12.5。

十二、RS-485的设备,遵守MODBUS-RTU协议。怎样用的电脑读取信息?

用电脑的串口,接个485转换器,接到设备的485接口,再找个串口软件,根据设备资料上的寄存器地址发送modbus报文,modbus报文通过串口软件发送啊,报文格式:0103 00 00 00 01 840A 读寄存器命令。

十三、vbmodbus给modScan32rtu发送数据应该怎么写?

确定两个软件哪个是主,哪个是从。然后再确定通讯协议是RTU、ASCII还是TCP。如果是TCP,就用socket控件。RTU\ASCII就用COM控件。然后给对应的口按照协议收发数并解析就可以了。

十四、ModBusRTU通讯协议与ModBus通讯协议有什么区别?

modbus 协议包括了MODBUSRTU

十五、modbusrtu通讯协议如何判断超时?

设置一个标志量用来表示是否超时;再用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长为发送3.5个字符的时间(当然为了保险时间可以长一些);在定时器中置超时标志;在串口中断中每收到一个字节时定时器清零;主程序中根据超时标志做相应处理。

十六、如何理解MODBUS协议RTU模式中的1.5和3.5字符间隔?

发送两帧数据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以保证接收方UART能够区分。这个时间间隔在MODBUSRTU模式中要求是1.5和3.5字符间隔,也即是传输1.5和3.5个字符的时间,它与设置的通信参数有关,计算为:

若串口通信参数设置为(注:开始位固定为1):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1,停止位1,波特率9600bps,则传输一个字符(即1个字节)的时间为:(1+8+1+1)/9600=0.00114583s=1.1454583ms

1.5字符间隔=1.5x1.1454583ms=1.71818745ms

3.5字符间隔=3.5x1.1454583ms=4.00910405ms

十七、MODBUSRTU 测试软件?

推荐:modscan32  还有最新得mobus poll

十八、MODBUSRTU协议,上位机与仪表通信,读写数据都正确,为什么仪表掉电,写入的参数又丢失了?怎么保存?

两种可能:

1.如果在仪表上设置参数掉电后都保存不了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仪表问题;

2.有些仪表写入参数后还需要向固定的寄存器写入确认参数,为了保证写入参数真确,需要检查仪表通信部分说明书。

西门子200smart modbus rtu通讯实例

通讯材料:

1)  plc2台,分别是200smart 的CR60和SR20;

2)  2个DP插头(6ES7972-0BX12-0XA0)

3)  连接导线若干(plc电源及通讯)

验证内容:

令:CR60 plc为主站,发送plc系统时钟(8个字节的信息)给SR20从站;SR20从站发送一个双字的循环移位数据给主站,并由通讯数据VD100接收输出到QD0。

主站程序:

在验证过程中曾经出现一个错误,使MSG指令始终显示为6,表示从站无响应。我验证时,由于连接2台plc之间的3+、8-没有确认,造成接线错误,使MSG的error错误信息为6,检查后找到原因,重新接线后仍然报警6。最后检查为控制程序不完整,主要原因是没有给MB0一个初始化操作,造成错误值没有得到有效的刷新。于是,在程序段1中加入初始化操作得到解决。

主站MSG指令主要理解Addr地址的应用,下面有描述。

从站程序:从站通讯地址设置为1#

从站自VB31开始为读取主站VB11开始的8个字节主站系统时钟数据,指定VB31的起始地址是由Addr地址40011定义的,从站循环指令VD11运行结果,将由Mbus_init的Holdstart定义的起始地址发送和接收。

编写小结:

自简而深进行编写modbus rtu通讯程序,相对从站通讯程序比较简单,仅仅只是指定通讯种类由Mbus_init管脚指定maxIQ/maxAI/maxHOLD/Holdstart定义,其它管脚根据主站定义匹配进行,相对主站需要根据从站地址偏移量来确定。

通讯数据:

Modbus通讯程序相对的难点是通讯映射的地址关系。

主站读取从站的数据,起始地址是根据从站Holdstart管脚定义的起始地址开始算,而不是指从站的V区物理地址。在验证程序中,从站的Mbus_init起始地址为VB11,那么,主站MSG指令的Addr 40001,应该是指从站的VB11地址。

同理,从站读取主站系统时钟,主站的MSG指令的Addr 40011,对应到从站的地址相当于偏移了10个字(偏移量10word + 11byte = 31byte) ,即为VB31开始的8个字节中存放,Modbus通讯地址计算是40001开始的。

▣ 来源:西门子工业技术论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