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S7-400 集成 PN 口如何与S7-200 SMART PLC S7通 ...
S7-300和S7-400 集成 PN 口如何与S7-200 SMART PLC S7通信

楼主(2024-03-23):
摘 要:本文对 S7-300 和 S7400 集成 PN 口与 S7-200 SMART PLC 的 S7 通信做了基本介绍,对其配置步骤以及编程方法作了完整的描述。
关键词:PN 接口,S7 通信,编程
Key Words:PN Interface,S7 Communication,Programming
1S7 通信简介
S7 通信是 S7 系列 PLC 基千 MPI、PROFIBUS、ETHERNET 网络的一种优化的通信协议,主要用千 S7-300/400PLC 之间的通信。S7-200 SMARTPLC V2.0 版本支持 SMART PLC 之间的 PUT/GET 通讯,经过测试发现 S7-300/400 集成的 PN 口与 S7-200 SMART PLC 之间的 PUT/GET 通讯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需要 S7-300/400 侧编程调用 PUT/GET指令。S7-300/400 集成 PN 口调用的功能块的调用如图 1、图 2 所示。
块S7-400
块S7-300
描述
简要描述
SFB 14
FB 14
读数据
单边编程读访问。
SFB 15
FB 15
写数据
单边编程写访问。
表1
图1
图2
要通过 S7-300/400 CPU 的 集成 PROFINET 接口实现 S7 通信,需要在硬件组态中建立连接。
2硬件及网络组态
CPU 采用 1 个 315-2PN/DP,1 个 S7-200 SMART PLC 使用以太网进行通信。
在 STEP7 中创建一个新项目,项目名称为 S7-300-SMART。插入 1 个 S7-300 站,在硬件组态中插入 CPU 315-2 PN/DP。如图 3 所示。
图3
设置 CPU 315-2PN/DP 的 IP 地址:192.168.0.1,如图 4 所示。硬件组态完成后,即可下载该组态。
图4
打开“NetPro"设置网络参数,选中CPU 315-2PN/DP,在连接列表中建立新的连接。步骤如图 5 所示。
图5
选择 Unspecified 站点,选择通讯协议 S7 connection,点击 Apply,如图 6 所示。
图6
在弹出的 S7 connection 属性对话框中,勾选 Establish an active connection,设置Partner address:192.168.0.2(S7-200 SMART PLC IP 地址),如图 7 所示。
图7
点击 Address Details ,再弹出来的对话框设置 Partner 的 Slot 为 1,如图 8 所示。点击
OK 即可关闭该对话框。
图8
网络组态创建完成后,需要编译,如图 9 所示。
图9
网络组态编译无错,鼠标先点击 CPU 315-2PN/DP ,然后点击下载按钮下载网络组态,步骤如图 10 所示。
图10
3软件编程
可以通过 SFB/FB 14 "GET",从远程 CPU 中读取数据。
S7-300:在 REQ 的上升沿处读取数据。在 REQ 的每个上升沿处传送参数 ID、ADDR_1和 RD_1。在每个作业结束之后,可以分配新数值给 ID、ADDR_1 和 RD_1 参数。
S7-400:在控制输入 REQ 的上升沿处启动 SFB。在此过程中,将要读取的区域的相关指针(ADDR_i)发送到伙伴 CPU。远程伙伴返回此数据。在下一个 SFB/FB 调用处,已接收的数据被复制到组态的接收区(RD_i)中。必须要确保通过参数 ADDR_i 和 RD_i 定义的区域在长度和数据类型方面要相互匹配。
通过状态参数 NDR 数值为 1 来指示此作业已完成。只有在前一个作业已经完成之后, 才能重新激活读作业。远程 CPU 可以处千RUN 或 STOP 工作状态。如果正在读取数据时发生访问故障,或如果数据类型检查过程中出错,则出错和警告信息将通过 ERROR 和STATUS 输出表示。
通过使用 SFB/FB 15 "PUT",可以将数据写入到远程 CPU。
S7-300:在 REQ 的上升沿处发送数据。在 REQ 的每个上升沿处传送参数 ID、ADDR_1和 SD_1。在每个作业结束之后,可以给 ID、ADDR_1 和 SD_1 参数分配新数值。
S7-400:在控制输入 REQ 的上升沿处启动 SFB。在此过程中,将指向要写入数据的区域(ADDR_i)的指针和数据(SD_i)发送到伙伴 CPU。远程伙伴将所需要的数据保存在随数据一起提供的地址下面,并返回一个执行确认。必须要确保通过参数 ADDR_i 和 SD_i 定义的区域在编号、长度和数据类型方面相互匹配。
如果没有产生任何错误,则在下一个 SFB/FB 调用时,通过状态参数DONE 来指示,其数值为 1。只有在最后一个作业完成之后,才能再次激活写作业。远程 CPU 可以处千RUN 或 STOP 模式。如果正在写入数据时发生访问故障,或如果执行检查过程中出错,则出错和警告信息将通过 ERROR 和 STATUS 输出表示。
打开 SIMATIC 315PN-1 的 OB1,在 OB1 中依次调用 FB14,FB15 如图 11、图 12 所示:
图11
参数
描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REQ
INPUT
BOOL
I、Q、M、D、L
上升沿触发调用功能块
ID
INPUT
WORD
M、D、常数
地址参数 ID
ERROR
OUTPUT
BOOL
I、Q、M、D、L
接收到新数据
STATUS
OUTPUT
WORD
I、Q、M、D、L
故障代码
S7-300:ADDR_1 S7-400:
ADDR_i (1 ≤i ≤ 4)
IN_OUT
ANY
M、D
I、Q、M、D、
T、C
从 S7-200 SMART 的数据地址中读取数据;V 区数据对应 DB1。
S7-300:RD_1
S7-400:
RD_i
(1 ≤i ≤4)
IN_OUT
ANY
S7-300:M、D S7-400 I、Q、
M、D、T、C
本站接收数据地址
FB14 参数说明
图12
参数
描述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REQ
INPUT
BOOL
I、Q、M、D、L
上升沿触发调用功能块
ID
INPUT
WORD
M、D、常数
地址参数
DONE
OUTPUT
BOOL
I、Q、M、D、L
为 1 时,发送完成
ERROR
OUTPUT
BOOL
I、Q、M、D、L
为 1 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OUTPUT
WORD
I、Q、M、D、L
故障代码
S7-300:ADDR_1 S7-400:
ADDR_i (1 ≤i ≤ 4)
IN_OUT
ANY
M、D
I、Q、M、D、
T、C
从 S7-200 SMART 的数据地址中读取数据;V 区数据对应 DB1。
S7-300:SD_1
S7-400:
SD_i
(1 ≤i ≤4)
IN_OUT
ANY
S7-300:M、D
S7-400 I、Q、
M、D、T、C
本站发送数据地址
FB15 参数说明
S7-200 SMART PLC 不需要编程。
(文章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
扫码关注公众号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推荐阅读:
PLC编程必备:模拟量计算,结合实际案例详解,一看就懂!
电气工程师吐血推荐:学会用这些工具,月薪20000不是事儿!
【实用案例】博途V15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
电气控制原理动图,这才是你需要的干货,永久收藏
【免费下载】工控人都抢着收藏!超全西门子资料包限时免费下载啦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知识免费学!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