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十:s7-200 smart profinet IO ...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十:s7-200 smart profinet IO 通信介绍

楼主(2024-03-23):
S7-200 SMART PROFINET 通讯介绍
OIP-C
一
S7-200 SMART的PROFINET通信概述
PROFINET IO 是 PROFIBUS International基于以太网的自动化标准。它定义了跨供应商通信、自动化和工程组态模型。借助 PROFINETIO,可采用一种交换技术使所有站随时访问网络。因此,多个节点可同时传输数据,进而可更高效地使用网络。数据的同时发送和接收功能可通过交换式以太网的全双工操作来实现(带宽为 100 Mbps)。
PROFINET IO 系统由下列设备组成:
PROFINET 控制器,控制自动化任务,组态读取IO设备。(通常为PLC,需要编程)PROFINET 设备,是现场设备,由 PROFINET 控制器进行监视和控制。PROFINET设备可包含多个模块和子模块。(现场IO设备,需要GSD文件)软件,通常基于 PC,用于设置参数和诊断各个 PROFINET 设备。(编程软件、参数设置软件等)
从STEP STEP 7-Micro/WIN SMART V2.4 和 S7-200 SMART V2.4 CPU 固件开始,标准型CPU(ST/SR型CPU)支持PROFINET IO 控制器;
从V2.5版本开始,支持作智能设备。
S7-200 SMART 做PROFINET IO 通信的具体参数如下:
通信角色
说明
ST20/SR20
ST30/SR30
ST40/SR40
ST60/SR60
IO控制器
设备编号范围
1-8 (不可修改,最多链接8个IO设备)
最大模块数量
每个设备最大输入区域
128字节
过程映像输入区地址范围
I128.0 至 I1151.7,共8个设备,1024字节
(每个设备占用128字节,顺序递增,例如2号PROFINET设备的过程输入寄存器地址从I256.0~I383.7)
每个设备最大输出区域
128字节
过程映像输出区地址范围
Q128.0 至 Q1151.7, 共8个设备,1024字节 (每个设备占用128字节,顺序递增,例如2号PROFINET设备的过程输出寄存器地址从Q256.0~Q383.7)
更新时间
最小值还取决于为 PROFINET设置的通信组件、PROFINET设备的数量以及已组态的用户数据量。
I-Device
支持的IO控制器数
1个
最大输入区域
128字节
过程映像输入区域
I1152.0至I1279.7
最大输出区域
128字节
过程映像输出区域
Q1152.0至Q1279.7
一般情况S7-200 SMART从组态到启动的过程如下
image-20240322143143925
S7-200 SMART做PROFINET通信配置一般可以分为如下几部分:
在STEP 7-Micro/WIN SMART中添加PROFINET IO设备的GSD文件配置 PROFINET 向导为PROFINET IO设备分配设备名称
PROFINET诊断(如需要)方法:
查看CPU指示灯状态
通过PLC信息
使用特殊存储器
二
S7-200 SMART I-Device 概述
S7-200 SMART 在 V2.5 版本(硬件和软件)增加标准型 CPU 支持 PROFINET IO 智能设备的功能。作为智能设备可以与IO 控制器交换数据最大输入128字节/输出128字节。
什么是智能设备功能?
智能设备是采用“智能 IO 设备”组态的 CPU。简单点说就是又能做为IO设备与上级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同时又可作为控制器与其它IO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image-20240322145237305
s7-200 smart 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使用需求选择使用方式,主要以下三类:
IO设备:s7-200 smart 本身不带分布式IO设备,仅做为IO设备与上位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例如:从成本角度考虑可以使用s7-200 smartt 替代ET200s/ET200sp等分布式IO站,s7-200 smart 性价比更高;
image-20240322152745889
IO控制器:s7-200 smart 本身不做为IO设备,仅用来读取IO设备/仪表数据。例如:s7-200 smart 读取带profinet 接口的称,RFID控制器等等;
智能设备:即做IO设备,又做控制器;例如:锂电行业有很多搅拌罐,需要读取罐子称(profinet接口)重量,又要控制搅拌电机运行;为了保证统一性,实现批量复制;往往会采用每个罐子一个s7-200 smart的方案,通过s7-200 smart 读取罐子称(profinet接口)重量,及控制搅拌电机。同时又作为IO设备将采集到的信号发送到上位控制系统;
image-20240322153559843
三
结语
下期内容将通过实例讲解如何配置s7-200 smart profinet 通信
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评论、点赞、收藏,加关注!您的支持将是小编最大动力!
public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九:一文搞懂s7-200 smart 做客户端与s7-1200/1500的S7通信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八:实例讲解如何实现s7-200 smart cpu 与 cpu之间通讯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七:手把手教你配置S7-200 SMART Modbus RTU 从站&样例程序下载
西门子S7-200 SMART 系列六:手把手教你配置S7-200 SMART Modbus RTU附样例程序下载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五:手把手教你配置S7-200 SMART Web服务器实例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四:S7-200 SMART 新功能Web服务器功能介绍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三:最新西门子 s7-200 smart V2.8产品特性及软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二:最新西门子规格型号及订货号整理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一:产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