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案例之V20通讯控制子程序块

楼主(2024-03-23):
S7-200 SMART案例之V20通讯控制子程序块
相关软(硬)件:
1、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 / Win SMART V2.7
2、CPU硬件:ST30 (使用自带通讯端口)
3、V20变频器(6SL3210-5BB17-5UV1)
控制要求:
1、S7-200 SMART与V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2、本文以常用的控制及读写数据做的程序块。
注:程序仅供参考!!!
一、变频器相关参数设置参考前面的文章
(参考文章:S7-200 SMART多从站Modbus-RTU通讯)
(参考文章:S7-200 SMART与V20变频器Modbus-RTU通讯)
二、编写PLC程序(新建子程序命名为V20_MotorControl)
1、建立变量表:
建立变量表
2、编写控制程序:
正、反转沿、停止沿
点动沿、复位沿
地址转换、初始化、启用循环
正转、反转、停止
点动、故障确认
设置频率、加、减速时间
输出速度、频率、电压、BUS电压、电流
修改地址、结束循环
完整程序:
完整程序
3、主程序调用:
1#变频器控制、读写数据
数据地址转换
1#变频器控制、读写数据
数据地址转换
4、下载程序:
下载测试1
下载测试2
下载测试3
下载测试4
三、视频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71696598971547648
注:程序仅供参考!!!
本文知识点:子程序应用、间接寻址、FOR_NEXT应用、模拟量转换公式应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子程序应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间接寻址)
(参考文章:S7-200 SMART—For_Next循环指令)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模拟量概述及自建库文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自定义库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