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与WINCC-Modbus TCP通讯

楼主(2024-03-23):
S7-200 SMART与WINCC Modbus TCP通讯
相关软(硬)件:
1、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 / Win SMART V2.7
2、上位机软件:WINCC V7.5
3、CPU硬件:ST30 (使用自带通讯端口)
4、V20变频器(6SL3210-5BB17-5UV1)
控制要求:
1、S7-200 SMART通过Modbus RTU控制V20变频器启停。
2、WINCC在线监控V20变频器数据。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一、编写PLC程序
1、编写V20变频器通讯及控制程序
通讯程序
控制程序
2、编写Modbus TCP通讯程序,如图:
Modbus TCP通讯程序
二、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如图:
三、编写WINCC画面
1、新建项目
2、添加驱动,如图:
3、配置连接参数,如图
4、添加变量,如图:
根据地址转换器生成的Modbus地址是从1开始
WINCC 保持寄存器/ %MW 是从0开始,WINCC访问PLC的V区时Modbus地址需要减1。
5、编辑画面,如图:
6、激活系统,在线查看。如图:
(参考文章:S7-200 SMART与V20变频器Modbus-RTU通讯)
(参考文章:S7-200SMART Modbus_TCP与串口助手通讯)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Modbus TCP 通信)
注:程序仅供参考!!!
WINCC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UdFAJJbHQnupjKWhXi_w?pwd=5mcv 提取码:5mcv
程序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LQMvShj3A7yMomcUuyGnQ?pwd=rkrl 提取码:rk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