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S7-200 SMART基础篇之定时器

楼主(2024-03-23):
S7-200 SMART 基础篇之定时器
一、定时器分类:
S7-200SMART PLC的定时器为增量型定时器,用于实现时间的控制,可以按工作方式和时基来进行分类。
▶按工作方式分为:通电延时型(TON)、有记忆通电延时型(TONR)、断电延时型(TOF)三种类型。
▶按时间基准分为:1ms定时器、10ms定时器、100ms定时器。
定时器编号分配决定定时器的时间基准。分配有效的定时器编号后,其时间基准也就确定了。
(定时器编号(T0 至 T255))
定时器类型
数量
分辨率
最大值
定时器号
TON、TOF
(不保持)
1ms
32.767s
T32、T96
10ms
327.67s
T33-T36、T97-T100
100ms
3276.7s
T37-T63、T101-T255
TONR
(可保持)
1ms
32.767s
T0、T64
10ms
327.67s
T1-T4、T65-T68
100ms
3276.7s
T5-T31、T69-T95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 和断开延时定时器(TOF) :
★2 个(T32 和T96) 时基为 1 ms
★8 个(T33 到T36 以及T97 到T100) 时基为 10 ms
★182 个(T37 到T63以及T101到T255) 时基为 100 ms
有记忆的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 :
★2 个(T0和T64) 时基为 1 ms
★8 个(T1到T4以及T65到T68) 时基为 10 ms
★54 个(T5到T31以及T69到T95) 时基为 100 ms
★注意:避免定时器编号冲突,同一个定时器编号不能同时用于 TON 和 TOF定时器。 例如,不能同时使用 TON T32和 TOF T32。
二、定时器应用:
1、接通延时定时器(TON):
●当使能IN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当前值开始往上加。
●当使能IN断开时定时器停止计时,当前值清零。
●当使能IN接通并且定时器当前值大于或等于设定值(PT)时,定时器对应触点动作。
●当定时器达到最大值(32767)时不在继续往上加。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动作时序图:
2、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TONR):
●当使能IN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当前值开始往上加。
●当使能IN断开时定时器停止计时,当前值保持不变。
●当使能IN再次接通时,定时器的当前值在上次累计值的基础上往上加。
●当使能IN接通并且定时器当前值大于或等于设定值(PT)时,定时器对应触点动作。
●当定时器达到最大值(32767)时不在继续往上加。
●若需要对定时器当前值进行复位,需要使用复位指令(R)对定时器进行复位。
有记忆延时定时器(TONR)动作时序图:
3、断开延时定时器(TOF):
●当使能IN接通时定时器触点动作。
●当使能IN断开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如果使能IN再次接通,则定时器当前值清零。
●当使能IN断开并且定时器当前值等于设定值(PT)时,定时器触点复位,定时器当前值保持不变。
断开延时定时器(TOF)动作时序图: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三、应用示例:
1、例1.:现有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指示灯;
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延时5秒后指示灯点亮,按下停止按钮后指示灯熄灭。
2、例2.:现有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指示灯;
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指示灯亮3秒,灭3秒,不断循环,按下停止按钮后指示灯熄灭。
3、例3.:现有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台电机;
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后延时一定时间电机启动,按下停止按钮后延时一定时间电机停止。
四、时间间隔定时器:
1、时间间隔定时器分为:开始间隔时间指令(BGN_ITIME)和计算时间间隔指令(CAL_ITIME)。
★开始间隔时间指令(BGN_ITIME):
开始间隔时间指令读取内置1毫秒计数器的当前值, 并将该值存储在OUT中。双字毫秒值的最大计时间隔为 2 的 32 次方或 49.7 天。
★计算时间间隔指令(CAL_ITIME):
计算间隔时间指令计算当前时间与 IN 中提供的时间的时间差, 然后将差值存储在 OUT 中。双字毫秒值的最大计时间隔为 2 的 32 次方或 49.7天。根据 BITIM 指令的执行时间, CITIM 指令会自动处理在最大间隔内发生的一毫秒定时器翻转。
★时间间隔定时器IN 、OUT管脚的数据类型为DWORD。
2、使用时间间隔定时器也可以实现通电延时控制、断电延时控制、带记忆通电延时控制。方法如下:
接通延时定时器
输入点 M0.0 接通(上升沿) 10 秒后(10000 ms), 输出点 Q0.0 置位。
带记忆的接通延时定时器
如果输入点 M0.1 的接通时间等于或大于 10 秒 (10000 ms),输出点 Q0.1 置位。输入点 M0.2 用于复位。
断开延时定时器
输入点 M0.3 断开(下降沿) 10 秒 (10000 ms) 后,输出点 Q0.3 复位。
脉冲发生
通过激活(上升沿)输入点 M0.4,输出点 Q0.4 获取一个持续 10 秒(10000 ms)的脉冲。
3、时间间隔定时器在子程序中的应用,如下
建立变量表
编写程序
调用子程序
下载测试程序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子程序应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自定义沿指令)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数据类型)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一键启停)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模拟量概述及自建库文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软故障判断)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LybPiubNKBCY153xDeIVg?pwd=vzcn 提取码:v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