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与WINCC_OPC通讯

楼主(2024-03-23):
S7-200 SMART与WINCC _OPC通讯

相关软(硬)件:

        1、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 / Win SMART V2.7

        2、上位机软件:WINCC V7.5

        3、CPU硬件:ST30 (使用自带通讯端口)

        4、V20变频器(6SL3210-5BB17-5UV1)

        5、KEP Server EX 6.4

控制要求:

        1、S7-200 SMART通过Modbus RTU控制V20变频器启停。

   2、WINCC在线监控V20变频器数据。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一、编写PLC程序:

       1、编写V20变频器通讯程序

    (参考文章S7-200 SMART与V20变频器Modbus-RTU通讯)

    2、编写V20变频器控制程序

        3、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如图:

二、在KEP Server组态:

        1、打开KEP Server EX6.4,新建通道,命名为CH0 Siemens

    2、新建设备,如图:

3、建立变量连接,如图:

  4、连接测试,如图:

  5、选择变量,右键写入参数,如图:

三、编写WINCC画面

(参考文章S7-200 SMART与WINCC-Modbus TCP通讯)

1、新建项目

2、添加驱动,如图:

3、配置连接参数,如图:

4、添加变量,如图:

5、编辑画面,如图:

6、激活系统,在线查看。如图:

7、可通过WinCC channel Diagnosis,查看是否已建立连接。如图:

注:程序仅供参考!!!

KEP Server EX 6.4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l_xzWkgq2vQE9fEurOhgQ?pwd=pu9c 提取码:pu9c

本文程序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LXIQS2EDShbUREMkxpoQ?pwd=u579 提取码:u579

WINCC V7.5 SP1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FbKIyl0qrN2YPg3ZOh_yA?pwd=nudb 提取码:nu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