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DS自动拧螺丝系统

楼主(2024-03-24):
1.枪头前端:用于固定夹持器和送钉管。

2. 小气缸:小气缸的作为辅助气缸,可以带动枪头部分动作。如果拧紧夹持器中有拧紧螺栓,返回时会将螺栓吐出。伸出返回动作可以在PC面板上通过软件控制。

3. 阀排:用于控制设备上主气缸和小气缸动作。

4:压力控制阀:通过控制器给出的模拟信号量对输出给主气缸的气压进行调节,从而控制攻钉时的压力。

5:检测装置:用于监控电机转速和力矩,将信号传输给拧紧控制器。

6:主气缸:给攻钉施加压力,伸出返回动作可以在PC面板上通过软件控制。

7:电机:带动螺栓旋转将螺栓拧紧。

螺栓自动拧紧技术工作原理

第一步:刀头啮合螺丝阶段(对应step1,step2)

第二步:流钻钻孔阶段(对应step3,step4,)

第三步:攻丝拧入阶段(对应step 6)

第四步:拧紧阶段(对应step 7)

螺栓自动拧紧设备主要由螺栓拧紧设备,送料器,控制器,链接机构组成 。

1.螺栓拧紧设备(将螺钉拧紧在工件中)

2.机器人(通过连接机构将拧紧设备固定于机器人上)

3.送钉管束

4.送料器(将螺栓送到拧紧设备)

5.控制器(使拧紧设备按程序执行并在整个过程中监控拧紧参数)

编程机器人轨迹位置枪头 在原位时垂直距离工件20mm。

主要参数名称

参数过大对质量的影响

图片展示

参数过小对质量的影响

图片展示

扭矩M

1.螺钉拧折

2.螺纹秃扣,螺钉达不到力矩要求。

拧紧完成后螺钉原片和加工材料间有间隙。

转速n

制作不出标准螺纹,加工工件连接不牢松动、歪斜。

1.拧紧时不能产生足够的热量使螺钉穿透母材

2.制作不出标准螺纹,加工工件连接不牢。

轴向力F

制作不出标准螺纹,加工工件连接不牢。

1.拧紧时不能产生足够的热量使螺钉穿透母材

2.制作不出标准螺纹,加工工件连接不牢。

     更换动态传感器

1     把螺丝刀(完整)

2       快换夹头

3       支撑块

4      M5x 10 圆柱头螺钉 (4x)

5       带外部方形插头连接的动态传感器

6       连接电缆

7       夹紧件

8       个 M4 x 45 圆柱头螺钉 (3x)

带外部 - 方形插头连接的电机适配器模块n

• 将快速更换衬里 (2)向下拉,然后将螺丝刀 (1) 向下从进料头中取出。

• 松开连接电缆(6)。

• 松开圆柱头螺钉 (4)并卸下带有传感器的支撑块,确保电机适配器模块不会使正方形倾斜。

• 松开圆柱头螺钉(8),拆下夹紧件(7) 并沿轴向向上拆下换能器,确保正方形不会被换能器倾斜。

• 检查方形连接是否磨损。

1.

2.

3.

4.

5.

6.

7.

8.

9.

10.

MAKRO540 -开始拧螺丝-

MAKRO541–螺丝被喷出-

MAKRO542–零点校正-

FDS的USE应用

TECH3_ FDS Zange =Nr1 ProgNr = 21 Fzg-Typ = 61 Weg = 10 [1/10 mm] PktNr_SPS = 1 EIN

P1     第几号FDS

P2     程序号 A2401-2416

P3     类型号A2393-2400

P4

P5

P6      A97-112   -进程号-用于选择点号停止

P7     =true  开启USER

MAKRO  541    螺丝被喷出

A209 = EIN          - - -启动工具

t10 ( EIN ) = -20[1/10Sek]

WARTE BIS E2369 & !E2370 & E2375 & E2376& E2390 + T10

E2369准备就绪- !E2370节能模式已开启- E2375相位监测i.O.- E2376基本位置 -E2390没有通用报警

F672 = T10

WARTE BIS E2369 & !E2370 & E2375 & E2376& E2390

F672 = AUS

A2382 = EIN     开始喷出螺丝

t10 ( EIN ) = -20[1/10Sek]

WARTE BIS E2382 + T10  螺丝喷出,枪头无钉

F672 = T10

WARTE BIS E2382螺丝喷出,枪头无钉

F672 = AUS

A2382 = AUS   关闭喷出螺丝

t10 ( EIN ) = -20[1/10Sek]

WARTE BIS E2376 & E2369 + T10

F672 = T10

WARTE BIS E2376 & E2369 E2369准备就绪-E2376基本位置

F672 = AUS

A209 = AUS

--------------

零位校准通过以下步骤执行:

•通过接口或使用钥匙开关取消“自动信号”。

•手动从吹嘴上取下螺丝或按下“弹出螺丝”按钮。

•将螺丝刀系统移动到参考板上方的平面上。螺丝刀系统最多可位于参考板上方 20 毫米处。

•单击“开始归零”按钮执行归零校准。螺丝刀的主滑块伸出。喉舌和螺丝刀工具平行接触参考板。

如果控制器发出零校准成功的信号,则零校准已成功执行。

零点从当前位置沿螺丝刀系统方向移动了压盘的量。因此,螺纹拉拔的尺寸可以直接用于目标深度的参数化。自动考虑头部高度。

MAKRO  542    零点校正

吐定后才能进行焊枪位置校正

A209 = EIN

t10 ( EIN ) = -20[1/10Sek]    -设置超时

WARTE BIS E2369 & !E2370 & E2375 & E2376& E2390 + T10

E2369准备就绪- !E2370节能模式已开启- E2375相位监测i.O.- E2376基本位置 -E2390没有通用报警

F672 = T10    超时报警

WARTE BIS E2369 & !E2370 & E2375 & E2376& E2390

F672 = AUS

A2381 = EIN   ------开始校正零

t10 ( EIN ) = -20[1/10Sek]

WARTE BIS E2369 & E2376 & E2379 + T10

F672 = T10

WARTE BIS E2369 & E2376 & E2379 E2369准备就绪-E2376基本位置 -E2379螺纹连接结果i.O.

F672 = AUS

A2381 = AUS  ------关闭校正零点

t10 ( EIN ) = -20[1/10Sek]

WARTE BIS E2376 & E2369 + T10

F672 = T10

WARTE BIS E2376 & E2369 E2369准备就绪-E2376基本位置

F672 = AUS

A209 = AUS

网络连接

按“界面”按钮,您会到达“客户界面配置”页面

在这里,通过按下按钮“Profibus”、“Interbus”、“Digital”或“Profinet”,您可以选择相应的接口。选择界面后,在该按钮上添加“已选择”。选择 Profibus 接口时,在接口检查之前,必须分配螺丝刀控制器的 Profibus 地址(设置 Profibus 地址)。

通过选择一个接口,“选择接口”按钮被标记为“检查接口”。通过按下按钮,检查所选接口是否实际可用。在检查期间,选择按钮被停用,并且“检查接口”按钮被标记为“检查中的接口”。

成功检查接口后,所选接口按钮也标记为“活动”。此外,接口检查按钮上的文本“Interface OK”表明检查成功。此页面还显示了相应界面中可能的最大输入字节数(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输出)和输出字节(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输入)。

如果所选接口不可用,接口检查将产生错误消息。以下消息可能显示为错误:

• “未找到选定的客户界面”

- 当以下接口之一Wasselected :( PROFIBUS,INTERBUS或PROFINET)时,会出现此消息。

• “配置与硬件不符”

- 选择数字接口时,会出现此消息,并且不可用。

故障:BT2,BT3开关信号同时存在导致设备无法初始化。

分析原因1:螺钉到达接收器后BT3信号在软件中未复位。

软件中BT2,BT3开关信号同时存在,拧紧设备无法进行初始化,设备无法进入自动状态,导致设备不能正常运行,需手动对BT3进行复位。

故障:拧紧设备到达工件后无动作,拧紧软件未出现抱警。

分析原因1:C50S软件处在编辑状态。

C50S软件处于编辑状态时可对拧紧程序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未退出编辑状态导致拧紧设备无法运行。

分析原因2:E7钥匙接通。

1.E7钥匙接通或触点损坏导致拧紧设备无法运行。

更换控制器WSP

注意!只有在阅读并遵守“更换组件之前”一章后,才能执行以下程序:

• 断开 WSP2 上的所有插头。标记并记下插头的位置。

• 在触点 5 和 8 处断开 X1 插头上 WSP2 风扇的电源。

• 稍微松开将WSP2 固定在安装板上的两个下部和两个上部螺钉。

• 将 CF 卡从旧控制单元中取出,并将其插入新控制单元。

– 旧卡有缺陷。从库存中取出一张预先录制的卡片并将其插入。

在新控制单元(HEX 旋转开关)上设置 IP 地址。

• 安装新的控制单元并拧紧螺丝。

• 将新控制单元的风扇连接到 X1 插头(红色=5,白色=8)

• 重新正确连接所有插头。

• 用电缆扎带将电缆屏蔽层连接到屏蔽连接点。

• 您必须从控制单元备份中记录程序、主轴常数和系统常数。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