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PLC的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3-25):
今天,给大家说说关于三菱Q系列PLC的一些常见问题,希望可以为大家答疑解惑。

一、什么是Q系列PLC?Q系列PLC与FX系列PLC的区别在哪里?

答:FX系列是三菱经典的小型PLC,采用一体化结构;而Q系列PLC是三菱经典的大型PLC,采用模块化设计。FX系列本机最多可处理256个IO点,Q系列的扩展IO点数可高达4096点,设备点数可达到8192点。除此之外,Q系列PLC在程序容量、操作处理速度、运动控制、总线通信等方面都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型设备与高端控制场合有着广泛的应用。

二、Q系列PLC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有哪些?

答:上面我们讲过,Q系列PLC采用模块化设计,各个功能都是拆分开的。一个完整的Q系列PLC系统包括以下组成:主基板、电源、CPU、输入模块、输出模块、通信模块、智能功能模块(包括模拟量、定位、现场总线、高速计数等等)。

三、Q系列PLC的定位如何实现?是像FX系列一样的定位指令吗?

答:Q系列PLC的运动控制(定位)需要借助专用的运动控制模块。包括:QD75、QD70、QD77三种定位模块;Q170、Q171、Q172、Q173等运动CPU。其中以定位模块的使用最为常见(性价比高、普遍性强)。

程序方面,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采用缓冲存储区的方式编程,包括定位参数的设置、定位方式的编写、模块数据的读出等等。然后通过模块内置IO的方式启动定位。不同定位模块的对应缓冲存储区地址不尽相同,手册上均有详细说明。

四、什么是IO分配确认?它的作用是怎样的?

答:Q系列PLC放置各个模块之后,我们需要对每个模块分配自定义的地址。一般来说分配地址的原则是连续且不重复。智能功能模块尽量分配在靠近CPU的插槽,IO模块尽量分配到后面的插槽,这样操作地址起来会更加直观。

五、QD75P与QD77MS两种定位模块在选型上有什么区别?

答:QD75P是发出普通集电极脉冲的定位模块,最大是4轴,可以用多个这个模块,因为是普通脉冲,所以可以接三菱的普通伺服,也可以接其他品牌的伺服。

QD77MS是通过光纤连接伺服的,最大一个模块16轴,但连接的伺服要求是三菱光纤通讯型的伺服,如果MR-J4-B或是MR-JE-B,这种接法,减少接线。如果用到15个轴,可以考虑使用QD77MS16的模块,两者的控制方法一样,可以通过三菱专用的软件设置设置定位模块的参数,定位数据,然后启动定位,定位方法一样,只是两个模块对应的缓冲区不一样。

六、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有哪些?如何来进行modbus通讯?

答:Q系列的串口通讯模块包括QJ71C24N、QJ71C24N-R4等等,它们的区别是485、232或者485+232。利用GX-Works2软件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我们可以基于QJ71C24N来完成modbus通讯。关于通信的具体设置,我在本公众号另一篇文章当中有说明,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八方汇PLC实战编程培训 。此处不再叙述。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专用的modbus通信模块:QJ71MB91。利用此模块来做modbus,操作比QJ71C24N更加简便,但只能支持modbus一种协议。

七、Q系列的CC-Link现场总线模块可以做从站使用吗?

答:不能。当一个网络中有多个Q系列CC-Link现场总线模块QJ61BT11N的时候,除主站以外的所有模块都称作本地站,在主站一侧以智能设备站的方式处理。

看了这么多问题,想必大家对Q系列PLC有了一些了解,想知道关于它的更多知识吗?那你就需要它了!

三菱PLC应用工程师之Q系列精品课

长按二维码,免费观看

课程简介

叨叨直播推出

学习平台:叨叨直播

课程进度:新课上架,持续更新

本课为三菱Q系列PLC系列课程,从认识Q系列PLC,到使用ST语言编写PLC程序,同时让大家快速掌握Q系列的各种通信应用,最后为大家讲解Q系列PLC常用模块的应用以及如何使用Q系列PLC实现各种工程案例。从基础入门到能独立编程应用,再到实际应用,全面讲解三菱Q系列PLC内容。

学后收获

完整掌握Q系列PLC的软硬件及基本编程

掌握ST语言编程

深入了解Q系列PLC的通信及常用模块

进行三菱Q系列PLC项目的设计、调试、安装、编程,成为三菱PLC高级工程师

课程大纲
一、三菱Q系列PLC基础设置
Q系列PLC产品功能介绍

三菱Q系列模块及性能介绍

三菱Q系列系统CPU及功能模块讲解

三菱Q系列系统硬件I\O分配

Q系列PLC内部软元件讲解(ST和梯形图软元件)

Q系列PLC内部系统软元件+链接软元件讲解(ST和梯形图软元件)

Q系列PLC中常用的数据类型讲解

Q系列PLC编程软件的安装及简单程序编写

Q系列多程序运行原理及简单编程操作讲解
二、ST语言及Q系列PLC指令
Q系列ST语言的基础格式讲解

Q系列ST语言的运算符讲解

Q系列ST语言基本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赋值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传送类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比较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加减乘除讲解

Q系列ST语言逻辑控制指令讲解

Q系列ST移位循环控制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数据转换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指针应用讲解

Q系列ST语言跳转指令应用讲解

Q系列ST语言程序执行控制指令讲解

Q系列ST语言IF 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CASE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FOR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WHILE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REPEAT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RETURN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EXIT语句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数组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FB块带参数调用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结构体用法讲解

Q系列中如何建立库文件以及库文件的调用、手册的阅读
三、SFC顺序功能图编程
SFC概述及程序配置讲解

SFC编程的特点讲解

SFC编程画面的构成及画面编辑讲解

SFC程序的建立步骤讲解

SFC程序的监控讲解

SFC常用指令用法讲解
四、CC-link通信
Q系列CC-LINK通信网络的结构和特点

Q系列CC-LINK通信网络的性能和电缆的规格和连接

Q系列CC-LINK模块的介绍和数据刷新

Q系列CC-LINK主站模块和远程IO模块通信讲解

FX系列CC-LINK模块设置和参数刷新讲解

FX系列16CCL 和64CCL通信讲解

Q系列CC-LINK主站和FX3U-64CCL从站通信讲解

FX3U-16CCL做主站和Q系列远程IO通信讲解

FX3U-16CCL做主站和Q系列CCLINK做从站通信

Q系列CC-LINK控制FX系列CCLINK和Q系列远程 模块做多个从站控制

Q系列CC-LINK主站和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讲解

Q系列CC-LINK主站和变频器实现正反转控制

Q系列CC-LINK主站和变频器实现参数监视讲解

Q系列CC-LINK主站和变频器实现参数修改讲解

Q系列CC-LINK主站和变频器实现参数读取讲解

Q系列CC-LINK主站和变频器实现整体混合通信

三菱变频器和FX16CCL实现变频器正反转控制

三菱变频器和FX16CCL实现变频器参数修改和读取

Q系列CC-LINK主站模块和CCLINK电压模块实现数据读写

Q系列CCLINK主站模块和CCLINK高数计数器模块实现数据读写

Q系列CCLINK实现CPU之间智能模块通信

Q系列CCLINK实现备用主站通信实现冗余功能

Q系列实现多智能从站和I\O站,远程设备站实现复杂通信讲解

Q系列CC-LINK IE网络概述和参数说明

Q系列CC-LINK IE单个网络通信应用举例

Q系列CC-LINK IE多重网络通信应用举例

五、H网络通信

Q系列H(光纤通信)概述(讲述性能,规格和网络系统配置)

Q系列H(光纤通信)模块的部件说明和网络参数刷新分配讲解

Q系列H(光纤通信)网络控制的讲解(H网通信和单对单通信案列讲解)

Q系列H(光纤通信)网络控制的讲解(H网多个网络系统通信案例讲解)
六、以太网通信
Q系列以太网模块基础知识讲解(以太网概述,地址,通信协议及功能)

Q系列通过网线下载和路由器实现无线程序下载

Q系列以太网模块常用指令及缓冲寄存器讲解

Q系列以太网单边通信案列及调试

Q系列以太网双边通信讲解及调试
七、串口通信
Q系列串口模块概述

Q系列串口通信模块参数和接线讲解

Q系列串口模块常用指令讲解

变频器通信协议讲解

Q系列串口模块实现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Q系列串口模块实现读取变频器电压,电流等参数

Q系列串口模块实现和条码枪通信讲解

Q系列PLC实现与FX系列PLC无协议通信讲解

Q系列PLC实现与三菱变频器无协议通信讲解
八、高速计数器模块应用
Q系列高速计数器模块的硬件接线讲解

Q系列高速计数器模块的参数讲解

Q系列高速计数器模块的数据采集讲解

Q系列高速计数器模块的数据重合讲解

Q系列PLC中断用法讲解

Q系列高速计数器模块实现电机转速测量
九、模拟量模块应用
Q系列模拟量采集模块的硬件接线讲解

Q系列模拟量采集模块的参数设置讲解

Q系列模拟量数据采集程序实例讲解

Q系列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硬件接线讲解

Q系列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参数设置讲解

Q系列模块的模拟量输出程序示例讲解

Q系列PID参数讲解

Q系列PID专用指令讲解

Q系列PID指令应用案例程序讲解

Q系列PID完全微分程序和参数讲解

Q系列PID不完全微分程序和参数讲解

Q系列PID实现恒温控制程序讲解

Q系列PID实现恒压控制程序讲解

Q系列PID实现恒转速控制程序讲解
十、QD75定位模块应用
Q系列QD75定位模块硬件接线讲解

Q系列QD75定位模块常用输入输出信号讲解

Q系列QD75定位基本参数1的讲解

Q系列QD75定位基本参数2的讲解

Q系列QD75定位具体参数1的讲解

Q系列QD75定位具体参数2的讲解

Q系列QD75定位OPR基本参数的讲解

Q系列QD75定位OPR具体参数的讲解

Q系列QD75定位模块通过软件快速设置参数实现简单点动控制

Q系列QD75定位模块通过软件快速设置实现QD75定位模块回原点控制

QD75实现首要轮控制讲解

Q系列QD75表格定位讲解(结束,连续,轨迹)三种方式定位讲解

QD75表格定位快速实现多点定位讲解

QD75表格定位快速实现多轴直线插补讲解

QD75表格定位快速实现多轴圆弧插补讲解

QD75表格定位指令控制用法讲解(LOOP,JUMP指令用法)

Q系列QD75定位模块通过缓冲寄存器实现参数设置

Q系列QD75表格定位的缓冲寄存器用法讲解

Q系列ST语言实现QD75定位模块参数结构体的定义实现数据简单化

Q系列QD75利用ST语言实现多点定位讲解

Q系列QD75利用ST语言实现五角星直线轨迹插补控制

Q系列QD75利用ST语言实现画圆控制

Q系列QD75利用ST语言实现五角星加圆复杂轨迹控制

Q系列QD75工艺块的启动数据讲解和条件数据讲解。

QD75定位模块的工艺块的简单设置定位讲解(连续,轨迹,结束)

QD75定位模块的工艺块简单设置实现循环控制(LOOP-NEXT的用法)

Q系列ST语言工艺块缓冲寄存器实现多点位控制(连续,结束,轨迹)

Q系列ST语言工艺块缓冲寄存器实现循环控制(LOOP-NEXT的用法)

Q系列ST语言实现工艺块循环控制(LOOP-NEXT指令在工艺块中的应用)

Q系列ST语言实现工艺块条件比较实现定位控制
十一、QD77运动模块应用
三菱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的硬件接线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参数讲解(1)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参数讲解(2)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参数讲解(3)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参数讲解(4)

三菱Q系列QD77MS16伺服参数设置软件讲解和参数设置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通过参数设置快速实现点动和回原点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表格定位实现单轴和多轴点位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表格定位实现多轴直线插补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表格定位实现多轴圆弧插补控制

QD75表格定位指令控制用法讲解(LOOP,JUMP指令用法)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实现工艺块定位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实现工艺块LOOP循环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实现工艺块条件比较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的表格定位缓冲寄存器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的表格定位缓冲寄存器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的表格缓冲寄存器的结构体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简单运动控制实现ST语言多轴联动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利用ST语言实现三轴联动走五角星直线插补轨迹

三菱Q系列QD77MS16利用ST语言实现三轴联动走圆弧轨迹插补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利用ST语言实现三轴复杂轨迹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工艺块的缓冲寄存器参数讲解

三菱Q系列利用ST语言实现工艺块LOOP循环指令控制

三菱Q系列利用ST语言实现工艺块条件比较程序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凸轮曲线的原理和设立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凸轮曲线实现追剪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凸轮曲线实现飞剪控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同步控制参数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同步控制系统搭建讲解

三菱Q系列QD77MS16同步控制程序编制

三菱Q系列QD77MS16的错误诊断和监视讲解
十二、综合应用案例
四轴贴膜机程序案列讲解

三轴螺丝机程序案列讲解

三用一备恒压供水控制程序讲解

大型工程案列五轴上料机程序案列讲解

大型工程案例五轴旋转下料机案列讲解

大型全自动组装线案例讲解

Ether CAN 总线多轴控制案列讲解

CAN OPEN总线多轴控制案列讲解

MODBUS总线控制讲解

PROFEI NET总线控制讲解

导师简介

王万洪

2011年毕业于广州工贸技师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曾在广州广船、广汽丰田等多家大型企业担任自动化设备工程师,拥有丰富的现场项目实操经验。

2014年开始从事自动化教学培训工作,先后制定培训西门子200/300/400/1200以及三菱Q系列PLC等课程。期间,自主开发了自动化智能用电系统的研发和设计,组织研发了国际体育馆LED控制系统的智能供电系统等多项研究成果并获得7项相关软硬件专利著作权。现为海峰智能工控学院高级讲师,负责整个课程体系的建设,及教育系统的组建等。

适学人群

有一定小型PLC设备编程基础想继续学习三菱Q系列PLC的学员

有其他中大型设备使用经验想换使用三菱Q系列PLC的学员

工作中有接触或使用到Q系列PLC的学员

长按二维码,免费观看